电工电气
请教个电脑问题?

楼主(2007-02-07):
最近我的电脑有点问题:每次开机启动到桌面后总是很快弹出一些DOS窗口,窗口顶上显示路径:C:\WINDOWS\SYSTEM32\SC.EXE或C:\WINDOWS\SYSTEM32\NET.EXE,窗口内的内容来不及看清楚,然后过一会儿自动关闭这些窗口,其他正常。有时候在打开E盘(80G硬盘,分C,D,E)或移动U盘时也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是病毒还是有什么软件问题?

网友A:
sc.exe是Rhombus公司的广告程序。这个进程监视你的浏览习惯,并将相关数据回传到其服务器上用于分析。这个进程的安全等级是建议立即进行删除。
出品者:Rhombus Technologies.
属于:Rhombus Watchdog 2.0
系统进程:No
后台程序:Yes
网络相关:Yes
常见错误:N/A
内存使用:N/A
安全等级 (0-5): 2
间谍软件:Yes
广告软件:Yes
病毒:No
木马:No

网友A:
建议用最新版杀毒软件杀毒,见到立即删除

网友B:
直接删除程序,再在注册表中删除即可

网友C:
下一个超级兔子干掉它

网友D:
系统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