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控制的虚轴

楼主(2007-02-07):
我接触过的一台设备的控制程序中设置了几个虚轴,当时请教了几个高手,有人说是为了程序控制方便,我想再这里请教一下老师们,运动控制中的虚轴到的起到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比如印刷用虚轴时为了取代机械总轴的。
有些地方用虚轴时为了电子凸轮的。
我用过虚轴也算是应用电子凸轮,但只是调试时空车使用的。

网友B:
你的虛軸定義是什麼
我接触过的一台设备的控制程序中设置了"几个虚轴" 我還真的沒見過這樣設備 能否告知是什麼機台 還是生產線 謝謝

网友C:
是不是从动轴,跟着主轴同步动的从轴

网友D:
呵呵,虚轴应是实际不存在的轴吧,仅仅是其它轴的参考

楼主:
设备上的虚轴是一个从动轴,用电子齿轮指令和一个实轴联动,还真没看出来那个虚轴实际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A:
你那不能定义为虚轴,只能说是从轴。
这样一般是为了弥补机械齿轮比不同而使用的。

网友B:
在運動控制對軸的定義 有控制有信號回授的電機都可稱為軸 像從軸  進給軸 另外只接受回授不控制的電機 我們稱之 虛軸(編碼器軸 主動軸)
小白在此是個行家

楼主:
笨鸟和小白都是行家!!!我接触的设备是轮胎成型机,是一个设备维护的人提起的这个问题,运动控制部分的程序已经加密了,但是程序中配置了好多虚轴,我当时解释了很多,自己也感觉没有太说服他,也没有更好的文献资料,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E:
通过虚拟轴可以将复杂的机械传动关系做进 运动动控制器里面,简化机械结构,提高精度及响应速度,比如 三菱 运动控制器的虚拟模式里面就有离合器 减速机 涡轮等等,输出方式 也有丝杆 转盘 凸轮 棍等等。我接触过正新轮胎及三角轮胎,轮胎成型机用到虚拟模式的不多。

网友F:
虚轴概念在运动控制系统中很有用途,当多轴间运动存在联动或者协同关系时,可以设定虚轴,然后让参与运动的所有周的运动规律以虚轴为参考,实现联动,协同或节拍。

三菱的虚轴系统确实很典型,可以用于解决诸如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和节拍等等问题。

网友G:
我们的TRIO运动控制器,就具有虚拟轴控制功能,就是所有未使用的控制轴都可作为纯数学轴(理想轴没有控制偏差). 例如在同步控制时,使被控制轴以虚拟轴做参考运动轨迹,来跟踪实现高精度多轴同步控制.

网友F:
虚拟轴机床中也存在虚轴和实轴概念。实轴是指机床中具有物理驱动元件的实物轴,而虚轴想借助于实轴间的复杂协调运动,变换实现的笛卡尔坐标系中的正交轴,即大家熟悉的XYZ,以及围绕各正交轴的转轴,如ABC等。

楼主:
是不是没有虚轴一些系统的控制就无法实现了呢,还是引进虚轴的概念只为了简化开发过程中的工作呢???

网友F:
有这种可能,不过虚轴就是一个概念,不叫它虚轴也未尝不可,比如叫做内部信号源?!

楼主:
AB的运动控制中在定义轴的属性的时候,就有实轴和虚轴两种,定义虚轴可能是为了处理实轴之间的复杂运动协从关系的。

楼主:
建议版主把此帖放在基础知识区吧!
我先顶顶!!!
有过应用经验的老师也都来聊聊这个话题!!!

网友H:
你那个虚拟轴可能是修正实轴的(比如说位置)

网友I:
嘿嘿,大多数的情况下实轴可以理解为一台真实存在的机器轴,而虚轴则要理解为一个软件产生的轴,比如说,你有2台实际的伺服一主一从,那么主机可以做为主轴,而另外一台从机成为从轴,彼此之间有主从的关系,但是也可以用主机也可以采用不存在的机器来代替,比如一个装在设备上的编码器(没有控制器)更或者一个软件模拟产生的符合工艺要求的脉冲信号,对于大多数情况而言,轴的运动控制概念基础就是脉冲数值,可能来自于实际存在的机器交汇出的数值(比如编码器)或者就是软件模拟出来的.

楼主:
很受启发!!!

网友J: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2-12 17:00:00 发表的内容:
  有这种可能,不过虚轴就是一个概念,不叫它虚轴也未尝不可,比如叫做内部信号源?!
--------------------------------------------------------------------------------------------
精辟呀,运控这点子东西都被你说完了

网友B:
在運動控制可分線性控制及非線性控制 線性如軌跡控制(數控)代表 非線性則以電子凸輪為代表
非線性控制中 虛軸是很具體不是概念
"在運動控制對軸的定義 有控制有信號回授的電機都可稱為軸 像從軸  進給軸 另外"只接受回授信號不控制的電機 我們稱之 虛軸(編碼器軸 主動軸)""
虛軸我個人認為翻譯不恰當 在印刷機 包裝機 他就是送料軸

楼主:
慢飞老师的见解很有高度.

网友K:
Q-Motion中,虚轴的存在是为了编程的方便
就好像梯形图中的M(中间继电器,虚拟寄存器)一样.
如果能理解中间寄存器的话,应该也能理解
虚轴吧?

网友F:
To 尼古拉斯.凯奇: 不明白你到底是赞同还是反对!

To 笨鳥慢飛:你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只能代表一家之言,未必具有概括性。

网友L(2007-03-22):
我觉得
“ 陈鼎元:Q-Motion中,虚轴的存在是为了编程的方便
就好像梯形图中的M(中间继电器,虚拟寄存器)一样.
如果能理解中间寄存器的话,应该也能理解
虚轴吧?”讲的好理解。

网友M:
窥见一斑

网友N:
虚拟的机械传动方式

网友O:
虚轴好像不是每家的伺服都支持的吧!

网友F:
虚轴更多见于控制器,或者系统形式存在的完整控制系统。

网友P:
虚轴是不是跟我们学几何时候加的辅助线,能给解决问题带来方便,但没有什么实际含义?

网友F:
这么理解也不能说错,不过个人以为更贴切的理解方式可以视虚轴为:海拔高度的零米,其实它未必存在,却是一个高度基准和依据,登山,飞行都需要依靠它。

网友Q(2008-12-10):
1.虚轴是实际并不存在或只发出回授信号的轴。

2.虚轴是用于代替机械联动轴使实轴实现同步或按节拍异步的程序段以及硬件输入的参考基准,是一个人为的引入概念。

网友R:
17楼的说法是一种虚轴的重要应用。

网友F:
34楼总结的不错

网友S:
引用 网友F:
虚轴概念在运动控制系统中很有用途,当多轴间运动存在联动或者协同关系时,可以设定虚轴,然后让参与运动的所有周的运动规律以虚轴为参考,实现联动,协同或节拍。

三菱的虚轴系统确实很典型,可以用于解决诸如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和节拍等等问题。

网友T(2009-03-27):
虚轴有很多作用,可以起到电子凸轮的作用,当有多个轴具有协同运动关系时,可以把虚轴设置成主轴,其他的实轴设置成从轴,一个主轴可以配有多个从轴,从而实现多个实轴的协同运动。

网友U(2014-07-03):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比如印刷用虚轴时为了取代机械总轴的...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虚模式里的机械结构程序,在所有程序编好后能动起来吗?比如说回转台,减数齿轮。

网友V:
1,虚轴的主要目的是为其他轴提供一个参考位置或者速度之类的功能以方便其他与之关联的实轴进行某种同步,如位置同步、速度同步等

2,当实轴不连接伺服驱动等执行机构,其实也可以理解成变成虚轴了。也就是虚轴参与运动控制的计算算法,但是并没有实际输出相对应的控制指令给执行结构。

网友W(2018-11-16):
看了各位大虾们的发言,真是各执一词,五花八门,没有一个能真正说明白运动控制中虚拟抽的定义及其主要应用的,到底是语言组织能力不行啊,还是心里明白说不清楚啊,真是越看越晕

网友X:
引用 网友W:
看了各位大虾们的发言,真是各执一词,五花八门,没有一个...

因为"虚轴"本身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标准概念,不同的控制器、不同的应用领域对其有不同的定义,自然也有不同的作用。而上面各位发言描述的,不少是基于自己熟悉的某种控制器或者某种应用领域。

盲人摸象的故事里,虽然个人摸的部位不同,至少还是摸的同一头象。而上面各位发言描述的,则不知道究竟是几个品种的生物了。如果之前自己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看这些可以增长知识、拓宽见识。如果是零基础的人,把这些东西掺在一起看,一般来说,越看越晕是正常的,不晕才是怪事。

网友(2023-05-26):
我知道这个概念好久了,具体没有接触过这种设备,后来接触过意大利的包装设备,感觉他们就是用的这个概念,比如纸箱进来后,需要很多伺服机构配合很多动作,侧盖立起来合上,纸箱在设备的不同行进位置,侧面有个伺服机构要配合做不同动作,将两个小摇盖合上,假如用纯机械结构来做,就涉及很多复杂的机械结构,包括凸轮机构,这样机械的稳定性会大打折扣,行进位置由一个编码器来判断,这个编码器可以就认为由一个虚轴带着,在简单来说,就比如跳舞,人会跟着音乐节奏节拍做动作,那么音乐就可以认为是虚轴,

网友Y:
虚轴就是为了模拟一个实轴,同时又可避免实轴的脉冲干扰和丢失,从而实现主从轴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