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速机问题

楼主(2007-02-07):
减速机直齿和斜齿的区别

网友A:
直齿的效率高点,斜齿的重叠系数高.噪音比较小.

网友B:
建议用斜齿,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间隙小,噪音小,寿命长,缺点是支承轴需要有抵消轴向力的轴承.

网友C:
哈哈,支持斜齿减速机.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哦...论坛里面的优惠哦.

网友D(2007-03-19):
斜齿传递扭矩大,噪音低,用斜齿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