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角启动用LC3,三个接触器具体怎么选型

楼主(2007-02-07):
请教,电机110KW,电流203A,用施耐德LC3星三角启动专用接触器组,三个接触器如何选型?每个接触器分别都用LC3型的吗?三个接触器的电流等级分别是怎样的?
还有一个90KW,电流169A。我是电气设计的新手,请各位大大多多指教,这几天就要拿出来。

网友A:
角接型的接触器的电流是星接型的1.732倍,按裕量算角接型的接触器的电流=额定电流*1.5,星接型=额定电流.也可选为角接型的接触器的电流=额定电流,星接型=额定电流/1.732

网友B:
按电机的额定功率选择主接触器和角型工作接触器,星型工作接触器比主接触器小一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