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使用中的高级问题(讨论)

楼主(2007-02-07):
可能大家做伺服最头疼的就是下列问题了:
1.电机的选型。
2.参数调整。
以三菱MR-J2S为例:
1.三菱有一款软件MOTSZ111E的软件,通过一些填入一些参数就可以自动选择。(其他品牌一般也有相应的软件)
2.三菱有SETUP151E的伺服设置软件,专门进行参数设置\监控等工作。我们一般设置参数时,如果增益设置过高,就会有异响振动等,一般的说法是机械共振,所以,这个软件有一个高级功能较机械分析,能够找出机械共振点,不知道大家哪位了解这种图的原理,能解释一下其含义?

另外,大家在调整过程中有什么经验能不能分享一下,以便促进工控的朋友一起提高。
强烈要求斑竹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谢谢!
本文中提到的软件请登陆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中下载。

网友A:
电机选型是基于对负载或被控对象的理解,选不好电机往往是对应用对象认识不足,比如转矩,转速,惯量,过载能力等等。
至于参数,往往得凭借经验,毕竟现场的负载情况过于复杂,三菱的这个功能不错,其实在内部应该是一个扫频过程,找共振峰,然后设在陷波器,滤除和规避共振点。有的伺服可以滤除不止一个共振点。

网友B:
经常碰到选型的问题,很难找到一些简便的方法。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选大一点,很浪费。

网友A:
选大比选小相对安全,设备性能和可靠性也可以相对多得到一点保障。其实选型与具体应用直接相关,而应用种类太多,情况太复杂,因而也很难得出通用的简便方法,至多是一些原则。楼主所提的三菱选型软件值得参考。

网友C(2007-03-24):
请问:能否用PLC的ABS指令实时的读取伺服的绝对位置?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看PLC与伺服之间的具体接口和协议是否支持
另外伺服也必须采用绝对位置传感器

网友D:
波恩兄:
一定要用绝对位置编码器?
这个我觉得不会吧,如果编码器可以做到高精度的寻参,或者不用定位功能,没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E:
是测的驱动系统的频率响应,这样可以分析出驱动与机械连接后的共振频率。
任何的机械连接从机械频率响应上看,都能找到一组相应的零点和极点。因此,机械连接越多,零点和极点也就越多,而某些极点会严重影响到整套驱动的性能,甚至产生共振。所以现在比较高级的驱动都会有频率响应分析工具,并可用滤波器参数衰减共振点的幅值。

网友F:
才看到哦

网友A:
To 七夜:所言有一定道理,谢谢指正!

网友G:
我现在有个20GM和一个J2S200A,我既要使用ABS,又要使用电子手轮,但是20GM上只有8X8Y,这个时候一般怎么使用比较好??
还有我看FX2NPLC的手册上说使用ABS指令必须注意要驱动器和PLC同时上电或者驱动器先上电,但是这个在我系统里很难做到,因为我要用PLC控制驱动器的电源接触器

网友A:
不妨考虑同时上电,分别使能。

网友G:
可是我的接线已经是用20GM做ABS,用PLC做手轮了,因为用了64MR。希望高速计数然后和当前位置比较,再驱动20GM的点动正反向标志位,不要有太多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