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自由口通信程序

楼主(2007-02-07):
两台PLC226通讯,主机先发后收,辅机收到信息判断后再发,下面的程序老调不好,麻烦各位看看

LD SM0.1

MOVB 16#09, SMB30

MOVB 16#B0, SMB87

MOVB 16#AA, SMB89

MOVW +5, SMW90

MOVB 100, SMB94

ATCH INT_0, 23 //接收结束产生中断

ATCH INT_1, 9 //发送结束产生中断

ENI

RCV VB100, 0

INT_0:

LDB= SMB86, 16#20

MOVB 100, SMB34

ATCH INT_1, 10

CRETI

INT_1:

LD SM0.0

DTCH 10

XMT VB100, 0

主机工作方式:(1)226接收信息(RCV),(2)接收完进入中断23,发送固定帧(3)发送完进入中断9, ,(4)主程序处理相应接收信息,处理完,执行再依次执行(1)(2)(3)(4),循环往复.

辅机工作方式是先接收后发送。

各位能够帮我改一下上面的程序,谢谢!
zhongyi1999@sina.com

网友A:
西门子有NETR、NETW命令应该比较简单的。不知道你的程序中从站CPU226是什么通讯模式?在自由口模式下,它只能为主站,不能为从站。但MODBUS模式下可以为主站也可以为从站。
我们生产USB-PPI。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还是用smb2进行接受字符吧

楼主:
我也想用NETR和NETW,可是通过无线电台传输的,现在是两台,今后还要逐步增加,所以只有用自由口。

昨天试试了,基本上可以,但是主站发送这边有问题,我就把main的

MAIN
LD SM0.1
………
ATCH INT_0, 23
ATCH INT_1, 9
ENI
RCV VB100, 0

最后的RCV改成了XMT,老提示共用了XMY和RCV?

网友C:
小弟初来,以后请各位大哥赏脸关心一下我的帖子啊  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