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acon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2-07):
一台vacon NXP00095变频器,约每隔15秒左右动作一次,每次动作时间约1秒,电流正常,但每动作十几次就会出现一次过电流报警,测整流桥及IGBT正常,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动作是什么动作?

1》是正常启动频率后,带了电机负载运转的过程中,动作?

2》还是开机后,不做任何启动的情况下,动作呢?

先恢复出厂设置看看。估计是参数的问题。

楼主:
是正常启动频率后,带了电机负载运转的过程中动作.

因为设备较关键,是纸机网压部辘调节,profibus控制,一报警整条纸机线就跳停了,损失很大,我已换了变频器,苏州伟肯拿去检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
楼主可以问gary阿,哈哈,可惜他已经离开了

网友C(2007-05-01):
控制板重新写应用宏或更换控制板

网友D(2008-09-08):
Gary不在了,还有别人在么

报警的话,脱掉电机 空运行的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报警嘛?  如果是,肯定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了,有板子损坏了。

如果是带着电机报警的,情况就难说了,NXP的变频器里面有功能:支持故障时每1ms记录变频器各种运行情况,电流,转矩,频率。。。。。。。。。datalogger

很容易发现问题的!!

网友E:
说的仔细一点啊!还是有些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