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接地系统设计方案

楼主(2007-02-07):
一、变电站环境参数及要求
1、变电站面积
A类:90米×110米;B类:150米×210米;
2、土壤电阻率参数
a:500Ω•m;b:1000Ω•m;
3、开挖深度
开挖深度1.6米,在冻土层以下;
4、接地电阻要求
接地电阻要求小于0.5Ω;并提供接地棒被副食的范围及设计理论依据。
二、接地电阻降阻方法
为了达到降低接地网接地电阻之目的,首先需要从理论上研究降低接地电阻的方法。由公式R=ρε/C可以看出,降低接地电阻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增大接地体几何尺寸,以增大接地体的电容C;二是改善地质电学性质,减小地的电阻率ρ和介电系数ε。下面分别讨论降低接地电阻的一些方法。
1、增大接地网面积
由上面接地电阻的物理概念,依据公式R=ρε/C,大地电阻率ρ和介电系数ε不容易改变,而接地电阻R与接地网电容C成反比:从理论上分析,接地网电容C主要由它的面积尺寸决定,与面积成正比,所以接地网面积与接地电阻成反比。减小接地网接地电阻,增大接地网面积是可行途径。一个有多根水平接地体组成的接地网可以近似地看成一块孤立的平板,借用平板接地体接地电阻计算公式,当平板面积增大一倍时,接地电阻减小29.3%。
2、增加垂直接地体
依据电容概念,增加垂直接地体可以增大接地网电容。当增加的垂直接地体长度和接地网长、宽尺寸可比拟时,接地网由原来的近似于平板接地体趋近于一个半球接地体,电容会有较大增加,接地电阻会有较大减小。由埋深为零半径为r的圆盘和半径为r的半球电容之比4εr/2πεr可得,接地电阻减小36%。但是对于大型接地网,其电容主要是由它的面积尺寸决定,附加于接地网上有限长度(2~3m)的垂直接地体,不足以改变决定电容大小的几何尺寸,因而电容增加不大,亦接地电阻减小不多。所以大型接地网不应加以增加垂直接地体作为减小接地电阻的主要方法,垂直接地体仅作为加强集中接地散泄雷电流之用。
3、人工改善地电阻率
在高电阻率地区采用人工改善地电阻率的方法,对减小接地电阻具有一定效果。例如,对于一个半径为r的半圆球接地体而言,其接地电阻的50%集中在自接地体表面至距球心2r的半圆球内,如果将r至2r间的土壤电阻率降低,可使接地电阻大大减小。
设原地电阻率为ρ2,将r至2r范围内的电阻率为ρ2的土壤用低电阻率的材料ρ1置换,则半圆球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为:RX=(ρ1+ρ2)/4лr
置换前的接地电阻RX为:RX=ρ2/2πr
R与RX之比为:R/RX=(ρ1+ρ2)/2ρ2
当ρ1<<ρ2,上式改写为:R=RX/2=ρ2/4πr
故接地电阻减小的百分数为50%。另外由上式可以看出,用低电阻率的材料置换半球附近高电阻率的土壤,相当于将半球接地体的半径由R增大到2R,由于接地体几何尺寸的增加,而使接地电阻减小。
4、深埋接地体
在地电阻率随地层深度增加而减小较快的地方,可以采用深埋接地体的方法减小接地电阻。地的电阻率随深度而减小的规律,往往在达到一定深度后,地电阻率会突然减小很多。因此利用大地性质,深埋接地体后,使接地体深入到地电阻率低的地层中,通过小的地电阻率来达到减小接地电阻的目的。
对于地电阻率随地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小不大的地方,由于地电阻率变化不大,增加接地网的埋深只是增大接地网的电容。利用电容的概念,电容具有储藏电场能量的本领,它所储藏的能量,不是储藏在极板上,而是储藏在整个介电质中,即整个电场中:介电质中的能量密度,既与介电系数有关,又与电场的分布有关,因此,比起接地网的几何尺寸小得多的有限埋深,所增加的储藏能量的介质空间极为有限;在有限空间中的能量密度又小,储藏的总能量也就增加不多,即电容增加不大,所以对减小接地电阻作用不大,不宜采用深埋接地体的方法减小接地电阻。深埋接地体和敷设水下接地网可以大大降低直流电阻,但对降低交流电阻作用不大,故国军标不推荐使用该法。但结合基地航天测试实际情况,主要是低频信号,此法简单,效果明显,可以使用。
5、敷设水下接地网
在有适宜水源的地方敷设水下接地网,由于水的电阻率比地电阻率小的多,可以取得比较明显的减小接地电阻的效果。而且敷设水下接地网施工比较简便,接地电阻比较稳定,运行可靠,但应注意水下接地网距接地对象的距离一般不大于1000m。
6、利用自然接地体
充分利用混凝土结构物中的钢筋骨架、金属结购物,以及上下水金属管道等自然接地体,是减小接地电阻的有效措施,而且还可以起引流、分流、均压作用,并使专门敷设的接地带的连接作用得到加强。
三、变电站接地系统设计方案
由于变电站接地的地网一般分站内地网和站外地网两部分,因此与变电站的站区面积关系不大,接地电阻主要由土壤电阻率决定,因此设计时我们主要考虑土壤电阻率的不同。
1、500Ω•m地网设计计算:
A、设计使用深井与水平接地相结合的办法来施工;
B、    井平均深度60m,深井共15只;深井成孔直径φ150mm,使用接地极为ER-¢25铜包钢接地极,辅以降阻剂25kg/m。
C、    单孔井使用普通金属接地体的接地效果:
Rd =ρ/(2πL)× ln(4L/d)
=500Ω•m/(2 ×3.14×60)×ln(4×60/0.15)
=9.82Ω
20口井的总集效 Rj=Rd/n=9.82Ω/15≈0.655Ω
在500Ω•m 情况下,15只垂直接地体利用系数为0.75,故实际效果为:
Rjs=Rj/0.75=0.655/0.75 =0.873Ω
D、    单孔井使用ER-¢25铜包钢接地极的接地效果:
RT =1/2 Rjs=0.437Ω
E、水平接地极采用EC-S120的铜包扁钢,辅以12kg/m降阻剂,水平接地极长度共计1500m;水平接地体接地效果R=ρ/(2πL)×[lnL2/(dH)+A]=0.85Ω
F、综合接地效果:
R =[0.85Ω//0.437Ω]×1.35
    =[0.85×0.437/(0.85+0.437)]×1.35
    =[0.3715/1.2215]×1.35
    =0.304×1.35
=0.41Ω
可达到接地电阻小于0.5Ω要求。
G、材料预算:
1)    降阻剂
垂直部分 60m/只×25kg/m×15只=22.5T
水平部分 1500m×12kg/m =18T
合计:35T
2)    ER-¢25铜包钢接地极  60m×15只=900米
EC-S120铜包扁钢:1500m
3)    其它:主料×(10%~15%)
          (包括 热焊摸具、防腐材料、连接件及局部布线)
H、施工费用
1)    钻深井 100/m×60m/根×15根
2)    开挖土方(含回填):1500m×0.8方/m =1200方
3)    焊接:热焊溶接
其它工量:(防腐、清场等)
一、    运输
二、    管理费
三、    设计、预决算、检测等费用
四、    税及其它财务费
估算总工程造价:83万元
2、1000Ω•m地网设计计算:
A、设计使用深井与水平接地相结合的办法来施工;
E、    井平均深度60m,深井共30只;深井成孔直径φ150mm,使用接地极为ER-¢25铜包钢接地极,辅以降阻剂25kg/m。
F、    单孔井使用普通金属接地体的接地效果:
Rd =ρ/(2πL)× ln(4L/d)
=1000Ω•m/(2 ×3.14×60)×ln(4×60/0.15)
=19.64Ω
20口井的总集效 Rj=Rd/n=19.64Ω/30≈0.655Ω
在1000Ω•m 情况下,30只垂直接地体利用系数为0.80,故实际效果为:
Rjs=Rj/0.8=0.6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