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回原点指令ZRN

楼主(2007-02-07):
大家好:我发现台达的回原点指令ZRN实际情况好象跟手册上说的不一样
我发现当近点信号一到PLC马上就停止发脉冲了,但是手册却显示当近点信号一到PLC会以S2的速度发脉冲直到近点信号过才停止发脉冲
请问用这条指令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不会吧!我有用过的,应该是近点信号由ON到OFF时,PLC停止发送脉冲

网友A:
请参照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3565

楼主:
会不会要配合特殊寄存器用的啊?

网友B:
你应该将1-48到1-51设定上相应的数值。

网友C:
楼主,会不会是你的速度S2本身设置的就是0呢??

网友D(2021-10-07):
我也碰到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