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通讯问题

楼主(2007-02-07):
   请问,MCGS后台监控和现场的西门子PLC通讯该用什么线缆连接,要用到其他设备吗?距离大概1KM左右!
用西门子的专用PC/PPI电缆、同轴电缆还是双绞线啊?

网友A:
可以用RS-485总线方式,如果考虑到布线麻烦,可以采用无线的方式,GPRS是很好的

网友B:
建议用TCP/IP,加光纤转换器!还有加cp343模块!

网友C:
一;可以用485总线,双绞线即可,如距离超过1200米,加中继。
二:用无线模块,加一GPRS模块即可,MCGS有驱动,直接用。
三:光纤传输,走485总线,传输介质为光纤,使用研华ADAM4541或者4542+。
四:网络传输,加CP343连接西门子PLC,上位机加研华ADAM4570即可。
如有问题,请致电:010-51659278-115
http://www.hmitech.com/bbs/Default.Asp?i=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