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询问

楼主(2007-02-07):
我想问一下,松下伺服能不能达到0.01M转到80度?

网友A:
0.01m,是0.6秒吗?建议算一下速度、加速度、减速度,然后根据整体惯量计算需要的扭矩。

网友B:
伺服本身的定位时间也不少呀,保守估计也要0.1秒吧

楼主:
  TO刘斑竹:是0.01S转到半圈,伺服的响应和精度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怎样计算呢,而且0.01S达到180度之后停止0.02S再继续前面的动作,个人认为达到这个要求很有困难,即使响应达到了,精度能否达到呢,象楼上说的那样伺服本身还有定位时间呢,我这个机器负载不是很大,扭矩要求在2N.M左右,不知道伺服能否满足这些要求?另外关于对负载的扭矩(瞬时,平均)和惯量要求论坛里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学习一下,恳请各位指教

网友C:
0.01s就是10ms,10ms之内转180度还要停止?!我以为几乎无法实现,就如流版主提示的,就算你不带负载,单单是电机克服自身的惯量都有困难!180度位移量以100Hz频率运行,不是普通伺服所能为1

网友A:
0.6秒,还可以算一下。0.01秒,还是算了吧。是个速度已经是3000rpm了,你还要启动和刹车。就算空载的伺服,把速度加到3000rpm,0.01s也不是很现实。

楼主:
那0.01S不行的话,750W,3000转的伺服大概多长时间(可行的最少的时间)能够满足这个动作呢,怎样来计算和衡量这个问题呢,谢谢楼主

网友B:
我做了一个简单测量,60W的电机,16MM导程的丝杆,带3KG左右负载,来回走20MM 50次,共走20MM 100次,加速度1G,用时20多秒,适当调大位置增益可以做到20秒以下.
也就是0.2秒可以转一圈多.

网友B:
事实上电机根本还没转到3000转的时候,他就开始减速了

网友C:
如果是3000转的伺服,要转到3000rpm,所需时间就相当于该伺服的机械时间常数,或者速度环阶跃响应建立时间,从概念上讲,这个时间大致在20ms这个水平上,当然也取决于具体伺服的力拒惯量比。
如果你一定要那么高的响应能力,建议你使用直接驱动系统。而非普通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