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雷达测位在粉尘特别大的场所能用么

楼主(2007-02-07):
我想在我们的粉煤灰库里加一个测位计,不知道什么样子的可以满足.以前用的是电极测位,就是两个水平的电极,利用炭的导电性来测量粉煤灰的位置,可是可能是因为时间太长附着物太多,灰位总显示满的,因为它在库里边,根本没有办法检修.所以我想在这里求助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那一种可以适应这样的环境而且便于检修的测位器.

网友A:
我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水雾大的环境,是否会造成雷达液位计的测量误差?

网友B:
雷达可以适用于你们的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粉尘特别达到何种程度? !!!
雷达的原理是:发射电磁波,穿透力较强。但是也不能穿透一道墙(当粉尘密实的形成一个界面,就没招了)。呵呵!

网友C:
楼上很热心 文字也很好 赞赏!
雷达测量这样得工况是没问题得!一谈到发电厂煤粉仓 就能完全了解工况是需要经验得呵呵
楼主:
想完成好如此测量 你需要2个很好得条件
1、选择比可靠得品牌
2、因为你们是用户 所以要选择有经验得供应者 而不是贸易公司 因为这种测量确实需要一些技术性得东西;
切记!

网友D:
用雷达测量效果很不好,一般用核子(发射)料位计最好!

网友E:
经济实惠,性价比问题

楼主:
谢谢!这个灰塔它与煤仓不同,因为煤仓的粉尘是一定时间后就能落定,可是灰塔里就不一样了,因为有一台气化鼓风机一直在吹,我曾经试了一下不关掉风机打开盖子,大概就是1秒钟的时间,我身上大概能粘上1公斤的灰.请问就这样的环境也能用么?

网友C:
有好上千个煤粉仓上在用着雷达 效果很好啊?
如果有不好的 原因99% 就出在我说的那2个问题上
呵呵 另外请问 请问煤粉仓谁用核子的?
至于楼上说的 灰塔 我也推荐用雷达的,呵呵 很多很多实例啊
灰是气力输送 所以里面条件很恶劣 但好的雷达技巧的安装后 很多年都能免维护工作
至于大家说的粉尘问题 对雷达来说根本无所谓!如果如日月说的 “当粉尘密实的形成一个界面”呵呵那还叫粉尘吗?墙啊

网友F:
我是搞木业的.有个粉尘料仓.以前我在别的地方是使用旋转式料位探头.但是国产的不太好使,烧电机.进口的好使价格较高.各位同人是否有更好的方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B:
视环境条件,选超声波的可能合适。

网友G:
粉煤灰库测量连续料位一般建议都是用雷达料位计,推荐选用E+H
技术特点:
两线 制 供电
26GHz脉冲式雷达
引导式菜单操作
现场显示可观察回波曲线 ,免费提供中文TOF操作软件
卓越的抗粉尘干扰能力
抛物面天线4 °发射角
抗粉料挂料吹气装置为标准配置
测量粉仓料位达 70 米
过程温度达 200 °C
过程压力16 bar[/b]

网友H:
用德国的VEGA料位计试一试,我们用的效果埠错,就是价格贵些。

网友I:
ROSEMOUNT和E+H的雷达都可以的, 但重锤料位计是否可以考虑呢?

网友J(2007-03-14):
这种工矿我们也经常遇到的,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电话13816432233 张

网友K:
超声波,粉煤的介电常数较低,雷达的测量原理对介电常数要求较高。超声波测量原理与雷达有本质的区别。但要克服粉尘的影响。

网友L:
科隆的雷达也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M:
罗斯蒙特的雷达料位计就可以.我们的水泥库和粉煤灰库都用的这个,效果不错,要知道,水泥库也是经常要均化的

网友N(2007-04-14):
用带有导波杆的雷达应该没问题.

网友O:
用导波雷达可以

网友P:
导波雷达
admin@trust-control.com.cn

网友Q:
同意楼上观点啊

网友R(2007-05-18):
用E+H的FMR250就可以

网友S(2012-11-09):
操作指南
BA 218F/01/zh 智能型微波物位仪雷达
micropilot M
操作指南
FMR230/231/240
主要操作指南
安装
罐内安装导波管安装旁通管内安装
接线
投运
通过VU331的基本设定通过ToF Tool的基本设定
故障诊断
见53页见62页
见70页
目录
1 安全指南..........................4
2 标识
5 操作.............................39
...................6
..............................7
...................38
1.1指定使用.............................4
1.2安装搬运与操作......................4
1.3操作安全.............................4
1.4返修.................................5
1.5安全规范与标记...
2.1设备标识.............................7
2.2交货范围............................14
2.3证书与认证..........................14
2.4注册商标............................14
3.1交货运输储存.....................15
3.2安装条件............................16
3.3安装指南............................23
3.4安装后的检查........................23
4.1快速接线指南........................34
4.2连接测量单元...... ..................36
4.3等电势连接..........................38
4.4保护等级............................38
4.5连接后的检查...
5.1快速操作指南.........................39
5.2显示与操作单元.......................41
5.3现场操作............................43
5.4显示与错误信息确认...................46
5.5HART通信............................47
3 安装.................................15
4 接线.................................34
6 调试....................................50
7 维护....................................67
8 附件....................................68
9 故障诊断................................70
10 附录...................................82
6.1功能检查..................................50
6.2调试......................................50
6.3基本设定..................................51
6.4用VU331进行基本设定........................53
6.5用TOFTOOL进行基本设定......................62
9.1 故障诊断指南.............................70
9.2系统错误信息...............................71
9.3应用错误..................................73
9.4Micropilot的方向..........................75
9.5备件......................................77
9.6返修......................................79
10.1操作菜单HART(显示模块)TOFTOOL... ..........82
10.2操作矩阵HART/Commuwin ...................84
1 安全指南
1.1 指定使用
Micropilot M FMR230/231/240是一种一体化的雷达物位变送器用于液体浆料及
颗粒的连续非接触测量该设备可安装在密闭的金属容器外这是因为其操作频率为约
6GHz 而其最大辐射脉冲能量为1mW 平均功率输出1μW 该设备对人类及动物完全无害
1.2 安装调试与操作
M i c r o p i l o t M的设计操作简单,符合当前先进的技术 安全性和欧共体标准 如果安装错误
或误操作那么有可能发生与应用相关的危险例如由于错误的安装或标定产品外溢
鉴于这个原因此仪表的安装接线操作和维护必须完全依照本安装操作手册进行人员必
须是被批准和有资格的经过阅读和理解后严格按照本书指令仪表的修改及修理必须在操
作手册允许的情况下进行
1.3 操作安全
防爆区域
FCC认证
用于防爆区域的测量系统带有单独的"Ex文件" 此文件是操作手册的一部分必须严格遵守此
文件中的安装指南及等级划分
确保所有人员经过资格审查
遵守证书中的规范及当地的相关法规
该设备符合FCC第15部的规定其操作遵循以下两项条件
1 .该设备不会产生有害的干扰
2 .该设备必须接收任何外界干扰包括可能引起误操作的干扰
1 . 4 返修
提示
注意
在将仪表送回Endress+Hauser进行维修前请完成以下工作
填写完整的防爆物品数据表
若有需要附上特别处理指南例如符合EN91/155/EEC.的安全数据表
去除所有的残余物特别注意垫圈槽等可能残留液体的部分当此液体对
健康有害如带有腐蚀性毒性致癌及放射性时尤其重要
本操作手册后附有"防爆物品数据表"
仪表在返修前必须将有害材料清洗干净例如通过塑料的扩散及擦

若仪表未清洗干净会导致人身伤害如烧伤等或需要对其进行处
理由此产生的费用将由该仪表的用户承担
1.5安全规范和标记 为了突出强调手册上的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 我们列出下列安全规范和符号
安全标记
符号意义
提示
提示强调此过程或动作如果不正确,可能会间接影响操作或
导致信仪表的误动作
注意
注意强调此过程或动作如果不正确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
仪表误动作
警告
强调警告此过程或动作如果不正确可能会引起人身伤亡
甚至仪表毁坏
危险防护
允许在爆炸危险场合使用的设备
如果设备盘上有这个标记表明它能使用在爆炸危险区或
在安全区域
危险爆炸场所
此标记用于表明该区域为爆炸危险区域
装置位于或接线经过标有爆炸危险区域的区域
必须遵守规定的保护措施
安全场所非爆炸危险场所
此标记表明该区域为安全场所
在安全场所的设备如果其输出要送到危险场所
则仍需要安全认证
直流电压
接线端接进或接出直流电流或者电压
交流电压
接线端接进或接出交流正弦波电流或者电压
接地端
对操作人员来说接地端就是和大地相接
保护型接地端
此端点应先和大地连接再和其它设备连接
等势连接绑定大地
连接到通过实距得出的可能为工厂接地系统的中性点或等势线
电气标志
2 标识
2.1设备名称
2.1.1 铭牌
下列技术数据在仪表铭牌上给出
定购码
见定购信息
最大工作压力天线最高允许温度
WHG注册 安全信息
Micropilot M FMR230定购信息
认证
A
F
S
T
U
V
K
Y
非防爆区
ATEX II 1/2G EEx ia IIC T6
ATEX II 1/2G x ia IIC T6 注意静电放电见安全标准XA
ATEX II 1/2G x em【ia】 IIC T6
ATEX II 1/2G x d【ia】 IIC T6
非防爆区+WHG
ATEX II 1/2G x iaIIC T6+WHG 注意静电放电见安全标准XA
ATEX II 1/2G x iaIIC T6+WHG
ATEX II 1/2G x em【ia】 IIC T6+WHG
FM IS-ClassI,Divison 1,GroupA-D
FM XP-ClassI,Divison 1,GroupA-D
CSA IS-ClassI,Divison 1,GroupA-D
CSA IS-ClassI,Divison 1,GroupA-D
TIIS EExiaIICT4
特殊型号
EE
EE
EE
EE
EE
EE
天线尺寸
80mm/3
100mm/4
150mm/6
200mm/8
250mm/10
FMR230- 产品名称第一部分
附图1 Micropilot M FMR230上的铭牌信息(示例)
ATEX注册号
2.1.2 定购信息
型号
标准
标准
标准
标准
高温
涂釉天线
特殊型号
密封
氟橡胶/FKM
EPDM
Kalrez
PTFE
石墨
PTFE
温度范围
-20 ...200 /-4 F...+392 F
-40 ...150 /-40 F...+302 F
0 ...200 /32 F...+392 F
-20 ...200 /-4 F...+392 F
-60 ...400 /-76 F...+752 F
-40 ...200 /-40 F...+392 F
天线型号密封温度
过程连接材质
直径/压力标准材质
CM2
CN2
CQ2
CR2
CW2
CX2
C62
EWT
EXT
CQ5
CW5
C65
AL2
AM2
AP2
AQ2
AV2
A32
A52
AVT
A3T
AV5
A35
A55
KA2
KH2
KV2
KD2
K52
YY9
DN80PN16
DN80PN40
DN100 PN16
DN100 PN40
DN150 PN16
DN200 PN16
DN250 PN16
DN150 PN16
DN200 PN16
DN100 PN16
DN150 PN16
DN250 PN16
3 /1501bs
/3001bs
4 /1501bs
4 /3001bs
6 /1501bs
8 /1501bs
10 /150 1bs
6 /1501bs
8 /1501bs
6 /1501bs
8 /1501bs
10 /150 1bs
10 K 80
10 K 100
10 K 150
10 K 200
10 K 250
特殊型号
DIN 2525FromC
DIN 2525FromC
DIN 2525FromC
DIN 2525FromC
DIN 2525FromC
DIN 2525FromC
DIN 2525FromC
DIN 2525FromE
DIN 2525FromE
DIN 2525FromC
DIN 2525FromC
DIN 2525FromC
ANSI B16.5
ANSI B16.5
ANSI B16.5
ANSI B16.5
ANSI B16.5
ANSI B16.5
ANSI B16.5
ANSI B16.5
ANSI B16.5
ANSI B16.5
ANSI B16.5
ANSI B16.5
JIS B2210
JIS B2210
JIS B2210
JIS B2210
JIS B2210
SS316Ti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SS316
Ti
Ti
Ti
Ti
Ti
Ti
(涂层钢)
(涂层钢)
哈氏C合金
哈氏C合金
Ti
Ti
Ti
Ti
Ti
Ti
涂层钢
涂层钢
哈氏C合金
Ti
Ti
Ti
哈氏C合金
Ti
哈氏C合金
哈氏C合金
Ti
Ti
SS316
SS316
SS316
输出和基于菜单的操作
A
B
C
D
E
F
Y
外壳
A
C
Y
铝外壳F-12涂层IP65
铝外壳T-42涂层,Ip65带分离接线腔
特殊型号
电缆入口
Pg13.5塞缆
M20 1.5缆塞
G/电缆入口
/NPT电缆入口
PROFIBUS-PA M12插头
基金会现场总线7/8 插头
特殊型号
选项
A
B

3.1.B材料可接触介质部件SS316Ti 审查认证EN 10204
依据规格52005759
FMR230- 完整的产品名称
E
K
D
G
H
Y
4...20mAHART显示单元VU331(4行字符显示)
4...20mAHART
PROFIBUS-PA带显示单元VU331(4行字符显示)
PROFIBUSPA
基金会现场总线带显示单元VU331(4行字符显示)
基金会现场总线
特殊型号
V
认证
A
F
S
T
U
V
K
Y
非防爆区
ATEX 1/2G EEx i a C T 6
ATEX 1/2G EEx i a C T 6 注意静电放电见安全标准XA
ATEX 1/2G EExem【ia】 C T 6
ATEX 1/2G EExem【ia】 C T 6
ATEX 1/2G EExem【ia】 C T 6 注意静电放电见安全标准XA
非防爆区+WHG
ATEX 1/2G Eex i a CT6+WHG
ATEX 1/2G Eex i a C T 6 注意静电放电见安全标准XA
ATEX 1/2G Eex【ia】CT6+WHG
FM IS-Class 1,Diviwion1,GroupA-D
FM XS-Class 1,Diviwion1,GroupA-D
CSA IS-Class1,Diviwion1,GroupA-D
CSA XP-Class1,Diviwion1,GroupA-D
TIIS Eex iaIICT4
特殊型号
FMR231- 产品名称 第一部分
Micropilot M FMR 231
定购信息
A 360 m m /14" PPS , V iton 100 m m /4"
B 510 m m /20" PPS, V iton 250 m m /10"
E 360 m m /14" PTF E, 100 m m /4"
F 510 m m /20" PTF E, 250 m m /10"
H 360 m m /14" PTF E, 100 m m /4"
J 510 m m /20" PTF E, 250 m m /10"
Y
GGJ
1 / 1
1 / 1
1 / 1
1 / 1
1 / 1
1 / 1
 " B SPT (R 2",D IN 2999) S S316L
GGS  " B SPT (R  ",DIN 2999) P V D F
GNJ N PT  " SS316L
GNS N PT  "P V D F
B F J D N 50 PN 16 D IN 2526 Form B SS316 L
B M J D N 80 PN 16 D IN 2526 Form B SS316 L
B N J D N 80 PN 40 D IN 2526 Form B SS316 L
BQJ DN1 00 PN 16 DIN 2526 F orm B SS316 L
BW J DN1 50 PN 16 DIN 2526 F orm B SS 316 L
CF J DN5 0 PN 16 DIN 2526 F orm C SS316 L
CM J DN8 0 PN 16 DIN 2526 F orm C S S316 L
CNJ DN8 0 PN 40 DIN 2526 F orm C SS316 L
CQJ DN1 00 PN 16 DIN 2526 F orm C SS 316 L
CW J DN1 50 PN 16 DIN 2526 F orm C SS316 L
CF K DN5 0 PN 16 DIN 2526 F orm C SS 316 L,PT FE -clad
CM K DN8 0 PN 16 DIN 2526 Form C SS 316 L,PT FE -clad
C Q K D N 100 PN 16 D IN 2526 F orm C S S316L, PT FE -clad
C W K D N 150 PN 16 D IN 2526 F orm C S S316L, PT FE -clad
A E J 2"/150 lbs A NS I B 16.5 SS 316L
A L J 3"/150 lbs A NS I B 16.5 SS 316L
A M J 3"/300 lbs A NS I B 16.5 SS 316L
A PJ 4"/150 lbs A NS I B 16.5 SS 316L
A Q J 4"/300 lbs A NS I B 16.5 SS 316L
A V J 6"/150 lbs A NS I B 16.5 SS 316L
A E K 2"/150 lbs A N S IB 16.5 SS 316L, PT FE -clad
A L K 3"/150 lbs A N SIB 16.5 SS 316L, PT FE -clad
A PK 4"/150 lbs A N SI B 16.5 SS 316L, PT FE -clad
A V K 6"/150 lbs A N S IB 16.5 SS 316L, PT FE -clad
KE J 10 K 50A JIS B2 210 SS316L
KL J 10 K 80A JIS B2 210 S S316L
KP J 10 K 100A JIS B2 210 S S316L
KV J 10 K 150A JIS B2 210 SS316L
K E K 10 K 50A JIS B 2210 SS 316L, PT FE -clad
K L K 10 K 80A JIS B 2210 SS 316L, PT FE -clad
K PK 10 K 100A JISB 2210 SS 316L, PT FE -clad
K V K 10 K 150A JISB 2210 SS 316L, PT FE -clad
MF J D N 50 D IN 11851 SS 316L
H FJ D N 50 D IN 11864-1 SS 316L
TE J 2" ISO 2852 SS 31 6L
TL J 3" ISO 2852 SS 316L
Y Y 9
FM R 2 31- 产品名称 第二部分
天线型号O型环屏蔽段长度
过程连接材质
杆式天线
杆式天线
杆式天线
杆式天线
杆式天线
杆式天线
防静电
防静电
防静电+完全绝缘
防静电+完全绝缘
特殊型号
牛奶
防腐
三夹
三夹
完全绝缘
完全绝缘
特殊型号
型号材质
螺纹连接材质
材质
材质
标准
标准
法兰直径/压力
卫生连接
O型环接管长度
A  20 mA HA R T
B  20 m A H A R T
C P R O FIBU S -PA
D R O FIB U S -PA
E
F
Y 特殊型号
输出和基于菜单的操作
带显示单元VU331 4行字符显示
带显示单元VU331 4行字符显示
基金会现场总线带显示单元VU331 4行字符显示
基金会现场总线
P
4...
4...
A
C
Y 特殊型号
外壳
铝外壳F-12,涂层,IP65
铝外壳T-12,涂层,IP65带分离线腔
A
C
F M R 231 -
4  NPT
9 特殊型号
无气密连接
有气密连接
完整的产品名称
电缆入口
气密连接
Pg13.5缆塞
M20 1.5缆塞
G/电缆入口1
1/2 电缆入口
PROFIBUS-PA M12插头
基金会现场总线7/8 插头
A
B
其它

3.1.B材料,可接触介质部分SS316Ti,审查认证EN10204,依据规格52005759
A
1 A TE X II1/2 G E Ex iaIICT 6
3 A TE X II1/2 G E Ex em 【ia】IICT 6
4 A TE X II1/2 G E Ex d 【ia】IIC T6
F + W H G
6 A TE X II1/2 G E Ex iaIICT 6 + W H G
8 A TE X II1/2 G E Ex em 【ia】IICT 6 + W H G
S FM IS - ClassI,Divisio n 1,G roup A- D
T FM X P -ClassI,Divisio n 1,Group A-D
U C SA IS -ClassI,Division 1,G roup A-D
V C S A X P - ClassI,Division 1,Group A-D
K TIIS E E x iaIICT 4
Y
2 40 m m /1 /1
2  "
3 50 m m /2"
4 80 m m /3"
5 100 m m /4"
8 21 mm
V Viton/FKM
E Viton GL T
K Ka lrez
FM R 2 40-
认证
天线尺寸
天线型号密封温度
产品名称第一部分
非防爆区
非防爆区
特殊型号
mm导波天线内径21mm
inch波导波天线内径
型号密封温度
标准
标准
标准
Micropilot M FMR 240定购信息
-20℃...150℃ /-4°...+302°
-40℃...150℃/-40°...+302°
F
F F
F
0℃...150℃/32°F...+302°F
GN J N P T  SS316L
GG J B SPT (R  ,D IN2999) SS 316L
C FJ D N 50 PN 16 DIN 252 6 Form C SS316L
C G J D N 50 PN 40 DIN 252 6 Form C SS316L
C M J D N 80 PN 16 D IN 252 6 Form C SS316L
C N J D N 80 PN 40 DIN 252 6 Form C SS316L
C Q J D N 100 PN 16 DIN 252 6 Form C SS316L
C R J D N 100 PN 40 D IN 252 6 Form C SS316L
C W J D N 150 PN 16 DIN 252 6 F orm C SS316L
A EJ 2"/150lbs A NS I B 16.5 SS316L
A FJ 2"/300lbs A NS I B 16.5 SS316L
A LJ 3"/150lbs A NS I B 16.5 SS316L
A M J 3"/300lbs A NS I B 16.5 SS316L
A PJ 4"/150lbs A NS I B 16.5 SS316L
A Q J 4"/300lbs A NS I B 16.5 SS316L
A W J 6"/150lbs A NS I B 16.5 SS316L
KEJ 10 K 50A JIS B2 210 SS316L
KL J 10 K 80A JIS B2 210 SS316L
K PJ 10 K 100A JISB 2210 SS316L
K W J 10 K 150A JISB 2210 SS316L
Y Y 9
F M R 240-
输出与基于菜单的操作
天线延伸

100mm/4 天线延伸管
特殊长度
过程连接材质
螺纹连接材质
1 / " 1
1 / " 1
1 / " 1
法兰直径/压力标准材质
特殊型号
A  20 mA HA R T
B  20mA H A R T
C PR O FIBU S -PA
D R O FIB U S PA
E
F
Y 特殊型号
带显示单元VU331 4行字符显示
带显示单元VU331 4行字符显示
基金会现场总线带显示单元VU331 4行字符显示
基金会现场总线
P
4...
4...
A
C
Y 特殊型号
外壳
铝外壳F-12,涂层IP65
铝外壳T-12,涂层IP65带分离线腔
4  NPT
9 特殊型号
电缆入口
Pg13.5缆塞
M20 1.5缆塞
G/ 电缆入口1
1/2 电缆入口
PROFIBUS-PAM12插头
基金会现场总线7/8"插头
A
B
选项

3.1B材料,可接触介质部分SS316Ti,审查认证EN10204,规格52005759
完整的产品名称
2.4 注册商标
KALREZ , VITON , TEFLON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Wilmington, USA 的注册商标
TRI-CLAMP
Ladish & Co., Inc., Kenosha, USA 的注册商标
HART
HART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 Austin, USA 的注册商标
ToF
Endress+Hauser GmbH+Co., Maulburg, Germany 的注册商标
2.2 交货范围
注意
必须遵守第11页3.2节给出的有关折封运输及储存的有关规定
交货范围包括
组装好的仪表
ToFTool(操作软件)
附件(见第8章)
随机文档
短操作册(基本设定/故障诊断):在仪表外壳内
操作手册(此手册)
操作手册(仪表功能描述)
认证文档若未包括在操作手册内

2.3 认证与证书
CE标志
本仪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在出厂前已经过测试本仪表符合EN 61010所规定的应用标准及
规则本仪表亦符合EG指令所规定的要求Endress+Hauser确保本仪表以通过这些测试并
附有CE标志
3 安装
3.1 交货运输与储存
注意
检查包装及货物有否损坏
检查货物数量及品种是否与定货相符
遵守18Kg以上仪表的安全指南及运输条件在运输时不要用其外壳吊运
在储存及运输过程中应将仪表进行包装以防冲击其原始包装可提供最优保护储存的允许温
度为-40 ...+80 ??
3.1.1交货
3.1.3储存
3.1.2运输
F12外壳
用于非导电性介质用于导电介质天线延伸管涂釉天线高温型
T12外壳
喇叭天线
DIN 2526的法兰
ANSI B16.5的法兰JIS B221的法兰
涂釉天线
天线尺寸
法兰
法兰法兰
天线尺寸
PN16 PN40
150ibs 300ibs 10K
天线延伸管
标准长度
ca.86 65 78
68 94 65 78
d
d
d A
d
D
D
D B
D
b b
L
L
86 86
b
L1
L
L
C
b
b
150mm/6
200mm/8
A【mm】
B【mm】
C【mm】
L1=100mm/200mm/300mm/40mm
DN80
DN100
DN150
DN200
DN250
b【mm】
D【mm】
L【mm】
d【mm】
80mm/3
28.9(28.4)
190.5(209.5)
23.9(31.8)
228.6(254)
25.4
279.4
28.4
342.9
30.2
406.4
DN80
20(24)
B【mm】
D【mm】
DN100
20(24)
220(235)
DN150
DN200
DN250
100mm/4
150mm/6
200mm/8
250mm/10
b【mm】
D【mm】
3.2安装条件
3.2.1 尺寸
附图2 Micropilot M FMR230尺寸
F12外壳T12外壳
螺纹连接
BSP 1 / or 11/2NPT 1
法兰D N 5 0 . . . 1 5 0
或等效DN50防腐连接牛奶连接三夹
DIN11864
带O型环
与FDA-listedTFM1600
D N 5 0 防腐牛奶或三夹连接
PTFE,防静电
法兰
无气密连接
有气密连接
过程
连接防腐连接牛奶连接三夹
屏蔽段长度相当于安装短管
的最大高度
PPS,防静电
DIN2526的法兰
PN 1 6 用于PN 4 0
ANSIB16.5及JISB2210的法兰见FMR240
法兰
L2=100mm/250mm
DN50
20(20)
200(200)
DN80
20(24)
200(200)
DN100
DN150
b【mm】
D【mm】 a【mm】
a【mm】
DN50...150
DN50
44.5
80.5
DN50 2 /3
PTEF
360/510 390/540 390/540
33 33
L2 L2 L2
43 a a
a
DN50
DIN 11851
2 /3
ISO2852
b a
D
129 150
68 94 65 78
ca.86 65 78
附图3 Micropilot M FMR 231
F12外壳
螺纹连接
B S P 1 1/ 或1 1/ NPT
2 2
带天线延伸管
L1=100mm
法兰DN50...150
或等效
T12外壳
喇叭天线
DIN2526的法兰ANSI B16.5的法兰JIS B2210的法兰
天线尺寸
PN 1 6 PN 40 150ibs 300ibs
法兰法兰法兰
内径 10K
ca.86 65 78 68 65 94 78
85 85
标准300...2800
26.9 26.9
d
d
d
D
D
d
84 86
18.5
L
L
L
L
L1 b
18.5
18.5
18.5b
84 86
b
L【mm】
d【mm】
b【mm】
D【mm】
b【mm】
D【mm】
40mm/1/
2 50mm/2
DN50
20(24)
DN80
20(24)
DN100
20(24)
220(235)
DN150
80mm/3
19.1(22.4)
152.4(165.1)
23.9(28.4)
190.5(209.5)
23.9(31.8)
228.6(254)
25.4
279.4
DN50
DN50
DN100
DN150
100mm/4
b【mm】
D【mm】
附图4 Micropilot M FMR 240
安装
最佳选择
在信号波束内应避免安装任何装置
如限位开关温度传感器等请参阅波
束角,见20页
对称装置(2)如真空环加热线圈挡板
等均有可能干扰测量
天线尺寸天线越大则波束角越小干
扰回波也越弱
抑制图可利用电子抑制干扰回波的方法
来获取更佳的测量结果
天线调整请参阅最优安装位置
导波管导波管和导波天线可用于避免干

请联系获取更多的信

E N D R E S S + H A U S E R
3.2.2工程提示定位
建议距离1 由罐的内壁到安装短管的
外壁应大于罐直径的1/6
对FMR240 最小为15cm 6"
不可安装于罐顶的中心位置3 干扰会
导致信号丢失
不可安装于料口的上方4
建议安装保护盖2 以防直接的日照或
雨淋使用简单工具即可安装或拆卸见
第68页附件
对 FMR230/231 最小为30cm
12"
L00-FMR2xxxx-17-00-00-xx-001
L00-FMR2xxxx-17-00-00-xx-002
提示
对沸腾的液面或存在泡沫的场合请使用FMR230或FMR231 在有严重蒸气的场合
FMR240的最大测量范围会随蒸气的密度温度及成分的而不同有所降低请使用
FMR230或FMR231 请使用FMR230配合导波管测量氨水
测量范围从波束触及罐底的那一点开始计算但在特殊情况下当罐底为凹形或锥型时当物
位低于此点时无法进行测量
当介质为低介电常数组A及B 时当其处于低液位时罐底可见此时为保证测量精度
建议将零点定于距罐底高度为C的位置
理论上测量达到天线尖端的位置可能的但是考虑到腐蚀及粘附的影响测量范围的终值
应距离天线的尖端至少50mm(2 )
最小测量范围B与天线有关
罐体直径应大于D 高度最小为H
随浓度不同泡沫既可以吸收微波又可以将其反射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进行测量的
波束角
波束角定义为雷达波的能量密度达到其最大值的一半3dB 时的角度微波也可以散射到波
束外部并被干扰源所反射
波束角与天线型号(直径)有关
天线尺寸
波束角
DN150
DN200
DN50
DN80
DN100
1/ 40
2 / mm DN250
FMR 230 FMR231
杆式天线
FMR 240
测量条件
FMR230/231
FMR240
B【m/inch】
0.5/ 20
0.2/ 8
C【mm/inch】
150...300/6...12
50...150/2...6
D【m/inch】
1/ 40
0.2/ 8
H【m/ft】
1.5/ 5
0.3/ 1
B
C
D
H
测量范围
可用的测量范围取决于天线尺寸介质反射率安装位置及最终的干扰反射下表分组列出了
介质及相应的测量范围若介质的介电常数未知请参考B类
分类
A
B
C
D
举例
非导电液体如液化气
非导电液体如苯石油甲苯
浓缩的酸有机溶剂酯苯胺酒精丙酮等等
导电液体水溶液
1)
如稀释的酸碱
分类
储罐
(很少排空/加注)
缓冲罐
(连续排空/加注)
带有单搅拌器的罐导波管旁通管
测量范围测量范围测量范围测量范围测量范围
DN150
DN150
DN150
DN200/250
8 /10
DN200/250
8 /10
DN200/250
8 /10
DN200/250
3 /10
DN80/150
3 /6
杆式天线杆式天线杆式天线_ _ _ _ _
A
B
C
D
DK( )=1.9...4
DK( )=4...10
DK( ) 10
使用导波管(20m/67ft)
10m/33ft
15m/50ft
20m/67ft
15m/50ft
20m/67ft
20m/67ft
5m/16ft
7.5m/24ft
10m/33ft
7.5m/24ft
10m/33ft
12.5m/42ft
4m/13ft
6m/20ft
8m/27ft
6m/20ft
8m/27ft
10m/33ft
20m/67ft
20m/67ft
20m/67ft
20m/67ft
2)
20m/67ft
)
20m/67ft
DK( )=1.4...1.9
2)即在旁通管中使用导波管
1)将氨水归入组A,即总是使用导波管
Micropilot M FMR230及FMR231的测量范围
FMR230
FMR231
Micropilot M FMR 240的测量范围
A
B
C
D
DK( )=1.9...4
DK( )=4...10
DK( ) 10
r
r
r
DK( r)=1.4...1.9
测量范围测量范围测量范围
1 /
40mm
2 1 /
40mm
2 1 /
40mm
DN50
DN50
DN50
DN80
DN80
DN80
DN100
DN100
DN100
FMR240 4
2.5/
8.5ft
3.5m/
11.5ft
7.5m/
25ft
12m/
38ft
1.5m/
5.5ft
2m/
6ft
3.5m/
11.5ft
5.5m/
19ft
0.75m/
2.3ft
0.75m/
2.3ft
1.5m/
5.5ft
2.5m/
8.5ft
4.5m/
15ft
7.5m/
25ft
12m/
38ft
15m/
50ft
2.5m/
8.5ft
3.5m/
11.5ft
5.5m/
19ft
7.5m/
25ft
1m/
3ft
1.5m/
5ft
2.5m/
8.5ft
3.5m/
11.5ft
6.5m/
22ft
12m/
38ft
15m/
50ft
15m/
50ft
3.5m/
11.5ft
5.5m/
19ft
7.5m/
25ft
9.5m/
32ft
1.5m/
5ft
2.5m/
8.5ft
3.5m/
11.5ft
5.3m/
17.4ft
分类储罐
(很少排空/加注)
缓冲罐
(连续排空/加注)
带有单搅拌器的罐
分类导波管旁通管导波天线
测量范围测量范围测量范围
FMR240
1 /40mm...DN100
1 ...4
/
/
DN50...100
2 ...4
导波天线
A
B
C
D
DK( )=1.4...1.9
DK( )=1.9...4
DK( )=4...10
DK( ) 10
r
r
r
r
20m/67ft
20m/67ft
20m/67ft
20m/67ft
见管状天线
20m/67ft
20m/67ft
取决于管
长度最大2.8m
使用导波管(20m/67ft)
3.3安装
除了安装法兰的工具外,你还需要以下工具:
4mm内六角扳手用于旋转外壳及安装
FAR10天线延伸管
3.3.2在罐内安装
天线尺寸
D【mm/inch】
H【mm/inch】
150mm/6
146/5.8
205/ 8.1
200mm/8
191/7.5
290/ 11.5
250mm/10
241/9.5
380/ 15
标准安装
参见第19页的安装指南
标记应指向罐壁
标记应位于法兰的两个螺栓孔的正中间
安装后外壳可旋转350 以便于操作显
示与端子接线
喇叭天线必须伸出接管否则应使用天线
延长管FAR10
调整喇叭天线使之垂直
接管
L00-FMR230xx-17-00-00-en-001
3.3.1安装工具
最佳的安装位置
在罐内安装FMR230
法兰上的标记
涂釉天线安装指南
参考标准安装
注意
不得撞击涂釉天线以免涂层损

天线尺寸
D【mm/inch】
H【mm/inch】
150mm/6
140/5.5
219/ 8.6
200mm/8
158/6.2
269/ 10.6
当安装天线延伸管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应选择天线延伸管以使得喇叭口伸出接管
若喇叭口直径大于接管宽度天线及其延伸
管应从容器的内部进行安装然后将其抬起
螺栓从外侧紧固应选择延伸管以使仪表能
够抬起至少100mm(4 )
喇叭与安装短管匹配的情况
若喇叭与安装短管匹配按下列步骤进行
将延伸管与喇叭拧在一起1
插入延伸管的固定螺钉拧2 3圈
用固定螺钉翻转延伸管法兰然后顺时针
旋转伸管2
拧紧固定螺钉
拧紧法兰
喇叭比安装短管直径大的情况
若喇叭比安装短管直径大按下列步骤进

将延伸管与喇叭拧在一起
插入延伸管的固定螺钉拧2 3圈
将雷达放在安装短管上
从容器内部用固定螺钉翻转延伸管法兰
然后顺时针旋转延伸管2 延伸管挂在
过程连接上
将雷达抬起用4mm内角拧紧固定螺钉
将雷达固定安装短管上
延伸管
内六角
延伸管
固定螺钉
延伸管
内六角
(1)
4mm/0.1″
4mm/0.1″
天线延伸管 FAR10:
从外部穿过塑料罐壁进行测量
介质的介电常数10
最高液面应低于罐顶15cm
距离H应大于100mm
建议使用支座安装以便调整至理想
的H
若有可能应避免安装在有冷凝或粘
附的场合在室外安装的情况下
天线与容器之
间的空间应有保护
角度应在15 ...20
选择低介电常数的容器建造材料及
相应的厚度不得使用导电塑料
见表
若有可能使用天线DN250/10
在罐外的波束范围内不要安装任何
可能引起干扰的部件如管子
r
特殊延伸管
若天线需要倾斜或垂直于罐壁安
装可使用或的延伸管
弯管的最小曲率半径为
请联系获取更多的
信息
45 9 0
3 0 0 m m
1 2
E N D R E S S + H A U S E R
3 其它可能厚度值为表中所列的倍数(即E34mm(1.34 ) 51mm(2.01 )
穿透材料
DK/
最佳厚度【mm/inch】
r
PE
2.3
17.0 /0.67 3) 3)
PTFE
2.1
18.0 /0.71 3) 3)
PP
2.3
17.0 /1.67 3) 3)
Perspex
3.1
14.4 /0.57 3) 3)
冷凝和结垢会
螺栓
消弱测量信号
在罐中安装FMR231 最佳安装位置
标准安装
见第19页的安装指南
标记应指向罐壁
标记应位于法兰的两个螺栓孔的正中间
安装后外壳可旋转350以便于操作显示与端子接
线
杆式天线的屏蔽段必须伸出接管
杆式天线必须调整至垂直
材料
天线长度【mm/inch】
H【mm/inch】
360/14
100/ 4
510/20
250/ 10
360/14
100/ 4
510/20
250/ 10
PPS PTFE
法兰螺母上的标记
L00-FMR231xx-17-00-00-en-002
屏蔽段
波束从此发出
屏蔽段
为翻边法兰
波束从此发出
使用弹性垫

DN50 DN80...150
ANSI2″ ANSI3...6″
R11/2″

11/2″NPT
标准安装
见第13页的安装指南
标记应指向罐壁
标记应位于法兰的两个螺栓孔的正中

安装后外壳可旋转350 以便于操作显
示与端子接线
喇叭天线必须伸出接管若需要使用
100mm的天线延伸管见第25页
调整喇叭天线使之垂直
在罐中安装FMR240 最佳安装位置
天线尺寸
D 【mm / inch】
H 【mm / inch】
1 / " / 4 0 m m
40 / 1.5
<85 / <3.4
2 DN 80
75 / 3
<115 / <4.5
DN 50
48 / 1.9
<115 / <4.5
DN 100
95 / 3.7
<280 / <11
法兰或螺母上的标记
DN50
ANSI2"
DN80...150
ANSI3...6"
R 1 / "
或1/"NPT
H
D
标准安装
对导波管的建议
参见第19页的安装指南
标记应指向导波槽
标记应位于法兰的两个螺栓孔的正中间
安装后外壳可旋转350 以便于操作显示与端子接线
可以穿过打开的球阀进行测量
金属(无需搪瓷或塑料涂层)
直径均匀
焊缝尽量在导波槽的轴线上并尽量平滑
两排导波槽
导波槽宽度或孔的直径最大为管直径的1/10 去毛刺其数量与长度不会对测量产生任何影

对确定尺寸的导波管选择尽量大尺寸的喇叭天线对中间尺寸即180mm ,选择大一型
号的天线并用机械方式调整
在任何过渡段即当使用球阀或修补管段时不得产生任何大于0.1mm的缝隙
导波管内部必须光滑平均粗糙度Rz≤30 使用无缝或平行焊不锈钢管可用焊接法兰或
套管来延长导波管法兰与管应在内部精确调整
不要在管辟上进行焊接导波管内必须保持光滑若无意中对其进行了焊接其焊缝及其它
任何突出物应仔细去除并打磨平滑否则会引起强烈的干扰并引起介质粘附
特别地在小尺寸的情况下法兰与管是焊接在一起的以保证正确的方位即标记对准导
波槽
夹角180 不是90
3.3.3导波管内的安装
最佳安装位置
法兰或螺母上的标记
导波管结构的实例
Micropilot M
FMR 240
标记
螺纹连接
R1 / "或1 / NPT 1 1
2 2
100%
<1/10 管径<1/10 管径孔<1/10管径
单侧或钻透
内孔去毛刺
内孔去毛刺
0%
0%
Micropilot M
FMR230/FMR 240
例焊接带颈法兰
DIN 2633
标记
带导波槽
的导波管100%
标准安装
参见第19页的安装指南
标记应垂直(90 )于罐壁
标记应位于法兰的两个螺栓孔的正中间
安装后外壳可旋转350 以便于操作显示与端子接线
喇叭必须垂直
可以穿过打开的球罐进行测量
对旁通管的建议
金属(无需搪瓷或塑料涂层)
直径均匀
选择尽量大尺寸的喇叭口天线对
中间尺寸(即95mm) 选择大一型
号的天线并用机械方式调整
在任何过渡段(即当使用球阀或修补
管段时) 不得产生任何大于
0.1mm的缝隙
当使用FMR230时在上连接管下方
20cm的区域内精度受限
3.3.4旁通管内安装
最佳安装位置
DN80...150
SNSI3...6
DN50
ANSL2
L00-FMR230xx-17-00-00-en-004
法兰上的标志
标准安装
参见第19页的安装指南
可安装在罐内或旁通管内
不须要校正
安装后外壳可旋转350 以便于操作显示与端子接线
仅适用于低粘度介质不会在导波天线上产生粘附
安装带有导波天线的
FMR240
最佳安装位置
安装后外壳可旋转350 以方便操作显示及端子接线腔室按下列指示将外壳旋转至所需位

拧紧固定螺钉(1)
拧开固定螺钉(1)
将外壳(2)旋转至所需位置
3.3.5 旋转外壳
3.4 安装后的检查
安装后请进行如下检查
仪表有否损坏(目视观察)
仪表与工况例如过程温度/压力环境温度量程等符合吗
法兰上的标记方向正确吗
法兰上的螺钉是否按规定力矩拧紧
仪表是否安装了防雨防晒的保护盖
介质
T12外壳
F12外壳
内六角
4mm/0.1″
4 接线4.1快速接线指南
F12外壳中的接线
若在防爆区域使用该设备,请确保遵守国家标准及安全
指南(XA文件)中的规范必须使用指定的缆塞
对带有防爆认证的设备其防爆保护按如下要求设计
F12外壳E x ia 电源必须为本安
电子部分及电流输出与天线电路是隔离的
E
在连接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电源必须与铭牌数据(1)一致
在连接设备前必须切断电源
在连接设备前先将等势线连接至变送器的
接线端子
拧紧锁定螺钉它将天线与外壳地连接在
一起
按如下步骤连接Micropilot M:
拧下外壳盖(2)
取下显示模块(3)
取下端子腔室的盖板(4)
用拉环将端子模块轻轻拉出
将电缆穿过缆塞(5) 使用屏蔽双绞线
在传感器侧仅将电缆的屏蔽层(7)接地
连线(参见端子定义)
拧紧缆塞(6)
拧紧盖板螺钉(4)
插入显示模块
拧上外壳盖(2)
打开电源
接地
注意
EX
EX
密封的接线管
T12外壳中的接线
在连接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电源必须与铭牌数据(1)一致
在连接设备前必须切断电源
在连接设备前先将等势线连接至变送器的接线端子
拧紧锁定螺钉它将天线与外壳地连接在一起
若在防爆区域使用该设备,请确保遵守国家标准及安全指南
(XA文件)中的规范必须使用指定的缆塞
按如下步骤连接Micropilot M:
在拧下分离接线腔室的外壳(2)之前必须切断电源
将电缆穿过缆塞(5) 使用屏蔽双绞线
在传感器侧仅将电缆的屏蔽层(5)接地
连线(参见端子定义)
拧紧缆塞(46)
拧上外壳盖(2)
打开电源
注意
EX
EX
接地
4.2连接测量单元
端子腔室
可提供两种端子腔室
外壳带有附加的端子腔室用于标准或
外壳带有分离的端子腔室用于标准或或
F12 EEx ia
T12 EEx e EEx d
仪表数据及有关模拟输出和供电电压的在铭牌上给出外壳的向方与接线有
关见33页转动外壳
通信的最小负载250
缆塞或13
电缆入口或1/2
以下值为通过端子直接加在仪表上的电压
电缆入口
电源电压
HART
M20 1.5 Pg .5
G1/2 NPT
通信电流消耗
终端电压
最 小 最大
HART
固定电流
传送的测量值
HART
标准
EEx ia
EEx em
EEx d
标准
EExia
4mA
20mA
4mA
20mA
4mA
20mA
11mA
11mA
1 6 V
7 , 5 V
1 6 V
7 , 5 V
1 6 V
11V
1 0 V
1 0 V
3 6 V
3 6 V
3 0 V
3 0 V
3 0 V
3 0 V
3 6 V
3 0 V
功率消耗
正常工作min.60mW max.900mW
F12外壳 T12外壳
密封的接线腔
HART 负载
4.2.1用E+H RMA 422/RN 221 N进行HART连续
电流消耗
通信电流消耗
HART 3.6...22 mA
注意
若供电单元没有内HART通信电阻则必须在两根线之间接入250 的通信电阻
供电单元
4.2.2用其他电源的HART连接
4.3等电势连接
4.4保护级别
4.5接线后的检查
将等电势线连接至变送器的外部接地端子上
在防爆应用中仪表只能在传感器侧接地进一步的安全指南在防爆区域应用
的单独文件中给出
外壳
天线
在接线后进行如下检查
端子位置是否正确
缆塞是否拧紧
外壳盖是否拧紧
若有辅助电源
仪表是否处于待机状态液晶显示器是否有显示
注意
IP65 NEMA 4X
IP68 NEMA 6P
敞开外壳IP20 NEMA 1
5.1快速操作指南
5操作
在操作菜单中进行选择与设置
1 按键从测量值显示切换到组选择
2 按+或-键选择所需的功能组如基本设置00 并按键确认
该功能组的第一个功能如罐体形状002 被选中
提示被激活的选项在其菜单项前用表示
3 按+或-键激活编辑模式
选择菜单
在选定的功能如罐状形状002 中用+或-选择所需的参数
按键确认选择选定的参数前显示
按键确认编辑值系统退出编辑模式
同时按+和-键中断选择系统退出编辑模式
键入数字与文字
按+或-键编辑数字/文字如空罐设置005 的第一个字符
按键将光标定位在下一个字符重复步骤直到完成输入
若光标处显示按键确认系统退出编辑模式
同时按+和-键中断选择系统退出编辑模式
4 按键选择下一个功能如介质特性003
5 同时按+和-键一次回到上一个功能如罐体形状002
同时按+和-键两次回到组选择
6 同时按+和-键回到测量值显示
E
" " E
" "
a) " "
b) E
c) E
d)
a) " "
b)E a
c) E
d)
E " "
" "
5.1.1操作菜单的基本结构
5.1.2功能的识别
操作菜单分为两级
仪表的各操作选项被分配到不同的功能组中可供选择的功能组包括
等等
每个功能组包括一个或多个功能这些功能执行具体的操作或进行参数设置
在功能中可进行参数的选择与存储以及数据的输入功能
组可供选择的功能包括
等等
若需要改变仪表的应用工况需进行如下设置
1 选择功能组
选择功能
为了在功能菜单内方便地进行定位对每个功能在上都显示其位置
功能组00 01 03... 0C 0D
"基本设
定" "安全设置" "输出" "显示"
功能001 002 003 ... 0D8 0D9
"基本设定00 "
" 罐体形状002 " " 介质特性003 " " 过程条件
004 " "空罐标定005 "
"基本设定00 "
2 "罐体形状 002 "
LCD
数字的前两位表示功能组
第三位数字表示功能组中的功能
以下将在所描述功能之后的括号内给出其位置例如
基本设定00
安全设置01
线性化04
...
基本设定
" 罐体形状002 "
罐体形状002
介质特性003
过程条件004
...
功能组
功能
5.2显示与操作
附图3显示与操作单元
5.2.1显示
共4行每行20字符显示对比度可调节
液晶显示LCD
附图4显示
符号
3个键液晶显示
标题 位置指示
符号 显示值 单位
选择列表
帮助文本
包络线
5.2.2显示符号
下表描述了LCD上所出现的符号
符号

表1.符号的含义
5.2.3键的定义
在选择列表中向上移动编辑功能中的数字值
在选择列表中向下移动编辑功能中的数字值
在功能组内向左移动
在功能组内向右移动确认
表2.键的功能
报警符号
锁定符号
通信符号
当仪表处于报警状态时该符号出现若此符号闪烁
则表示警告
当系统被锁定例如无可用输入时该符号出现
当通过或进行数据传输时
该符号出现
HART PROFIBUS-PA FF
含义
含义
硬件锁/解锁
硬件上锁之后将无法通过显示模块或通信对仪表
进行操作硬件只能通过显示模块进行解锁必须输
入一个解锁参数
LCD对比度设置
O or V
S or W
X or Z
F or M
O and F
or
S and F
O and S and F
5.3现场操作
5.3.1设置模式加锁
Micropilot
+ - E
+ - E
可用两种方式加锁以防止未经许可对仪表数据数字值及出厂设定
的修改
必须在功能组的功能内输入一个不等于例
如的值锁定后在显示器上会出现符号可通过显示模块或通信进行
解锁
同时按下和键可对仪表进行加锁锁定后在显示器上会出现符号
能通过显示模块再一次同时按下和键对其进行解锁通过通信对其
进行解锁
当仪表处于锁定状态时所有参数都可进行显示
"解锁参数" 0A4
"诊断" 0A "解锁参数" 0A4

无法
硬件锁
LCD上显示锁定符号
T
?
?
同时按下+、-和E
5.3.2设置模式解锁
当仪表处于锁定状态时若需修改参数系统会自动要求用户进行解锁
输入解锁参数通过显示模块或通信
对设备100
被解锁
同时按下+ -和键后系统会自动要求用户输入解锁参数
对设备100
"解锁参数" 0A4
硬件解锁
HART
Micropilot
E
HART
注意
某些特定参数如传感器特性的改变会对整个测量系统的许多功能产生影
响特别是测量精度通常情况下无须对这些参数进行修改若有问题请与
Endress+Hauser联络
同时按下+、-和E
请输入解锁码并按E键 确认
T
?
?
5.3.3出厂设定复位
注意
复位将使仪表回到出厂设定这可能会导致测量的误差通常在复位后应重
新进行基本设定
只有出现如下情况才需要进行复位
仪表不工作
仪表必须更换测量位置
在仪表被拆除存储及安装之后
333=用户参数
当使用一台以前在其他场合使用或使用了错的固定目标抑制的仪表时建议进
行复位
被复位至缺省值
用户设定的干扰抑制图未删除
当线性化被切换到时线性化表中的值仍被保留此表可在线性化
04 功能组中被再次激活
下列功能在复位后会影响
罐体形状002
空罐标定005
满罐标定006
管直径007
报警输出010
报警输出011
失波输出012
按时的
延迟时间014
安全距离015
安全距离报警016
液位/ 空罐040
线性化041
罐体形状亦可被功能组中的功能所
复位
当使用一台以前在其他场合使用过或使用了错的固定目标抑制的仪表时建议
进行复位
罐体形状被删除必须重新做固定目标抑制
用户输入"复位" 0A3
333=复位用户参数
"线性"
"扩展标定" 05 "自定义罐体形状" 055
Micropilot
" "
用户单位042
容器直径047
抑制图范围052
偏移量057
下限输出062
固定电流063
固定电流值064
模拟065
模拟值066
显示方式094
距离单位0
下载方式0
C5
C8
T
当前抑制距离
5.4 显示与错误信息
错误类型
错误信息
在调试及使用过程中所发处的错误将立即在操作模块上显示若有多个错误
将显示优先级别最高的错误
系统可识别两种类型的错误
仪表会进入一个预先定义的状态例如最大22
符号将点亮
故障码的描述请参见71页表9
仪表继续进行测量显示错误信息
符号将闪烁
故障码的描述请参见71页表9
可设置例如失波液位进入安全距离
符号将点亮或闪烁
故障码的描述请参见71页表
错误信息以四行文字显示另外还给出一个错误代码故障码的描述请参
见71页
功能组可显示当前错误及上一个错误
若同时发生多个错误按+和-键浏览
最后发生的错误可在功能中用功能删

A 报警
W 警告
E 报警/警告
"诊断" 0A)
"诊断" 0A "清除最后的错误" 0A2
mA
.2
.2
9.2
T
5.5 HART通信
除了现场操作亦可通过协议来对仪表进行设置及读取测量值可以有
两种操作方式
通过通用用操器
通过计算机利用操作软件例如或
所有的设备功能都可利用手操器通过菜单操作实现
HART
DXR275
ToFTool Commuwin II
DXR275
5.5.1手操器DXR 275
图用手操器进行菜单操作
有关手操器的进一步信息在相关操作手册中给出
是基于时间行程原理的仪表的图形化操作软件它用
于支持组态数据加密信号分析及仪表的文件编制它与
兼容
支持以下功能
变送器的在线组态
通过包络线进行信号分析
加载保存仪表数据上传/下载
测量点的文件编制
更多信息可在随机附带的上找到
5. DXR275
HART
ToFTool Endress+Hauser
Win95 Win98
WinNT4.0 Win2000
ToFTool
CD-ROM
提示
5.5.2ToF Tool操作程序
提示
L00-FMR230xx-07-00-00-yy-002
菜单引导下的组态
通过包络线进行信号分析
连接选项
服务接口通过FXA 193 见第37页
HART协议通过FXA 191 见第37页
5.5.3 Commuwin 操作程序
Commuwin
Rackbus Rackbus RS485 INTENSOR HART PROFIBUS-PA
Win3.1/3.11 Win95 Win98 WinNT4.0
ToF Tool
Commuwin E+H
SI018F/00/en"Commuwin "
BA124F/00/en"Commuwin "
是用于智能变送器的具有图形支持的操作软件其通信协议包
括或它与
及兼容设置是通过操作矩阵或图形接
口实现的包络线可通过显示
有关的更多信息在下列文档中给出
系统信息
操作手册操作手册
下表给出了
提示
连接
提示
Micropilot M亦可在现场通过按键进行操作若操作已在现场锁定则通过通
信的操作亦被禁止
FXA191 HART
RS-232C
FXN672 MODBUS
PROFIBUS FIP
INTERBUS
RS-232C
PROFIBUS
硬件

带有接口的计算机
接口,用于
等的网关
带有接口或
卡的计算机
接口
HART
服务
用于
用于其他
HART
PROFIBUS
ZA673
ZA673
设备
所连接的设备
所有的模块
必须选择所需的
RACKBUS
FXN672
6.1功能检查
6.2调试
在开始测量前必须确认所有的最终检查己完成
安装后的检查见第33页
连接后的检查见第38页
当仪表第一次上电时显示如下信息
6.2.1打开电源
6.调试
.
:
T
?
?
?
?
5秒钟后,显示如下信息
5秒钟后或按下E键后,显示如下信息
选择语言(此信息在信表第一次
选择基本单位(此信息在仪表
显示当前测量值
进行基本设置
上电时显示)
第一次上电时显示)
按E键后,进入组选择
6.3基本设定

标准
E
F
空罐标定=零点
在005中设定
满罐标定=量程
在006中设定
法兰
测量参考点
罐体形状
拱顶罐
测量条件
未知
测量条件
标准
空罐标定
满罐标定
管直径
用于(旁通管/导波管)
固定目标抑制
安全设定
线性化
扩展标定
...

D
L
SD
F
E
空罐标定( = 零点)
在0 0 5 中设定
满罐标定( = 量程)
在0 0 6 中设定
距离( 法兰与介质的距离)
在0 A 5 中显示
液位
在0 A 6 中显示
安全距离
在0 1 5 中设定
E :
F :
D :
L :
S D :
在大多数应用工况下基本设定已经可以使仪表成功投运
复杂的测量操作需要更多的功能以使得用户可以按其特殊的要求设定仪表
所需功能在中有详细描述
当设定中的功能时请遵守下列指示
按39页的描述选择功能
某些功能与仪表参数有关例如只有当在功能中选择
才能设置导波管的直径
某些功能例如开始做干扰回波抑制图053 提示用户确认其输
入按+或-键选择然后按键确认则此功能开始工作
若在设置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操作见功能组显示09 将会自
动回到初始位置测量值显示
仪表是连续进行测量的当前测量值通过信号线实时输出
当显示为包络线模式时测量值刷新时间变长因此建议在测量点已被优
化后退出包络线模式
若电源故障所有参数均安全地保存在内不会丢失
在手册中可找到所有功能的详细描述
OM221F
"YES" E
" "
EEPROM
OM221F
"基本设定" 00
"罐体形状" 002
"导波管"
提示
注意
6.4用VU331进行基本设定
" "
此功能用选定的单位显示当前测量值见小数点后的
位数可在中设定
"自定义单位" 042
"小数位数" 095
注意
当使用FAR10天线延伸管时 在基本设定前应设定偏移量
6.4.1功能组"基本设定" 00
此功能用来选定罐体形状
选择
拱顶罐
卧式柱形罐
旁通管
导波管
平顶罐
球罐
球罐
L00-FMR230xx-14-00-00-en-007
功能: 测量值 000
拱顶罐 卧式水平罐
平顶罐 球罐
旁通管 导波管

" "
此功能用于选择介电常数
未知
选择
<1.9
1.9...4
4...10
>10
4)将氨水归入组A 即总是使用导波管
介质类型
A
B
C
D
DK( )
1.4...1.9
1.9...4
4...10
>10
r 举例
非导电液体如液化气
非导电液体如苯石油甲苯
浓缩的酸有机溶剂酯苯胺酒精丙酮等等
导电液体如水溶液稀释的酸碱
4)
功能 介质特性 003
功能"过程条件" 004
此功能用于选择过程条件
选择
标准
平静表面
波动表面
搅拌器
快速变化
测试无滤波
为了诊断或维护的目的所
有的滤波均可关闭
平均滤波设为低值输出
阻尼设为0
- 快速的反映时间
- 可能不稳定的测量值
标准平静表面波动表面
所有无法归入
其他组的应用
滤波及输出阻尼
均设为平均值
带溢流管或罐
底进料的储罐
平均滤波及输出
阻尼均设为高值
稳定的测量值
精确的测量
快速的反映时间
由于进料或混合导致表
面波动的储罐或过程罐
用于平滑输入信号的特
殊的滤波器设为高值:
平滑的测量值
中等快速的反映时间
搅拌的表面(可能有旋涡)
用于平滑输入信号的
特殊的滤波器
快速变化的液面特别
是在小罐内
T
搅拌器 快速变化 测试:无滤波
无滤波
理论上测量达到天线尖端的位置是可能的但是考虑到腐蚀及粘附的
影响测量范围的终值应距离天线的尖端至少50mm 2"
功能"空罐标定" 005
此功能用于输入从法兰测量的参考点到最低液位=零点的距离
注意
对于凹形罐底和锥型出口
功能"满罐标定" 006
此功能用于输入从最低液位到最高液位的距离=
T
E=空罐标定(=零点)
F=满罐标定(=量程)
(=量程)
,零点必须不低于雷达波速到达罐底的位置。
T
显示从参考点到介质表面的距离以及根据空罐标定计算出的液位请检查显示
值是否对应于正确的液位及距离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
距离正确— 液位正确继续下一功能 “ ”
距离正确— 液位不正确检查
距离不正确— 液位不正确继续下一功能
"空罐标定"005
"检查距离" 051
提示
若在功能中选择了旁通管或导波管则需要输入管直径
此功能用于输入旁通管或导波管的直径
微波在管内比在开放空间内传播得慢这种影响取决于管的内径并由Micropilot.自动计算。
只有在使用旁通管或导波管时才需要输入管直径
功能"管直径" 007
显示008
T
检查距离
T
距离=OK
距离太小
距离太大
距离未知
手动
注意
抑制图要用于当前的测量回波
需被抑制的范围在中给出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建议做固定目标抑制
在种情况下考虑干扰因素
因此抑制图应用于当前测量回波
需被抑制的范围在中给出
此误差不能用抑制图消除
检查应用参数
若实际距离未知则无法做抑制图
可以用手动输入抑制范围来做抑制图此范围在中
输入
抑制范围必须在实际液位前0.5米结束对于空罐不要输入E 而应输
入E-0.5m(20″)
"抑制范围" 052
"抑制范围" 052
002 003 004 及"空罐标定" 005
"抑制范围" 052
功能"检查距离" 051
此功能触发干扰回波抑制图为此必须将测量距离与实际距离进行比较有下列选
项可供选择
距离=OK
距离太小
距离太大
手动
距离太小 距离
选择
距离未知
T
显示从参考点到介质表面的距离以及根据空罐标定计算出的液位请检
查显示值是否对应于正确的液位及距离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
距离正确-液位正确基本设置结束
距离不正确-液位不正确需做进一步的干扰回波抑制
距离正确-液位不正确检查"空罐标定" 005
功能"抑制范围" 052
此功能显示建议的抑制范围参考点为测量的参考点见第51页
此值可被操作者修改
对手动抑制此值为0m
此功能根据"抑制范围" 052 所给出的距离启动干扰回波抑制
关不进行抑制
开启动抑制
显示008
功能"开始抑制" 053
3秒种后显示如下信息
T
T
.
:
T
T
?
选择
功能"记录曲线" 09B
此功能决定包络线的读取方式
单独的曲线

循环
6.4.2用VU331显示包络线
在基本设定后建议利用包络线"显示" 09 功能组对测量进行评估
可选择所显示的信息
包络线
包络线+FAC FAC见BA221F
包络线+抑制即同时显示干扰抑制图
功能"作图设定" 09A
提示
提示
若包络线模式被激活则测量值的刷新时间放慢因此建议在测量点被优化
之后再做包络线
若液面回波很弱或干扰回波很强改变Micropilot的方向可能使测量优化
见第75页Micropilot的方向
L00-FMRxxxxx-07-00-00-en-004
T
干扰抑制/FAC 回波质量(信噪比) 评估回波标记
显示起始值 包络线 当前回波距离 显示最终值
6.4.3天线延伸
若使用天线延伸管FAR 1 0 在基本设定之前必须设置偏移量此值在功能" "
057 中输入此值与天线延伸管的长度有关按下式计算
偏移量=0.395*天线延伸管的长度单位m
偏移
400mm(16")
0.1580
对于标准长度的F AR 10 其结果如下
修正值
100mm(4")
0.0395
200mm(8")
0.0790
300mm(12")
0.1185
FAR 10的长度
6.5利用ToFTool的基本设定
使用ToF Tool操作程序进行基本设定的步骤如下
启动ToFTool操作程序并建立连接
在引导栏内选择" "
若使用天线延伸管FAR10 在基本设定之前必须设置偏移量见第61页
屏幕上显示以下内容
显示状态图
输入测量点描述位号
注意
基本设定步骤1/4
提示
改变参数必须用RETURN键确认
"Next"按钮进入下一页显示
Change to the next page
基本设定
基本设定步骤2/4
输入应用参数
-罐体形状见第53页
-介质特性见第54页
-过程条件见第55页
基本设定步骤3/4
若在中选择则
空罐标定见第56页
满罐标定见第56页
"罐体形状" "拱顶罐"
出现以下显示:
若在中选择或则出现以下显示
空罐标定见第56页
满罐标定见第56页
"罐体形状" "卧式柱型罐" "球罐"
若在中选择或则出现以下显示
空罐标定见第56页
满罐标定见第56页
"导波管"或"旁通管"的直径见第57页
"罐体形状" "导波管" "旁通管"
提示
可在此页内设定管的直径
若在中选择则出现以下显示
空罐标定见第56页
满罐标定见第56页
"罐体形状" "平顶罐"
基本设定步骤4/4
此步骤启动干扰意志图
测量距离及当前测量值显示在标题栏内
进一步的描述见第57页
Measured Value
Distance
提示
若液面回波很弱或干扰回波很强改变Micropilot的方向可能使测量优化
见第75页Micropilot 的方向
6.5.1用ToF Tool显示包络线
6.5.2用户特殊应用操作
对于用户特殊应用中参数的设定见单独的文件OM217F/00en-Micropilot
M功能描述
在基本标定后建议利用包络线对测量进行评估
7.维护
M i c r o p i l ot M
T oF T o o l / C o m m u w in .
O M 2 2 1 7 F /
无需特殊维护
当清洁仪表外部时请使用不会损坏外壳表面及密封圈的清洗剂
传感器的密封圈必须定期更换特别是当使用铸造的密封防腐结构
时更换的周期取决于清洁的频率及测量环境和清洗时的温度
更换密封圈附件见第7 7页
在更换过电子模块或整个仪表后可以通过通信接口将参数下载到仪表
中其前提是已经事先将数据通过上传到计算机

在这种情况下可无须重新设置即可进行测量
可能需要激活线性化见
可能需要重新记录干扰抑制图见基本设定
更换天线后必须重新进行标定
外部清洁
更换密封圈
更换
8.附件
用于Micropilot M.的不同附件可单独从Endress+Hauser订购
露天安装时可选用不锈钢制的保护盖订购码543199-0001 包装内包括保
保护盖
用于FMR230
尺寸
定购信息
材质
1.4571
2.4600/哈氏合金B3
2.4610/哈氏合金C4
特殊材质
总长度
A
B
C
D
Y
100mm/4"
200mm/8"
300mm/12"
400mm/16"
特殊长度
L00-FMRxxxxx-00-00-06-en-002
护盖与夹环
外壳
—完整订号
天线延伸管FAR 10(FMR 230)
尺寸
FAR 10-
Commubox FXA191 HART
服务适配器FXA193
Commuwin
用于通过RS-232C接口与ToF Tool或Commuwin 进行本质安全的通信
用于通过显示接口与ToF Tool进行通信
智能仪表的通信软件
9.故障诊断9.1故障诊断指南
Micropilot M FMR 2xx-故障诊断
仪表不响应
检查电源是否
与铭牌相符
连接正确
的电源仪表工作吗
仪表工作吗
仪表工作吗
显示正常吗
3.6...22mA之间吗
检查电源极性改正极性
检查接线端子连接好插座
显示值不可见
检查显示模块
接插件
正确连接插座
输出电流在显示模块故障与E+H联系
输出电流
<3.6mA
检查接线正确接线电流正常吗
电子模块故障与E+H联系
HART通信
不工作
是否正确安装
通信电阻安装保险管通信正常吗
通信正常吗
通信正常吗
通信正常吗
通信正常吗
通信正常吗
测量正确吗
是否正确连接
Commubox
连接
Commubox
Commubox上选择
HART/Intensor的
开关位置正确吗?
正确设置开关
PA通信
不工作
检查接线和
终端电阻
正确连接电缆
和终端电阻
电磁干扰检查屏蔽
通过FXA193
的通信不工

检查PC机
COM口设置
正确设置
测量值
不正确
检查基本设置重新进行
基本设置
按本指南继续
......
对比度:
代码
A101
A101
A110
W103
A106
A111
A113
A114
A115
A116
A121
A152
W153
A155
A160
A164
A171
A231
W511
校验错
需复位并重新标定
复位若仍有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描述原因修复
校验错需复
位并重新定位
校验错需复
位并重新定位
在数据存储结束之前切
断了电源
电磁干扰问题
EEPROM失效
在数据存储结束之前切
断了电源
电磁干扰问题
EEPROM失效
复位
避免电磁干扰
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复位
避免电磁干扰
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正在初始化请等待EEPROM存储未结束等待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正在下载请等待正在下载数据等待直到报警消失
RAM失效复位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复位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复位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复位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电子模块失效
电子模块失效 ROM失效
电子模块失效 EEPROM失效
电子模块失效 一般硬件问题
下载失败 请重新下载 存储数据校验错 重新下载数据
无出厂标定数据
EEPROM失效
最子模块失效 与E+H联系
校验错误
需复位并重新标定
在数据存储结束之前切
断了电源
电磁干扰问题
EEPROM失效
复位
避免电磁干扰
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在数据存储结束之前切
断了电源
电磁干扰问题
EEPROM失效
复位避免电磁干扰
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正在初始化请等待正在初始化电子模块等待数秒钟若仍报警
切断电源重新上电
电子模块失效硬件问题复位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硬件问题复位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硬件问题复位若仍报警
更换电子模块
校验错误
需复位并重新标定
电子模块失效
电子模块失效
传感器1失效
检查连接
Hf模块或
电子模块失效
更换HF模块或
电子模块
无出厂标定通道1 出厂标定被删除记录新的出厂标定
代码描述原因修复
A512
W601
W611
W621
E641
E651
A671
W681
正在记录抑制图请等待抑制图被激活等待直到报警消失
线性化通道1曲线非单调线性化非单调增函数改正线性化表
通道1线性化点少于2个输入的线性化点(2 改正线性化表
模拟通道1打开模拟模式被激活关闭模拟模式
无有效回波检查标定由于粘附等因素失波检查安装
优化天线方向
清洗天线
液位在安全距离内
可能溢出
液位进入安全距离液位下降至低于安全距离
报警将立即消失
线性化通道1不完整不可用线性化表在编辑模式激活线性化表
通道1电流超限电流超限(3.8mA 21.5mA) 检查标定和线性化
9.3应用错误
错误输出修复
发生了警告
或报警
与设置有关见错误信息
表(71页)
原因
1.见错误信息表(71页)
测量值(00)
不正确
测量距离(008)
正确吗
是在导波管式旁通
管内测量吗
是否使用
FAR 10天线延伸管
可能有干扰信号
当加注/放
空时测量
值无变化
由固定干扰物
安装短管或天线
延伸管引起的干扰
1.做干扰抑制图
基本设定
2.若有必要清洗天线
3.若有必要选择更好的安装位置
1.做干扰抑制图
基本设定
1.偏移量(057)
设置正确吗
1.是否在罐体形状(002)中选择了
旁通管或导波管
2.管直径(007)正确吗
1.检查空标(005)和满标(006)
2.检查线性化
液位/ullage(040)
最大范围(046)
罐直径(047)
检查线性化表
期望值
期望值
实际值
实际值
错误输出修复
上电后失波
(E641)
若失波输出设置为保持,则输出为任意
值/电流
初始化时的噪声
太强
原因
1.重新做空罐标定(005)
若液面不
平静(例如
加注放空
搅拌),测
量值偶尔
会跳到较高的值
信号被不平静的液
面消弱了
干扰回波较强
当加注/放空
过程中测
值跳至低值

正641(失波)
多重回波
回波太弱可能的
原因
加注/放空时不平
静的液面
搅拌器
泡沫
1.检查罐体形状(002)
2.在blocking dist.(059)范围内
无回波
3.若有可能
调整此值
不要在罐的中
心位置安装
4.使用导波管
1.检查应用参数(002) (003)
及(004)
2.优化方向(见65页)
3.若有必要选择更好的安装位置
和/或更大的天线
1.做干扰抑制图基本标定
2.将过程条件(004)设置为
不平静表面或搅拌器
增加输出阻尼(058)
4.优化方向
5.若有必要选择更好的安装
位置和/或更大的天线
3.
实际值
期望值
实际值
期望值
实际值
实际值
期望值
期望值
9 . 4 M i c r o p i l o t 的方向
为了准确定位在Micropilot的法兰或螺纹上均有标记在安装时此标记
必须符合下述方向
在罐内指向罐壁
在导波管内指向导波槽
在旁通管内与连通管垂直
在雷达投运后回波质量指明了是否获得了有效的最大测量信号若有必
要此回波质量可在以后进行优化反之可通过选择最优的方向以使得干
扰回波达到最小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带来更强的测量信号
按如下步骤进行
警告
以下过程有可能引起人身伤害在打开过程连接之前请确认容器内无压
力并无有害介质
1 最好放空容器以使得罐底刚好被介质覆盖当然若罐为全空亦可进行
定位调整
2 最好借助包络线进行优化
3 打开
4 转动法兰一个孔位或转动螺纹1/8圈注意回波质量
5 继续旋转直到转动一圈为止
6 优化定位
a 容器部分满
b 无干扰回波
L00-FMRxxxxx-19-00-00-en-002
L00-FMRxxxxx-19-00-00-en-003
物位回波:最高值
物位回波:最高值
错误回波:最高值
false level echo
level echo
c 容器空无干扰回波
7 在最优位置固定好法兰或拧紧螺纹若有必要
8 做干扰抑制图
D 容器空有干扰回波
L00-L00-FMRxxxxx-19-00-00-en-005 FMRxxxxx-19-00-00-en-004
更换密封圈
罐底回波
回波:最高值
错误回波:最小值
错误回波 罐底回波
9.5备件
注意
您可直接通过E+H订购备件只需给出仪表铭牌上的序列号即可在每个
备件上亦有相应的备件代码随备件提供安装指南
备件Micropilot M,FMR 230 /231 /240
F12 壳体 带有连接电缆及电子模块
543 120-0021 PG 13.5缆塞
543 120-0022 G 1/2
543 120-0023 N P T 1/2
543 120-0024 M20
电缆入口
电缆入口
1.5缆塞
5200 8556 带FF插头的外壳
端子腔室护盖
F12 cpl.52006026
带观察玻璃的面板
5200 5936
RF模块约6GHz
操作与显示模块331 5200 5585
(需要带观察玻璃的面板)
VU
O型环C
O型环C
定位螺钉
定位螺钉
O型环F
带有连接电缆及缆塞的端子
模块5200 6197
用于PROFIBUS PA 5200 0650
用于基金会总线5200 8351
A
517260-0063
见下页带有T12壳体
的装配图
天线的安装
备件Micropilot M,FMR 230
带有分离接线腔的T12外壳
缆塞/电
缆入口
认证
标准Eex d(ia)
(E+H=4.5)
FMXP
(E+H=T)
CSA XP
(E+H=V)
Pg13.5
G1/2
NPT/
M20 1.5
543120-0021
543120-0022
543120-0023
543120-0024
543180-1023
543180-1023 543180-1023
O型环
用户可根据E+H的指导来
更换模块组件
所列备件均适用于Ex 设备
定位螺钉
端子模块
电子模块
过程连接不包括喇叭天线
FMR230
详细的订货见备件报价表
可提供高温型及涂釉天线
喇叭天线钢1.4571 哈氏C
DN 80 (3 )
DN 100 (4 )
DN 150 (6 )
DN 200 (8 )
DN 250(10 )
5200 5594
5200 5595
5200 5596
5200 5597
5200 5598
盖板
O型环
电子模块 HART 52005980
操作与显示模块 Vu331 5200 5585
需要带观察窗的面板
O型环
支持螺钉
O型环49.21×3.53
M5螺钉×4
包括在喇叭
天线订货号内
RF模块,约6GHZ
T12外壳 完整预装,带有独立接线腔盖。
用于EX场合,必须采用防爆型
电缆接头。另外注意允许温度
范围(>75℃)
EPDM
FM
认证
标准
缆塞/
电缆入口
T12外壳,完整预装,带有独立接线腔盖
用于Ex场合时,必须采用防爆型电缆接头。
另外注意允许温度范围(>75℃)
O型环
定位螺钉子
O型环G
端子排T12
用户可根据E+H指导来
更换模块组件.
所例备件均适用于Ex设备
盖子518 710-0020
当订购外壳543180-1023=NPT 1/2和
52006204=G1/2和52006205=M20×时,
电子模块HART 5200 5980
此盖以包括在内。
操作与显示模块 VU331
5200 5585
(需带观察窗的面板)
带有视窗的盖子
适用于壳体F12/T12
RF模块
约6GHz
517 260-0063
O型环D
支持螺钉
O型环F
盖板T12 5200 5643
5200 7764
5200 5936
带过程连接的天线结构
(订购号:FMR231-...
详见备件价格清单)
2个viton环E
PPS杆式天线
带Viton环
543 109-0000
螺钉套件:535 720-9020
1个支持螺钉M5×10,位置A
1个定位螺钉M8×10,位置B
请留意安装指南
密封套件:535 720-9010
2个PG13.5FPM密封环,位置C
1个49.21×3.53EPDM密封环,位置D
2个17.12×2.62FPM密封环,位置E
1个113.9×3.53NBR密封环,位置F
1个72.0×3.0NBR密封环,位置G
备件Micropilot M,FMR231
带有分离接线腔的T12外壳
ENDRESS+MICROPILOT HAUSER
FMR
IP 65IP 65
Order No.:
Code:
Ser.-Messbereich
Measuring range
U 16...36V DC
4...20 mA
max.20 m
Made in Ger
man
y Maulb
u
rg
T>A t >85° C
T >70°C : A
ENDRESS+HAUSERENDRESS+HAUSER
40 mm/1?"
50 mm/ 2"
80 mm/ 3"
100 mm/ 4"
5200 6035
5200 6036
5200 6037
5200 6038
Pg13,5
NPT?
M20 x 1,5
G?
543120-0021
543120-0022
543120-0023
543120-0024
EEx d (ia)
(E+H = 4; 5)
5200 6204
543180-1023
5200 6205
FM XP
543180-1023
(E+H = T)
CSA XP
543180-1023
(E+H = V)
L00-FMR240xx-00-00-06-en-002
备件Micropilot M FMR240
带有分离接线腔的T12外壳
用于EX场合时,必须采用防爆型
电缆接头,另外注意允许
温度范围(>75℃)
O型环 C
标准
认证
不锈钢1 . 4 4 0 4 / 1 . 4 4 3 5
的喇叭天线
带有垫片和螺丝
/ S S 3 1 6 L
天线 订购
尺寸 号
螺钉套件 535 720-9020
1个支持螺钉M5×10,位置A
1个定位螺钉M8×10,位置B
请留意安装指南
密封套件535 720-9010
2个PG13.5密封环,位置C
1个49.21×3.53 EPDM O型环,位置D
1个113.9×3.53 NBR O型环,位置E
1个72.0×3.0 NBR O型环,位置F
用户可根据E+H指导来更
换模块组件
所列备件均适用于EX设备
盖板 T12 电子模块 HART
支持螺钉
O型环 F
带有视窗的盖子
适用于壳体F12/T12
操作与显示模块VU 331
5200 5585
(需要带观察窗的面板)
定位螺钉 B
O型环G
端子排T12
5200 7764
带过程连接的天线结构
(定购FMR 240-......
详见备件价格清单
O型环 D
5200 5936
RF-模块 约26Hz
5200 6025
缆塞/
电缆入口
9 . 6 返修
若需要将雷达送回E+H进行修理请事先填好本手册最后一页的表格
请参阅1.4节
关于应用情况的准确描述
介质的化学与物理特性
关于故障的说明
若有必要给出故障码
修改铭牌
F12/T12外壳
注意
当订购9.4节所列出的备件时必须确认铭牌所示仪表特性是否仍然有效例

天线组件
电子模块
RF模块
VU331操作与显示模块
外壳
若仪表的特性发生了变化必须订购修改后的铭牌
当订购外壳时必须指明完整的订购代码以便发送正确的铭牌例如
FMR230-A4VCW2AA2A
不能仅通过更换部件将标准仪表转换为Ex型仪表
当修理仪表时必须遵守相关规定
对获得FM认证的仪表禁止进行任何本操作手册中为书面允许的变更违
反此禁令将使认证无效
Micropilot M菜单结构-HART
000测量值
002 罐体形状003介质条件004过程条件005 空罐标定006 满罐标定051检查距离
051检查距离
052 抑制图范围
052 抑制图范围
输入抑制图范围
输入抑制图范围
053开始做抑制图
054当前抑制距离
008距离/测量值
008距离/测量值
008距离/测量值
008 距离008距离
008距离
返回组菜单
返回组菜单
返回组菜单
返回组菜单
返回组菜单
返回组菜单
008 测量值008测量值
0 0 8 测量值
005 空罐标定 006 满罐标定 007 管道直径
过程连接至
最低液位的距离
过程连接至
最低液位的距离范围
旁通管/导波管
的内径
范围
003介质条件 004过程条件
0:拱顶罐
1:水平卧罐
0:距离=ok
1:距离太小
4:手动
0:距离=ok
1:距离太小
4:手动
2:距离太大
3:距离未知
2:距离太大
3:距离未知
2:旁通管
3:导波管
4:平顶罐
5:球罐
组选择
00基本设定
10.附录
10.1操作菜单HART 显示模块,ToF Tool
058 输出阻尼
01安全设置
04线性化
05扩展标定
010报警输出
0:MIN-10%3.6mA
1:MAX.110%22mA
2:保持
3:用户定义011报警输出
012 失波输出
0:报警
1:保持
2:按斜率下降013下降斜率
014 延迟时间
当失波时
最大4000秒
015 安全距离
从天线尖端/
喇叭下沿开始
016 进入安全程度017 确认报警018 溢出保护
040物位/空罐
0:物位CU
2:空罐CU
041线性化
0:线性
1:水平卧罐
1:物位DU
3:空罐DU
2:手动
3:半自动
4:线性化表有效
5:复位线性化表
042 用户单元
042 用户单元
042 用户单元043 线性化
043表号
044输入液位
045输入体积
045下一个点
0:否
1:是
046 最大范围
046 最大范围047容器直径
050选择
0:通用
1:抑制图
2:扩展抑制图
008距离/测量值
008距离
008测量值
055用户抑制图
0:无效
1:有效
2:复位
056回波质量057偏移量
加到测量液位上
059盲区.
053开始做抑制图
06输出060 通信地址061 前同步字符数062 输出下限063 固定电流
0:关065 模拟
1:开064 固定电流值0:关067 输出电流返回组选择
返回组选择
返回组选择
返回组选择
1:液位066 模拟值
2:体积066 模拟值
3:电流066 模拟值
09显示092 语言093 返回094 显示模式
0:十进制095 小数位数096 分隔符097 显示测试09A 做图设置09B 记录曲线
0:包络线0:单条曲线
1:1/16‘‘ 1:包络线+FAC
2:包络线+用户抑制图
1:循环
0A诊断0A0 当前错误0A1 上一次错误0A2 清除上次错误0A3 复位0A4 解锁参数0A5 测量距离
0A6
测量液位0A8 应用参数
复位码见操作手册
0C系统参数0C0 位号0C2 协议+软/硬件版本0C4 序列号0C5 距离单位0C8 下载方式
0D服务
V-CWII H0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V0 测量值罐体形状介质条件过程条件空罐标定满罐标定管道直径
V1 报警输出报警输出失波输出下降斜率延迟时间安全距离进入安全距离确认报警溢出保护
V3 物位/空罐 线性化用户单位表号输入液位输入体积最大范围容器直径
V4 检查距离抑制图范围开始做抑制图当前抑制距离用户抑制图回波质量偏移量输出阻
V5 通信地址前同步字符输出下限固定电流固定电流值模拟模拟值输出电流
V6 语言返回显示模式小数位数分隔符
V7
V9 当前错误上次字符清除上次错误复位解锁参数测量距离测量液位应用参数
0C系统参数VA 位号协议+软/硬件版本序列号距离单位下载模式
功能组
00基本设定
01安全设置
04线性化
05扩展标定
06输出
09显示
0D服务
0A诊断
10.2 操作矩阵HART / Commuwin II
操作矩阵HART / Commuwin II
肓区
上海销售中心
上海市田林路388号
新业大楼8层
电话:(021)54902300
传真:(021)54902302
邮编:200233
E-mail:ehsh@cn.endress.com
北京销售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
泛利大厦7层10号
电话:(010)65882468
传真:(010)65881725
邮编:100020
E-mail:ehbj@cn.endress.com
www.cn.endress.com
吉达公司(吉林独家代理)
长春市同志街64号
火炬大厦1405室
电话(0431)5671413
传真(0431)5671425
邮编130021
E-mail:ehcc@cn.endress.com
沈阳办事处
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62甲
沈阳新基火炬大厦4层0413室
电话(024)22791495
传真(024)22790055
邮编110013
E-mail:ehsy@cn.endress.com
济南办事处
济南市泺源大街68号
玉泉森信大酒店B座九楼901室
电话(0531)6110426
传真(0531)6110584
邮编250011
E-mail:ehjn@cn.endress.com
西安办事处
西安劳动南路296号
西北民航大厦6楼
电话(029)8703423
传真(029)8703424
邮编710082
E-mail:ehxa@cn.endress.com
武汉办事处
武汉武昌中华路105号
清江饭店A5058房
电话(027)88865640
传真(027)88865231
邮编430061
E-mail:ehwh@cn.endress.com
成都办事处
成都市提督街54号
锦阳商厦23层1座
电话(028)6510874
传真(028)6621596
邮编610016
E-mail:ehcd@cn.endress.com
康德公司(云南独家代理)
昆明市东风东路96号
茶花宾馆2号楼
电话(0871)3194650
传真(0871)3148622
邮编650041
E-mail:konde@cn.endress.com
新奥公司(新疆独家代理)
乌鲁木齐市贵州路56号
电话(0991)3825676
传真(0991)3825678
邮编830011
E-mail:neoauto@cn.endress.com
BA 218F/01/zh/06.01

网友S:
引用 网友T:


请问你能告诉我具体调试步骤方法吗?

网友U:
有些坏怂,总要误导人。。。。。。

俄对你们舌,

所谓测量,是需要累月积年不误报滴

所以呀,

当粉尘大滴时候,雷达歪枪扎瞎洞,艹艹量子风屁沟,或许还中。。。。测料位么,雷达象量子风一样,屁沟怂着呢

网友V(2014-08-14):
可以使用重锤是料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