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紧急求救

楼主(2007-02-07):
  我公司有一台ABB  ACS801-01-0016  15KW 变频器,送电报警代码:5210,PPCC link,我看了说明书,说是光纤通讯故障,可我的机器没有光纤啊,复位后有时可以开一下,但一会就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ACS600变频器采用了光纤通讯,大大提高了CPU板和I/O板之间的通讯时间,但也有可能引起了PPCCLINK”这样的故障出现,这种故障的出现与光纤的损坏不是绝对的。“PPCCLINK”故障是ACS600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CPU板,I/O板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此故障的出现。

网友B:
I/O出板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NINT板有问题,换吧

楼主:
NINT板哪里有卖啊

网友C:
SORRY,不是NINT板,是RINT板,是一块主板,上面有电源部分,驱动部分,电流检测部分,PPCC检测部分是在这块板子上的一块小板子上叫RASI板,是焊在RINT板上的。如果你的变频还在保内,可以免费更换一台新的,如果在保外的话,建议你买台新的。

网友D:
我二年前也碰`到过,是ACS600,"PPCC link",查了老半天,差点要换了.后来发现主电源没送(24V控制电源是另外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