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砺磁电压上升不受控

楼主(2007-02-07):
欧陆590通电启动后,砺磁输出电压不受控自行上升到保护动作,换一台试正常,外部接线是正常的,请问行家就这现象应是调速内的哪些原因造成?谢谢!

网友A:
你把内部运放.电压比较器,全查一下,有时是程序出问题。

网友B:
590估计有故障了

楼主:
呵真是谢谢大家,如再说得具体些就好了!

网友A:
具体就是把硬件全查一下,确定硬件没问题后,应该是程序出问题,程序我一朋友,已经解开,可帮你搞定。

网友C:
把参数全复位重做一 下,如果还不行
那就查硬件励磁部分

网友D:
这种现象可能是励磁方面的硬件出现了问题,要不选择一下励磁方式试试,希望有结果也贴出来,大家一起共享啊.

楼主:
已正常,经查是半控桥触发极两线扦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