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机零速接纸的控制

楼主(2007-02-07):
请教各位兄弟,那位搞过不停机零速接纸的放卷机,储纸库升降电机的工作状态我不是很明白,那位能说说啊,非常感谢!

网友A:
我搞过布的不停机接在一起。
换卷时速度是16米/分时可以不停机。速度大小要看储布架的大小,大的话,运行速度可以大些。
生产线是涂布线。用西门子S7-300 做的,PROFIBUS总线,就在上海浦东。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请问储布架的上升、下降是电机带动的?两种状态电机是怎样工作的,谢谢!我去您的网站看看。

网友B:
看过每分钟上百米都可以不停机接纸的,那电机估计用普通的三相电机就可以了,因为对速度没什么要求

网友C:
工艺过程的要求,需跟机械密切结合,铜版纸自动接头装置就是你说的这种结构。一般都有一个旋转机架,辊子加速器等装置。

网友D:
有啊,用升降棍加电位器检测控制啊!

楼主:
工作状态我已明白,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有问题可以共同探讨,我是做印刷电气控制的

网友E(2009-04-14):
WF9982你好:

 我现在做零速自动接纸机,但蓄纸库升降电机的工作过程是怎么一个过程啊?零速接纸的时候蓄纸架电机的运动应该和印刷机的速度有一个匹配,因为纸卷在接纸的时候是静止的,这怎么控制啊?

网友F:
WF9982你好,我也是做印刷电气控制的,有时间可相互探讨一下,QQ:305883292

网友E:
我的qq是270739623 ,要么我们组一个群吧~~·~

网友F:
好啊,你建个群,我加进去

网友G(2010-04-06):
大家好,我要做零速接纸机的课题,很多不懂,想请大家指教。能不能加我进你们的QQ群啊。谢谢各位了。QQ:378915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