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一个电工群里看到的题,希望各位师傅给点建议!!!

楼主(2007-02-07):
原题是::(有一辆小车设向左为正向,向右为反向,当小车向左行驶到A点,被限位,然后停止7S,装载,然后自动向右行驶,到B点,被限位,停止5秒,下载,然后继续向左行驶去装载,如此往复,现给一个启动按钮SB1(正向行驶按钮),SB2(反向行驶按钮),即按下SB1先往左行驶,按下SB2先向右行驶,一个急停开关,要求在小车行驶过程中按下急停,小车立即停止,而在A点必须等7S后才能停止,即装完货后才能停在A点,B端也是这样,必须等5S后才能停在B点,现要求画出PLC 电路图)

网友A:
就画图啊,
PLC电路图还不是可以乱画。
关键是程序。
不过程序好像也很简单,

网友B:
到A 点后不是已经停了吗,为什么还要等7S停啊,这不是要冲过头了吗

楼主:
到A点停止7S装货,然后自动返回,B点停止5s卸货。。
我是根据这个题意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此程序已经试验成功

网友C:
应该把题目改成:
有一辆小车设向左为正向,向右为反向,当小车向左行驶到A点,被限位,装载,7S后停止,然后自动向右行驶,到B点,被限位,下载5秒后停止,然后继续向左行驶去装载,如此往复,现给一个启动按钮SB1(正向行驶按钮),SB2(反向行驶按钮),即按下SB1先往左行驶,按下SB2先向右行驶,一个急停开关,要求在小车行驶过程中按下急停,小车立即停止,而在A点必须等7S后才能停止,即装完货后才能停在A点,B端也是这样,必须等5S后才能停在B点,现要求画出PLC 电路图

网友D:
左右限位怎么都是常闭?这个程序怎么动作,请指教!

网友E:
按题意,楼上的程序没错,但我觉得这个题出的有点问题,除非小车还有机械限位,否则小车停不下来.

网友B:
题目的意思是到了A点停7S,到B点停5S,这个程序跟本就不符合题意

网友B:
建议楼主把题目说清楚点

楼主:
我也是看别人贴的题,,我也画了好半天的图。。最后画好了。。但是,我想小车到达AB两点停止的时候肯定应该有行程开关限位,,这样,PLC图里面的相应常闭触电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行程开关相连接了。。。。
我对PLC不了解,只是能够简单的根据继电器电路图改成PLC的图而已!!!

楼主:
日,,怎么发了两次图都发不上来。。。。

网友F:
高级工还是技师的题目?我考过!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有个弊端,不用按X1或X2,只要按下X3,X4小车就能启动,这样有点不太安全

网友G(2007-05-24):
在A,B两点时,不是已经要求停7,5秒了吗?
干吗急停又要对它又要求啊?
此时它在这两点已停了啊!

网友H:
这个题应再加上一个启动按钮,紧停后检查处理完按启动按钮后,使小车保持原来的运行方向,最好还能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

网友I:
    急停是必须的,这是安全的要求.
    平时我们在设计电路时一定不要忽略这点.

网友J:
我看咱好象有点问题。标号是错误的。右定时应改为左定时。我想这样才能保证自动控制。

网友K:
用AB的PLC做个阿

网友L:
下面引用由wincc.5591在 2007-2-11 0:05:00 发表的内容:
--------------------------------------------------------------------------------------------
可是用的西门子的编程?

网友L:
看您编的程序很简单,我是自学习中,很有帮助

网友M:
请教 wincc: t3和t4在哪里,还是t1和t2?

网友N:
这是考高级电工的题目

网友O:
减速开关不能少。

网友L:
经试验成功,但是上传时就称这个样子了,不知道怎么搞得,请教WINCC5591,您是如何上传的图?如何画的图?谢谢

网友P:
最好X1与X2程序互锁,Y1与Y2程序互锁。

网友Q(2007-09-30):
 楼上5991做的很好,非常正确.我支持他的思路!

网友R:
楼上那个电路做的还可以,这个题应该很简单的,属于高级工的实践操作部分的题型.有人画了,哈哈我就不画了,不过以后有问题可以常沟通.

网友S(2007-12-22):
不错吧 我喜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