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

楼主(2007-02-07):
什么是电动阀的三线控制信号接线原理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控制电机正传反转停止,拙见

网友B:
一根零线,两根火线(一正转,一反转)

网友C:
开指令、关指令、公用线

网友D:
对带电源,和信号线的.

网友E:
零线是公共线

网友F:
三线电动阀应该是这样的
电源线,公共端.信号线.
公共接点指的是电源线的0V与信号线的-端接点.
别接错了,否则不听你使唤.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G(2007-05-11):
公共端:电源线(或N)
        开回路接线
        关回路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