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如何选型?

楼主(2007-02-07):
调节阀如何选型
调节阀依据什么选型,对从事仪表设计的人员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普通仪表维护人员来说,可能就不一定是很清楚了,下面对调节阀如何选型作一简单介绍,如有不对请批评指正,更希望大家踊跃发言,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
调节阀的选型有两个步骤:
一、由工艺提出相关要求和参数
 1、被控流体的种类   液体、蒸汽或气体。对于液体通常要考虑粘度的修正,当黏度过高时,其雷诺数下降,改变了流体的流动状态,在计算控制阀流通能力时,必需考虑粘度校正系数。对于气体应该考虑其可压缩性。对于蒸汽要考虑是饱和蒸汽还是过热蒸汽。
2、流体的压力、温度   根据工艺介质的最大压力来选定控制阀的公称压力时,必须参照工艺温度条件综合选择,因为公称压力是在一定的基准温度下依据强度确定的,其允许工作压力必须低于公称压力。例如,对于碳钢阀门,当公称压力为PN1.6MPa,介质温度为200℃时,最大耐压力是1.6MPa;当温度为250℃时,最大工作压力为1.5 MPa,当温度为400℃,最大工作压力只为0.7MPa。
     对于压力调节系统,还要考虑其阀前取压、阀后取压和阀前后差压,再进一步选择阀的形式。
3、流体的粘度、密度和腐蚀性   根据流体粘度、密度和腐蚀性选择不同形式的阀门以满足工艺的要求。对高粘度、含纤维介质常用O型和V型球阀,对腐蚀性强的易结晶的流体常采用阀体分离性的阀体。
4、最小流量和最大流量   根据流量方程式可知,流量大,流通能力也大,其阀门的口径也大,相应的价格也高。选择流通能力过大的,是控制阀常在小开度状态,严重时会冲刷阀芯;流通能力过小,达不到工艺设计能力。因此,在决定最大流量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设计人员经验。一般情况下,取稳态的最大流量的1.15~1.5倍作为计算最大流量。
5、安全方面的考虑   由于停电、风和阀门故障以及工艺操作异常因素,需要紧急停车,为此需要把阀门放到安全位置,即事故安全状态,事故开或事故关。
6、噪音水平  由于阀门元件机械振动、阀的空化和闪蒸等因素引起噪音。通过计算,确认阀的噪音水平是否低于“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规定。
7、两相流   出现两相流时,通常在计算控制阀的流通能力时,要分别计算每相的量,然后把所得的流通能力相加,最后得到总的流通能力。
8、进出口管道尺寸  流体通过控制阀后,压力总是小于节流前压力,所以阀的直径总是小于管道的直径(切断阀除外)。
二、选择控制阀
1、选择阀体的结构形式(角节、双座、蝶阀等)
   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合适的控制阀可能有几种,应综合经济效益来考虑:
(1) 使用寿命;
(2) 结构简单,维护方便;
(3) 产品价格合适。
2、选择阀体的材质(铸钢、不锈钢或衬里)
选择材料时,主要考虑材料强度、硬度、耐腐蚀和耐高温、低温的特性。首先应满足安全可靠,还要考虑使用的性能、使用寿命和经济性。
3、选择控制法与工艺管道的连接形式(螺纹、法兰、压力等级)
4、选择控制阀阀芯(直线、等百分比、快开)及其材料(304、316、17-PH和喷镀钨铬钴合金)  定量地选择阀芯形式有很多困难。在设计中通常按照国内外工程公司的设计经验来确定。通常,对液位调节系统采用线性流量特性;对于温度、压力和流量调节系统则采用等百分比特性;需要快需切断系统则用盘型阀芯,即快开特性。
   阀芯的选择,根据需要来确定。
5、流量动作(流开、流闭)
一般控制阀对流向的要求可分为三种情况:
(1) 对流向没有要求,如球阀、普通蝶阀
(2) 规定了某一流向,一般不得改变,如三通阀、文丘利角阀、双密封带平衡孔的套筒阀;
(3) 根据工艺条件,有流向的选择问题,这类阀主要为单向阀、单密封控制阀,如单座阀、角型阀、高压阀、无平衡孔的单密封套筒阀。
  具体选择如下:
(1) 高压阀,DN≦20时,选择流闭型,DN>20时,因稳定性问题,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2) 角型阀,对高粘度、悬浮液、含固体颗粒的介质,要求自洁性好,选流闭型;仅为角型时,可选流开型。
(3) 单座阀,常选流开型。
(4) 小流量阀,常选流开型,当冲刷严重时,可选流闭型。
(5) 单密封套筒阀,通常选流开型,有自洁要求时,可选流闭型;
(6) 对两位型控制阀选用流闭型。

网友A:
国产有没有好一些的.操作 轻一些的沥青三通阀

网友B(2009-03-11):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制造调节阀的厂家,有选型方面的问题,欢迎来电咨询(021-51692244-866朱先生)或网络上沟通(客服QQ229525012)
上海晟昌自控阀门有限公司欢迎你来厂参观 网址:www.shencpv.com

网友C:
已经阅读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D:
关键是工艺提供的条件一定要对。

网友E(2009-07-29):
不错,很好的文章

网友F(2009-09-01):
我所拥有的是国产PSL,和PSQ。电动执行器,另外为客户量身配套调节阀。产品做的相当成熟,价格合适,如果有想选型和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加我的QQ:289379529或者打电话:13685872784联系我,可以给你们邮寄说明书选型样本。

网友G:
文章写得不错,可以让大家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