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铝水液位用液位计

楼主(2007-02-08):
各位大侠有没有可以测量铝水的液位计?铝水温度高达1200度,测量范围0.5—1米。烦请提供些资料方案,谢谢!!!

网友A:
‘铝水温度高达1200度’?搜‘超声波’类,估计可行。

楼主:
超声波的不行~~那种温度对声波影响很大~~最大的没超过500度。

网友B:
老周 幽默了吧
超声波不可以超过80摄氏度的

网友C:
高温浮筒看行不行?或者Gu60

网友A:
‘超声波不可以超过80摄氏度的’——其他仪表也不是放在800度环境的。

网友B:
老周,你的意思我清楚

但是这事确实你误区了,或者有更尖端的超声波我没了解到

超声波是声波 这个声波总要穿过高温区域的 声波传送速率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比较大 为此做1原因,传感器里都有专门的温度补偿 ,即使从发射出发点到反射点之间的温度场100%均匀(可能吗?) 现有的超声波物位计也无法准确计算出结果来!

不好意思,其实对于声波的特性我也不专业,一定有精通的人在笑我,不过我说的这个不能用的结果一定是正确的.

你说我这些语言没什么大毛病吧  版主。

网友A:
‘声波传送速率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比较大’定性的说的确没错。但是‘测量范围0.5—1米’能有多大的偏差呢,有个数量级的概念就可以知道能不能用了。

网友D:
呵呵,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啊,要看具体条件:
例如电解铝生产过程中要长期在线测量铝水的液位几乎不可能,因为腐蚀问题没法解决;如果是铸造等地方倒可以借鉴钢包液位问题(多个热电偶的办法)
LZ条件描述不清,不好说。

楼主:
熔铝炉的~~就是在线测量铝水液位的。用雷达的使用温度比声波的好,只是我找了也只有到600度的,没看到高的。

网友E:
用放射体液位计, 上面的一个哥们说的对, 用GU60

网友B:
周先生既然是技术讨论 就恕我不考虑其他了:

当一台仪器标称了温度范围 而其本身测量特性又受温度影响比较大时候 你可以说“能有多大的偏差呢”并以此来判断可以用 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样的测量不是偏差有多大的问题,而是这个测量根本就违背了实际意义,其结果完全是不可信的 并无法作为工业控制的依据!
假想1下如果你确实要在这样的条件下用,那么超声波传感器探头环境的温度要控制在80度以下 高了就烧坏了 ,铝液表面的温度1200度 然后这个温度场逐渐的呈特性状递减(1m范围内) ,到接近探头范围忽然大幅度减少 到80度 -----你装的超声波当场就傻了 根本不知道怎么计算 而且他自身的温度补偿电路根本起不了作用 只会按照80度去补偿--------看看这么糟糕 你为什么还要1再强硬要坚持观点呢?

我1再说明 自己不是很精通 所以我说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我甚至感觉超声波在这么高的温度场中 传感器根本收不到回波

以下是我若干年前看到的一些文字,借用1下,大家共赏
超声波物位计运用了超声波的声学特性,即在一定条件下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一定的,所以通过测量超声波从探头传播至料位表面并返回到探头所用的时间,来计算探头到料位的距离,再用槽子的总高减去这个距离即可得实际料位。
即: L=H-h=H-CT/2=H-(Co+at)T2
其中: H为零料位到探头的距离,m;
h为料位表面到探头的距离,m;
T为时间,s;
C。为0℃时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ms;
α为超声波速度的温度系数,m℃;
t为温度度,℃。
  超声波物位计的核心部件是测量探头、微处理器,信号的发送、接收和处理就是通过这两者来完成的。
  在现场实际运用超声波物位计时,会有各种因素对其稳定、可靠的测量产生影响,各种干扰对超声波物位计选用、使用、安装的影响。 介质及环境温度的影响
  超声波从物料表面反射时,其反射频率会受到物料温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为了补偿这一变化,超声波探头内装有温度传感器,当探头向处理器发送反射信号的同时,也把温度信号送到微处理器,处理器将自动补偿由于温度对料位测量的影响。
  此外,为了保证探头的可靠工作,要求环境温度不超过60℃

网友F:
用脉冲雷达,加延长弯管应该可以的。(不锈钢喇叭口在1200度环境中应该行得通)

网友B:
跟楼主沟通了1下,确实他的测量环境很困难,量程很小 温度很高 又不具备安装位置

网友G:
量子风的言论的确有道理,超声波液位计只能适用温度在80℃以下的环境使用。楼主的这个测量要求的确还是一道难题。

网友H(2009-02-03):
超声波测物位局限性很大,远不如雷达。

我虽然做这方面的选型工作,但是遇到楼主的问题我也晕,呵呵。不知道其他这样的厂家都是用的什么方法来测的。

有知道的朋友希望能不吝赐教,谢谢!

等待中..........

网友I(2011-01-12):
我觉得用激光测距仪比较好

网友J:
用称重来计量然后换算成液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