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相电压220V是什么意思啊?和单相有什么区别?和三相380V又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7-02-08):
请问:三相电压220V是什么意思啊?和单相220V有什么区别?和三相380V又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一些国外的电网电压是3相220V

网友B:
就电压不一样,别的一样

网友C:
频率有可能也不一样   各国家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D:
以上都是指交流电源的电压规格。 三相电通常四根线,也有三根或五根,三根的就是两两相位差120度的火线,五根的就是上述三根再加上地线和零线,四根的是上述三根再加上地线或者地线与零线短接的复合线。 单相电通常二根线,也有三根线。二根的就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三根的就是再多一根地线。 三相220v是三根火线之间线电压220v,通常没有零线,顶多有一根地线的电压规格。 单相220v是火线与零线之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 三相380v是三根火线之间线电压380v,每根火线与零线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 ———————————————————————— 以前输入的确实有误,各位同仁的眼睛雪亮。 惭愧并表示感谢。

网友E:
rocky_man兄
三相380v是三根火线线电压是380v,不是相电压吧。每根火线与零线间线电压是220v的电压规格

网友F:
楼上说的对,可能rocky_man笔误了,三相指的是线电压,单相指的是相电压.它们之间是根号3的关系.

网友G:
三相220v是三根火线相电压220v,通常没有零线,顶多有一根地线的电压规格。
单相220v是火线与零线之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
三相380v是三根火线相电压380v,每根火线与零线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
========================================================
根本就说反了!
三相220V还是380V都是说的线电压!
单相220V才是相电压!

网友H:
三相220V和三相380V都是线与线之间的电压,它们的区别就是线电压值不一样。单相220V是指相对地的电压(通常相指火线,地指零线。)

网友I:
三相380是指线电压380  也就是相与相之间380
相与零线之间220
三相220是指线电压220  也就是相与相之间220
相与零线之间120

网友J(2007-03-21):
不是国内标准吧!

网友K:
问题本身问的就是模糊歧义的。
每个人对问题的的理解可能不同,这个问题本身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问题。

网友L:
1、世界各国的电压标准有多种,三相电压220V是一种,三相380V又是一种,还有其他电压的;另外,频率也有50HZ和60HZ的。
2、如果三相380V,那是指线电压,其相电压为220V;如果三相220V,那也是指线电压,其相电压为127V,日本和台湾等地就是这种电源。

网友M:
三相电压220V,单相应该是127V

网友N:
线电压是任意两相之间的电压(U\V\W相).三相电压220V是线电压220V,(单相为127V),单相220V是相对地的电压,其三相电压是380V.

网友O: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顶!

网友P:
不错不错,基础知识学习学习.

网友Q:
 学然后知不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2 13:27:00
    1、世界各国的电压标准有多种,三相电压220V是一种,三相380V又是一种,还有其他电压的;另外,频率也有50HZ和60HZ的。
2、如果三相380V,那是指线电压,其相电压为220V;如果三相220V,那也是指线电压,其相电压为127V,日本和台湾等地就是这种电源。

支持!巴西也一样!

网友R:
这是我收集的日立压缩机样本上的资料.请考: 各国电压、频率及相关认证代号 地区(Area) 国家(Country) 电压V(Voltage) 频率Hz(Frequency) 相关认证(Anthentication) 亚洲 (Asia) 中国(China) 220 50 CCC 日本(Japan) 100 50 Safety&EMC认证 马来西亚(Malaysia) 220 50 DSM 印度(lndia) 220 50 BIS 泰国(Thailand) 220 50 TISI 新加坡(Singapore) 220/240 50 Safety 香港(Hongkong) 220 50 HOKLAS 韩国(Korea) 110/220 60 EK 台湾(TaiWan) 110 60 台湾产品安全认证 中东 (Middle East) 沙特(Sandi Arabia) 127/220 50/60 SASO 约旦(Jordan) 220 50 科威特(Korveit) 240 50 PAI 欧洲 (Europe) 土耳其(Turkey) 110/220 50 欧洲各国主要采用 欧盟CE认证、 TUV认证、GS认证 埃及(Egypt) 220 50 以色列(lsrael) 220 50 德国(Germany) 220 50 意大利(ltaly) 127/220 50 法国(France) 220 50 西班牙(Spain) 127/220 50 美洲 (America) 美国(USA) 110/220 60 UL 加拿大(Canada) 110 60 CSA 巴西(Brazil) 110/220 60 ABNT 澳洲 新西兰(New Zealand) 230 50 Safety认证、EMI认证、 (Australia) 澳大利亚(Australia) 220/230 50 Safety&EMI认证 摘自--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海立集团2005-A产品说明书) 04/09/28Luo

网友S:
日本和美州、台湾、香港线电压是220V,相电压是220/1.732=127V;中国和欧洲线电压是380V,380/1.732=220V.

网友T(2007-04-20):
以上都是指交流电源的电压规格。
引用一下啊!

三相电通常四根线,也有三根或五根,三根的就是两两相位差120度的火线,五根的就是上述三根再加上地线和零线,四根的是上述三根再加上地线或者地线与零线短接的复合线。
  单相电通常二根线,也有三根线。二根的就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三根的就是再多一根地线。
  三相220v是三根火线之间线电压220v,通常没有零线,顶多有一根地线的电压规格。
  单相220v是火线与零线之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
  三相380v是三根火线之间线电压380v,每根火线与零线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
    !!!!!还有就是220和380都是指的有效值。

网友P:
小日本的是三相200V.

网友N(2007-07-06):
3根火线相位差120度为什么不叫360V叫380呢?

网友U:
日本的是110V 我买过日本原厂的电脑,电源需要变压才可以。不是220V

网友V:
日本单相的是110吧,三相  的好像是200-220

网友W:
下面引用由开幕在 2007-2-10 20:54:00 发表的内容:
  三相220V和三相380V都是线与线之间的电压,它们的区别就是线电压值不一样。单相220V是指相对地的电压(通常…
--------------------------------------------------------------------------------------------
单相220V是指相对地的电压(通常相指火线,地指零线。)其中的零线和三相四线制中的中线一样吗?
我们平时用的单相220V,其中的零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X(2007-09-24):
线与线电压220v

网友Y:
请教各位,  怎么样让这种三相220v的(三线制,没有零线)电源接到我们国内常用的零火220v的电器设备上? 是不是需要加个什么样的变压器转一下?

网友Z(2007-11-29):
三相220V是线电压为220V,单相220V是相电压为220V,三相380V是线电压为380V,要将三相220V的设备用在三相380V电压下,中间要加三相380V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

网友AA(2008-01-04):
有点乱,找个权威吧.

网友AB(2009-03-20):
 三相四线

在低压配电网中,输电线路一般采用三相四线,其中三条线路分别代表A,B,C三相,不分裂,另一条是中性线N(区别于零线,在进入用户的单相输电线路中,有两条线,一条我们称为火线,另一条我们称为零线,零线正常情况下要通过电流以构成单相线路中电流的回路,而三相系统中,三相自成回路,正常情况下中性线是无电流的),故称三相四线制;在380V低压配电网中为了从380V相间电压中获得220V线间电压而设N线,有的场合也可以用来进行零序电流检测,以便进行三相供电平衡的监控。
  三相交流电机的电枢有三组线圈,其联接有星形接法及三角形接法两种,一般采用星形接法。
  星形联接方法
   三相交流发电机向外供电时,把三组线圈的末端X、Y、Z联在一起,从联接点引出一条线,这条线叫零线,也叫中性线。再从线圈绕组另一端A、B、C各引出一条线,这三条线叫相线或火线,这种联接方法叫星形联接法。
  发电机的这种向外输电方法构成三相四线制。若不引出中线,用三条线向外供电则称三相三线制。
  因为三相四线制供电能同时供出220V、380v两种不同的电压,因而得到广泛应用。星形接法用Y表示,也叫Y接法。
  采用星形接法时。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关系如何?
  星形接法时,线电压与相电压之间的关系是:U线=U相≈1.732U相
  三相交流电如何产生旋转磁场?
  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每相定子绕组中,流过正弦交流电流时,每相定子绕组都产生脉动磁场。 由于三相绕组在铁心中摆放的空间位置互差120°电角度空间相位,绕组中分别流过三相交流电流,而各相电流在时间上又互差120°,使它们同时产生的三个脉动磁场在空间所合成的总磁场,成为一个旋转磁场。
  三相五线制是指A、B、C、N和PE线,其中,PE线是保护地线,也叫安全线,是专门用于接到诸如设备外壳等保证用电安全之用的。PE线在供电变压器侧和N线接到一起,但进入用户侧后约不能当作零线使用,否则,发生混乱后就与三相四线制无异了。但是,由于这种混乱容易让人丧失警惕,可能在实际中更加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现在民用住宅供电已经规定要使用三相五线制,如果你的不是,可以要求整改。为了安全,要斩钉截铁地要求!
  不论N线还是PE线,在用户侧都要采用重复接地,以提高可靠性。但是,重复接地只是重复接地,它只能在接地点或靠近接地的位置接到一起,但绝不表明可以在任意位置特别是户内可以接到一起。
  应用中最好使用标准/规范的导线颜色:A线用黄色,B线用绿色,C线用红色,N线用淡蓝色,PE线用黄绿色。

在别的地方转载来的,呵呵

网友AC:
国内不用此类电源,只有一些进口的设备(或台湾设备)使用,利用三相380V电压转换成三相220V电压。

网友AD:
是外国的标准与我国的标准不同

网友AE:
就像日本用的三相电一样;单相对应是AC110V的;

网友AF(2009-07-14):
请问,为什么台湾的单相电压为110 V/220 V,三相电也是220 V?110 V/220 V的单相电是如何从220 V的三相电配来的?谢谢!

网友AG(2009-09-26):
看来是个外行啊。

三相多少伏,是说的线电压多少。

网友AH(2010-01-20):
问的就模糊,怎么还这么多人跟呀?

网友AI:
220V与380V三相电压是对相,对地而讲的。第一它们都是正弦波。它的有效值电压是220V和380V。第二三相线电压用以工业上较多,又称动力线。单相电压线用以家用。第三我国终端用户相电压是380V,家用220V。频率是50HZ。西欧家用电压是110V,60HZ。

网友AJ(2010-07-23):
像电机星形接法就是三相220啦

网友AK(2010-09-23):
如民用低压电一般为380V,每两相间的线电压就是380V,相电压就是380÷√3=220V,居民家中用的一般都是220V单相电,企事业用的低压动力电一般为380V的三相电。

网友AL:
引用 网友AJ:
像电机星形接法就是三相220啦

为什么说电机星形接法就是三相220?

网友AM:
三相电是由三个电压相等相位各自相差120电角度的 3个单相电,将它们一个同名端连接在一起组成。连接在一起的同名端为三线点的中线(又叫0线),另三个同名端对外输出,统称为火线,他们的相位图茹下:

图中:AO、BO、CO为三个单相电,O为它们的连接在一起的同名端(0线),它们另一个同名端A、B、C对外输出(火线),A、B、C对O的电压差(即3个单相电的各自电压)称之为相电压,A对B、B对C、C 对A的电压差叫三相电的线电压。AB=AO - BO=AO + (-BO)    BC=BO -CO=BO+(-CO)   CA=CO -AO=CO+(-AO)  ,从上图可以看出AB、BC、CA的长度正好为A B C三点构成正三角形的边长,故AB=1.73*AO   BC=1.73*BO  CA=1.73*CO 即:,线电压=1.73*相电压。(根号3=1.73)

通常说:380V三相电指的是三相电的线电压,即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知道线电压,就可求出相电压(=线电压 / 1.73)那么200V三相电,其线电压为200V,其相电压为115V(=200 / 1.73)

再多说一点:为什么线电压与相电压的相位差=30度,从上面的向量图中就可找出答案。

网友AN:
本人有活,寻有实力的找活企业或个人,请联系:QQ1632633909,13507570682。

网友AO:
三相220V是指线电压220V,相电压是220V除1.732, 单相220V是指相电压.三相380V是线电压相电压是380V除1.732

网友AP(2011-03-27):
我想三相220V与三相380V是一个道理。无非是一个380V一个220V,理轮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AQ:
三相220V,一般都接成星型的,星点不接零。单相220V的就是要接L、N线

网友AR(2011-05-03):
我倒,成了温习大课堂啦。。。。。。

网友AS:
引用 网友I:
三相380是指线电压380  也就是相与相之间380
相与零线之间220
三相220是指线电压220  也就是相与相之间220
相与零线之间120

相线与零线之间127

网友AS:
127是一个电压等级

网友AT(2011-10-09):
韩国企业的机器一般都是三项220,它的单项与零时110

网友AC:
部分德国的生产线、台湾的生产线、日本的生产线使用的三相电都是线电压为22V的

网友AU(2011-12-22):
学习了,没接触过三相220V的

网友AV(2012-03-28):
对:smhxjd关于本人有活,寻有实力的找活企业或个人,请联系:QQ1632633909,13507570682。 内容的回复:

做什么

网友AW:
两相之间线电压是220v,日本就是这样

网友AX:
 回答个问题我都头晕

网友AX:
引用 网友AY:


顶一个

网友AZ:
引用 网友G:
三相220v是三根火线相电压220v,通常没有零线,顶多有一根地线的电压规格。单相220v是火线与零线之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三相380v是三根火线相电压380v,每根火线与零线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根本就说反了!三相220V还是380V都是说的线电压!单相220V才是相电压!

支持:

就是线电压与相电压的概念

网友BA(2012-05-05):
日本等国家的电压就是三相220V,跟国内的380V是一个道理,我们公司就是用的这种电压!

网友BB:
1、世界各国的电压标准有多种,三相电压220V是一种,三相380V又是一种,还有其他电压的;另外,频率也有50HZ和60HZ的。
2、如果三相380V,那是指线电压,其相电压为220V;如果三相220V,那也是指线电压,其相电压为127V,日本和台湾等地就是这种电源。

解释的很详细了。

网友BC:
引用 网友D:
以上都是指交流电源的电压规格。三相电通常四根线,也有三根或五根,三根的就是两两相位差120度的火线,五根的就是上述三根再加上地线和零线,四根的是上述三根再加上地线或者地线与零线短接的复合线。单相电通常二根线,也有三根线。二根的就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三根的就是再多一根地线。三相220v是三根火线之间线电压220v,通常没有零线,顶多有一根地线的电压规格。单相220v是火线与零线之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三相380v是三根火线之间线电压380v,每根火线与零线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以前输入的确实有误,各位同仁的眼睛雪亮。惭愧并表示感谢。

网友BB:
国外有很多都是三相220供电,也就是火线两两之间是220V电压,火线和零线之间是127V,实际上意思和咱们国家三相380单相220差不多,只是电压等级不一样.

网友BD:
对:rocky_man关于以上都是指交流电源的电压规格。三相电通常四根线,也有三根或五根,三根的就是两两相位差120度的火线,五根的就是上述三根再加上地线和零线,四根的是上述三根再加上地线或者地线与零线短接的复合线。单相电通常二根线,也有三根线。二根的就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三根的就是再多一根地线。三相220v是三根火线之间线电压220v,通常没有零线,顶多有一根地线的电压规格。单相220v是火线与零线之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三相380v是三根火线之间线电压380v,每根火线与零线间电压220v的电压规格。 ———————————————————————— 以前输入的确实有误,各位同仁的眼睛雪亮。惭愧并表示感谢。 内容的回复:

同意楼上说法。不是外国标准。我国轮船的照明和生活用的电就是三相220的。顶你。我在船上干过

网友BE(2012-06-24):
引用 网友B:
就电压不一样,别的一样

网友BB(2012-08-18):
国外有很多地方的标准就是三相220的,也就是相间是220,相和零之间是127.

网友BF:
回复楼主;请问:三相电压220V是什么意思啊?和单相220V有什么区别?和三相380V又有什么区别啊?

答;1)三相电压220V是三相电的线电压是220V,

     2)三相电压220V和单相220V的区别是,前者是线电压,后者是三相四线380V电压的相电压;

    3)三相电压220V和三相电压380V的区别,就是三相电的线电压的电压等级不同,前者是220V后者是380V。

网友BF:
回答正确,给你已经加分。

网友BG:
三相或多相220V电源,一般指的是由隔离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广泛应用在数控机床的伺服驱动器上。从电网输入到用户的电压均为相220V(居民)或三相380V(工业)

网友BH:
二相是家庭用电,相是工业电压

网友BI(2012-10-26):
本人理解:三相220V是经过隔离变压器之后的电压,比较安全

网友BJ:
三相220v就是三根火线相电压220v

网友BK:
我国常见:三相电压380V是: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那么三相电压220V就是线电压220V,相电压127V。发电机发电原理:线电压=根号下3×相电压。

网友BL:
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每相定子绕组中,流过正弦交流电流时,每相定子绕组都产生脉动磁场。 由于三相绕组在铁心中摆放的空间位置互差120°电角度空间相位,绕组中分别流过三相交流电流,而各相电流在时间上又互差120°,使它们同时产生的三个脉动磁场在空间所合成的总磁场,成为一个旋转磁场。
  三相五线制是指A、B、C、N和PE线,其中,PE线是保护地线,也叫安全线,是专门用于接到诸如设备外壳等保证用电安全之用的。PE线在供电变压器侧和N线接到一起,但进入用户侧后约不能当作零线使用,否则,发生混乱后就与三相四线制无异了。但是,由于这种混乱容易让人丧失警惕,可能在实际中更加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现在民用住宅供电已经规定要使用三相五线制,如果你的不是,可以要求整改www.enet521.com www.eshop5.com www.xinyu518.com www.sdlgkyj.com www.lymczj.com www.yingxing8.com www.sdfysp.com www.lystdq.com。为了安全,要斩钉截铁地要求! 不论N线还是PE线,在用户侧都要采用重复接地,以提高可靠性。但是,重复接地只是重复接地,它只能在接地点或靠近接地的位置接到一起,但绝不表明可以在任意位置特别是户内可以接到一起。
  应用中最好使用标准/规范的导线颜色:A线用黄色,B线用绿色,C线用红色,N线用淡蓝色,PE线用黄绿色。

在别的地方转载来的,呵呵

网友BM(2012-11-29):
三相电压220V是小鬼子早期使用的电压,在沈阳用过。

网友BN:
主要明白线电压和相电压的概念:

线电压:A、B或者C相对中性点O的电压(UOAUOBUOC

相电压:两相之间的电压,即A相相对B相的电压,A相相对于C相的电压,B相相对于C相的电压(UAB

UACUBC).

从变压器里面出来的是四根线,三根火线一根零线,家里面用的只是其中一根火线和零线即UOAUOB或UOC,220V;三根火线之间的电压就是380V

网友BN:
对:Alone_ACS关于主要明白线电压和相电压的概念:线电压:A、B或者C相对中性点O的电压(UOA,UOB,UOC)相电压:两相之间的电压,即A相相对B相的电压,A相相对于C相的电压,B相相对于C相的电压(UAB,UAC,UBC).从变压器里面出来的是四根线,三根火线一根零线,家里面用的只是其中一根火线和零线即UOA,UOB或UOC,220V;三根火线之间的电压就是380V 内容的回复:

惭愧,线电压和相电压的概念弄反了。

网友BO(2013-01-15):
其实是同一电源:线电压是380V,相电压220V。但是因为接法不同用电设备却得到不同电压而已,接成星形时电机或电热按220V运行(每两相串联接380V),接成三角形按380V运行。单相220V是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而三相220V接的是三根火线,利用改变电器里面的接法而得到220V的电压。比如一设备有三段额定电压220V的电热管,那么三根电热管分别接三条火线,电热管另一头短接就行,这就是三相220V.

网友BP:
在我国国标中,L1相、L2相、L3相、N公共端的三相四线制中,相(L1、L2、L3)与N(公共端之间的电压是220V;相与相之间的电压是380v。比如L1相与L2相。通常表述为220v/380V ;   我国也通常也有380v/660V ; 日本和台湾通常使用127v/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