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压力变送器安装位置

楼主(2007-02-08):
我们工艺管道气体压力采用PID自动控制,P=60 I=0.3,控制效果不太理想。压力变送器安装位置与执行机构相距多远比较合适?

网友A:
>200mm,尽量远离

网友B:
然后就是改PID参数了,PID是每套工艺有不同的PID的,论坛里有PID的调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