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工频切换

楼主(2007-02-08):
在供水系统中,变频到工频的切换是慎重的。最近我作了人小项目,切换到工频时,先停止变频器的输出,再断开变频器到电机的接触器最后工频接触器接通,结果一次正常,一次空开炸了。我没弄明白是何原因。变频器是160KW的。

网友A:
160KW的水泵变频转工频是不一定成功的。
据说75KW的就已经很难转换了。
变频运行时它的电压相位与工频时的相位不一定是什么关系。变频转工频时,如果相位相同或相近,那么转换没有问题。如果相差大,就无法转换了。相位不同,那么转换到工频时电压叠加,电流非常大,于是就应该跳闸,断路器分断能力看是几十KA,如果断路器分断能力不够,就该炸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最好先用示波器先搞一下,确定相位差相同再进行转换

网友C:
建议用电抗器或者软起动器切换
电抗器成本低一些,效果还可以

网友D:
现在的变频器都有切换的功能。
比如三菱A700系列的

网友E:
用电抗器怎么切换呀,请具体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C:
电抗器串联在电机回路,仰制转换瞬间的高峰电流。不会因其他原因引起瞬间大电流损坏接触器和断路器。
电抗器成本低,软启动器成本太高

网友E:
楼上朋友所说的是,但是我考虑到另一个问题,变频转换共频的相序问题怎么解决,只用电抗器可以吗
如果相序不对,电流会急剧增加 出现断路器爆炸.

网友C:
再不行可以加装相序继电器,相序不对禁止切换
电源相序应该不会很动吧,一般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
以下纯属个人意见
电抗器电感量大一些,也不会损坏断路器,不过切换完毕需要短接电抗器。所以尽量把电抗器正常工作两端压降控制在8V左右,可有效控制短路电流
如果相序相反,对水泵损坏也比较大。再者,就算相序相反,也不应该暴断路器,电机方向突变,瞬间电流很大,也不会达到10KA以上,断路器应该承受得了。加一个300A--压降5V的电抗器,就算短路,短路电流也不应该超过24KA
断路器爆炸可能断路器质量也有问题,应该选用限流断路器

楼主:
各位的意见的参考价值。但令我不解的是:变频器输出已经禁止了,变频输出的接触器也已经断开了。与相序、相位有什么关系?转子继续运转,在定子上产生的反电势是随转速变化的吧?!如果是,那么降压起动方式,切换同样存在相位、相序问题。不可能找到与市电相位、相序相同的反电势机会。

网友F(2007-03-17):
这样大功率的变频器,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软起动来用,很容易出问题,你还好,变频器没炸,否则老板肯定炒了你

网友G:
空开电流不够大吧,接触器灭弧不好吧,切换时间定得不好吧

网友H:
要完全停止后,再切换到工频

网友F:
个人认为,大功率变频器,在供水过程中是不能搞循环软起的,如果搞多泵变频供水,最好只让一台泵变频运行,其它的泵用软起动器

网友I:
我想是不是电机转子产生电压与切换到工频后的电压相序不同而产生电压叠加。

网友J:
本人在南城新发地京开高速路旁(九龙山庄)有一个配线车间400平米,能进20吨位以上的大货车,专门为各工控公司配线;恒压供水控制柜、锅炉鼓引风变频控制柜,中央空调辅机变频控制柜设备,空压机变频控制柜,PLC控制柜、照明节电控制柜,及各种电气控制柜,品牌涉及欧姆龙OMRON、三菱MITSUBISHI、ABB、西门子SIEMENS、施耐德Schneider、LG等变频器及工控元器件,量大交活快,有板金加工。一般纳税人企业,可开增值发票!!电话:13911093205(北京)联系人:刘经理

网友K:
13683565642真心诚意为您服务!

网友L:
没有那么离谱吧,还要考虑市电的相位,其实电抗器是一定要的,然后要注意的就是变频在转工频时的动作顺序以及时间,我试过一个132KW电机的用160KW变频,转换一点问题也没有呀

网友L:
下面引用由洲在 2007-2-11 7:38:00 发表的内容:
最好先用示波器先搞一下,确定相位差相同再进行转换
------------------------------------------------------------------------------------------
^_^呵呵,没有听说还要考虑相位的

网友M:
首先,你必须保证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切入
在相序一致的情况下如果工频切入的瞬间,每相角度一致才能平滑过度,因为,电机从变频切除后,由于惯性旋转,相当于发电机,端子上有交流三相电 很简单,拿一相来说,不同相角时电压瞬时值是不一样的
省成本的做法是用并机电抗器,才切的过程中接入,切换完成后在将并机电抗器切除(可以用接触器实现),如果想很平滑的话,可以买船上用的自动并机屏

网友N:
  “先停止变频器的输出,再断开变频器到电机的接触器最后工频接触器接通”

1、上述做法是正确的;
2、变频到工频的切换要领是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能短接;
3、出现空开炸,可能是上述切换过程接触器动作慢有关,时间间隔不够,造成一个还没有完全断开,另一个接触器闭合,造成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瞬间短接!
4、你可以用“断开变频器到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启动“接通工频的接触器”就不会出现空开炸了的问题;

网友N:
   “必须保证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切入”

1、上述说法是错误的!
2、即就是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也不能切入,只要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短接,就会形成工频短路!
3、所以,一定要断开变频器到电机的接触器后工频接触器接通;

网友O:
160KW的电机也可以切换,我在自来水厂做过这种项目,一拖六。变频器选择自由停车,再断开变频器的输出,直接切换到工频即可,很简单。

网友P: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0997

网友Q:
变频到工频切换,如果还考虑相序,成本太高。其实切换中可能产生的最大冲击电流和直接工频启动的电流应该是差不多的。如果是鼠笼电机,应该没有什么相序问题。异步电机都有转差率的,电机产生的反电势是不会超前电源的。

网友Q:
 如果能从工频切到变频,倒的确是高难度的。

网友R:
主要是你的控制电路的问题,炸空开主要是相位与时间差问题,75KW以上变频器完全可以工变频转换。

网友F:
本人有一个建议,就是在做工频/变频切换时,最好是用机械互锁式接触器来做,不然的话非常容易出问题哟

网友S:
我见过的工频/变频切换是用机械互锁式接触器来做的,而且是先切断正在运行的接触器,然后在切换到下一步要运行的工频(或者变频),特别提醒的是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内两种工况的接触器都是在断开的状态,尽管断开的时间很短,但这个过程必需有.

网友T(2009-07-17):
        变频调速器已广泛用于各个领域的交流电动机驱动源,基于节能或工况变化的要求,经常发生须将处于运行状态的电动机由变频电源供电切换到工频电源供电;反之不可行,变频调速器不能承受切换冲击。

网友U(2011-10-05):
我现想用一台三菱F740  15KW变频器分别控制1台11KW和1台15KW的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