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一些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2-08):
我想请教一点问题:
1、屏蔽层两端接地是为了减少电子干扰,一点接地是为了消除两端电位差,但是两端接地不也可以吗?
2、在哪里可以设定模拟量输入的平滑参数?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也可以两端接地吧  我看见我公司的屏蔽层两端都接地的

网友B:
屏蔽层为了减少电子干扰只能一点接地.屏蔽层两端接地不能减少电子干扰.

网友B:
如果使用PLC的话,接地点应选在PLC端.

网友C:
模拟量输入的平滑参数在硬件组太中的模板参数中设置

网友D:
两端接地容易引入共模干扰,很少那样做的。

楼主:
谢谢大家,supergk回答的简明thank you

楼主:
请问下yuanle;
那个平滑参数是否指积分时间,其余的我没有看见,
还有那个积分时间和抑制干扰频率是可以同时设置的还是只能选择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