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这快EJA的表怎么办

楼主(2007-02-08):
我第一次做仪表选型就犯了错误:
工艺给我的压力是8Kpa 我就选了EJA310A L膜盒的变送器,他的量程是0-10Kpa。货到后通电检验空载输出20毫安,经查这个表的量程是绝对压力,可不是要超限。
跟川仪换货他们是出门盖不退换。
各位高手请给我指点一下有没有什么高招,使这块表可以用。要不我就惨了5块表阿,两万多块啊。
应用介质是空气、煤气,压力6-8Kpa 是相对压力。

网友A:
不好办
我们应用的是0-2.5KPa的微压差传感器,价格没有你们的这么贵

网友B:
把那个封闭的端口敲各洞,那里应该是封闭了一个真空,然后用375手操器调节合适(玩笑)。
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个代理商更换,大不了便宜点处理了换。或者再看下说明书迁移可以迁移到多少,看能不能迁移到105~115KPa使用。

楼主:
谢谢了,可是我没有说明书,能告诉我在哪找个吗

网友C:
哪里买的问他们要呀,怎么会没说明书呢?不会是三无吧,呵呵。

楼主:
表里有说明书,是英文的迁移的词怎么说?我看只说了调零,还有什么外部调零.
这块表是原装表,标牌上写的是0-10Kpa abs,是绝对压力阿。我买时只说压力量程是,0-10Kpa,没说是绝对压力。

网友D:
这是选型的失误, 绝压表和表压表是不能互换的, 绝压表和表压表的区别在于绝压表的负端出厂时是绝对真空的, 根本没有办法改成表压, 如果是差变, 是可以改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的应用是6Kpa,有没有人能将我1-10Kpa量程的表改为1-110Kpa。那样我就可以用了。

网友E(2009-06-26):
EJA压力变送器
,很不错的,你该选110了,一端放空。。。。

网友F:
不换货是不是小日本的做法?!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说明书居然还是英文的,太不像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