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备一用消防泵控制原理

楼主(2007-02-08):
一备一用是不是就是做单独的两个控制回路控制两台电机?还是加装其它装置自动切换?

网友A:
手动部分是两个单独的控制回路控制两台电机,而自动部分是要自动切换的.

网友B:
大泵的自藕降压启动与小增压泵的启动都是自动的。大泵平时只启用一个,通过大泵控制箱上的开关切换。另一个作为备用。消防局要求一个月放一次尾水测试泵的。一般每个月大泵都要开一次,否则轴很容易长锈,运转起来即破坏泵的密封,漏水很厉害。

网友C:
1.一用一备的泵和2台泵互为备用不一样的,
2.可以查看系统的图纸,也可以参阅华北标准的图纸
3.不过对于重要的系统(比如烧结炉的循环水泵),都作成互为备用的,有自动切换的功能

网友D:
我这手动切换的

楼主:
前面没有找到相关图纸,刚刚找到了一份,这里是有手动跟自动切换的,用一个万能转换开关控制的.自动控制有一个常开的传感器开关信号经过时间继电器延时起动.应该都是这种原理吧

网友B:
消防喷淋系统泵的电路图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因为有具体的规范。自己查一次线路以后基本上也就可以弄通大部分的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