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通讯程序提供

楼主(2007-02-08):
有偿提供Fx通讯程序源代码
1。此程序是采用DELPHI编写之DLL,调用方便;
2.完整之示例程序一看便知,电脑及PLC之设置作详细讲解。
3.绝对物超所值,采用电脑即可控制机器,完全可取代触摸屏和组态软件。
有意者可与我联系vieripreng@163.com

网友A:
“FX通讯程序源代码”是什么通讯程序呀?
使用中有FX 和PC通讯。FX是从机,PC是主机。那么要遵从FX的通讯协议。
如果让FX与变频器、仪表通讯,那么就要编写FX的程序。
看来你说的是与PC的通讯源代码吧。
现在做PC与FX通讯是与其项目相结合的。读取的数据也不是一定。我做过PLC做主机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好几套工程上用的。如果FX做从机我用的是HMI,很少用到PC编程的。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
三菱GX8.26中文PLC软件已通过工控网审核,以下为下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