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奇怪!6RA70在什么情况下会反转?

楼主(2007-02-08):
我的设备上的西门子6RA70四象限直流驱动器,有时会在速度给定为0时会反转,这是为什么?
6RA70在什么情况下会反转?

网友A:
励磁好像有问题

网友B:
做一下优化

网友C:
速度给定为0,不一定没有输出电流。
最简单的,速度闭环 给定为0,反馈有值,它也会转。
可能反馈有干扰或其它问题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但不是你们说的原因。

网友D:
观察在电位器为0时速度给定只读参数是否为负 ?
可以将模拟量给定的偏移量调大些.让死区区间速度为0,

网友A:
楼主不要卖关子了,介绍一下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E(2007-04-06):
会不会是附加给定值是负值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