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控制

楼主(2007-02-08):
我现在需要的动作是:
马达从原点旋转A度,然后就逆转B度,然后在转C度回原点。
不过需要这些角度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马达要带编码器的。
我想了解一下松下PLC可以配置那些厂商的马达和驱动器。马达转矩需要很小。
谁可以提供马达资料。我年后需要用到。马达需要6台。
我的邮箱:twq6000@163.com
MSN:twq6000@hotmail.com

网友A:
都用松下PLC了,那就继续用松下伺服好了!国产的伺服替代松下也是上选。
其实你的功能要求很简单,只要有位控,可以实现点到点控制就可以,至于触屏设置,应该更不是问题。
寻寻代理商,他们都会有解决方案的。

楼主:
是啊,就是位置控制,只是需要一些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B:
资料已经发送。你的要求很简单。很容易实现。请问,您是哪里的朋友?

网友C:
直接用PLC控制脉冲数即可

网友D:
基本上所有的plc都可以实现,涉及到高速脉冲要用晶体管输出的。
几乎所有的人机界面和伺服甚至步进驱动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用深圳人机的界面和LG的plc,加安川的伺服(17位编码器),理论分度精度达到1/131072度。

楼主:
我在上海。是比较简单。我在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