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5000G11故障请教

楼主(2007-02-08):
我处现有富士变频器5000G11一台,上电带小负荷运转正常,满负荷时频率不能自动上升,电机无法启动,请哪位高人指教原因!谢!

网友A:
这应该是主回路欠压吧,看一下主回路电容

网友B:
请把情况说的详细些,一般如果电压OK,那就是参数上的设置问题了.

网友C:
参数要是没有问题,那就是负载太大变频器保护了

网友D(2007-08-01):
有报警吗,或者是负载重

网友D:
还有可能是加减速时间

网友E(2008-05-14):
我处现有富士变频器5000G11一台,经常出现P9故障停梯,经断电再送电后能恢复正常运行,请各位老师指教解决的办法!现所有资料都已丢失,请问哪位老师有富士变频器5000G11的电子版资料给发一份(hnfuji@126.com)真心感谢!郑州hnfuji

网友F:
提供富士G11主板,联系:020-89817442.刘工。

网友G:
主板应该是坏掉了。或者不会记忆

网友H:
满负荷时频率不能自动上升,电机无法启动,

是无法启动, 还是频率不能自动上升?

网友I(2009-03-10):
好满负荷时频率不能自动上升,电机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