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负载惯量计算(转)

楼主(2007-02-08):
机构是:电机+减速齿轮+滚珠丝杠。滚珠丝杠螺母接一根推杆,推杆只受一个轴向推力F。
在计算电机的负载加速功率时(计算启动所需的功率),需要计算负载惯量。但是计算负载惯量的公式中都是以负载重量计算的,而我的机构中没有负载重量,只有推力。是不是就不用考虑负载惯量了?或是就把推力F作为负载重量?
谢谢!

楼主:
哪位好心人帮帮忙,看一下!一直困惑着!十分感谢!

网友A:
你说的只有推力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应该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你说的推力,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都存在;另一部分是和负载的质量有关的惯性负载,在加速和减速的时候存在。你可以想一想,放一个5g的负载和5kg,其运动过程会一样吗(假设摩擦力很小,忽略不计)?

楼主:
推力是整个过程都存在的,那怎么样把这个推力换算到启动时的所需功率里?就是说:这个力越大,启动时的功率肯定会越大!我本来选择电机功率时是按照这个推力乘以螺母速度得出的。但是电机公司说,启动时所需的功率会更大,所以要计算一下!
另外,此处的负载的质量只是包括丝杆螺母及推杆的质量,相对于推力来说很小。所以想讨论推力带来的影响。
谢谢!

楼主:
上述的F始终存在,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当作负载重量在加速功率中计算?

网友B:
建议你找一本数控机床方面的教科书看看,那里有关于如何将传动系统的移动质量和旋转惯量折算等价为电机轴端的惯量算法和公式,其中就有你列出的这部分,不过你忽略了齿轮的惯量。另外,如何折算负载推力为电机轴端转矩,也有现成公式。
其实,这些都属于典型的机械传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