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Omron PLC的来~

楼主(2007-02-08):
是这样,OMRON ,CQM1H,CPU51.....
现在连不上电脑了,是里面的一个程序的事(程序我自己写的.100%肯定),主要原因就是PLC一上电程序就开始运行(RUN 灯亮).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才能使PLC上电后不自动运行,这样的话我就能连上电脑了.
不要说把电池卸下,因为电池我早拿下了.
请各路高手帮忙想办法,小弟感激不尽......
我的信箱:kuma_beyond@163.com

网友A:
改改拨码开关试试 或者修改DM6600

网友B:
你是说因为一通电就运行,导致不能和电脑连接吗?
那就奇怪了,因为在运行状态是可以连机的啊?

网友B:
我的经验,先把线接好,再通PLC的电,就不会运行了

网友C:
是吧串口设置改了吗
要不然运行时也可以联机啊
可以用编程电缆连接那个小口及Peripheral port
或者用编程器也可以

网友B:
CX-P是支持自动连线的,试试吧。否则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D:
千奇百怪

网友E:
改变一下CPU的拨码开关,让其强制在默认值.会OK的

楼主:
除了    大好河山  沾点边,,,其他人都是瞎说一气,
现在的情况是 我自己编了个 无协义的通信,把那个口占用了...
你们真是高人,说了都连不上CX-P了,还让我用CX-P改什么值...我现在没有手持编程器,什么都没有.....
拨码开关没有用的,我早就查过,没有这项.....
更加郁闷.....

网友A:
自己是高人 还有必要来这问大家? 别人只是帮你分析原因。

楼主:
是 昱田 自动化吗?

网友F:
老兄,串口和Peripheral port你都用来无协议通讯了?
如果用了用了一个,就用另外的口进行连接电脑好了。
没有电缆?非要用串口?
没办法,只好将dip-5和dip-7设为on连接试试了。
还不行?买一根cn226吧,保持上述设定,连接到Peripheral port,应该可以搞定。

楼主:
谢谢,我只用了一个串口

非常感谢

网友G:
设置那边设一下就好了嘛

网友H:
有没有程序问题啊?

xuesheng!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在CX-P里,让PLC自动在线,这样就会有报警,然后查看错误日志,里面就会提示是什么原因连不上,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

xuesheng!

网友:
哦,看到了

xuesheng!

网友:
是OMRON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I:
可以通过编程口进行通信的,要额外增加一根电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