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ZA不能连机?

楼主(2007-02-08):
操作系统是2000PACK 4,软件安装完以后提示要安装一个WINDOWS的驱动程序,这个程序在哪里?是WINDWOS系统盘上自带的吗?不能连机,是不是因为没装这个软件的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08-01-03):
那位知道如何处理?请指教

网友B:
是PL707 for Neza?
如果是,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在WIN98上都可安装,WIN2000更应没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过
很容易就连上了

网友D:
需要装驱动,

网友E:
楼上说的对,现在网上有一个版本是没有附带驱动的,所以连不上;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自助资料搜索一下neza,有一个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A:
谢谢!我找不到这个说明,你能介绍的详细点吗?

网友A:
yjig: 你好!你有编程软件吗?能给我发一分吗?谢谢!

网友B:
是PL707 for Neza?
请给信箱.

网友A:
jhsh7231665@126.com    谢谢!

网友B:
文件已发,大约16M,如未收到,请留言。

网友A:
yjig: 你好!软件已经收到,连机正常。非常感谢!

网友F:
我的也连不上,给我发一份吧.先谢了!zjnj163@163.com

网友G(2008-08-05):
我都发愁好些天了  能给我发个吗   ximenzifensi@126.com

网友H:
是西门子粉丝吗 ,你在上面相要什么啊 ,有什么问题 可以和我相互交流.Q:277699615

网友B:
文件已发,大约12M,如未收到,请留言。

网友I(2008-12-02):
neza不能用TSXPCX3030-C和电脑连线?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J(2009-01-31):
好象在通信设置里面有一个延迟时间为负数,要改成正数1才行.

网友K(2010-09-20):
给我发一个,wsl525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