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接???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2007-02-08):
   请教各位高手,在机床电器线路中,控制回路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副边共用的零点,与机床接地端接在一起。为什么是这样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我们机器都是这样做的。在CE认证的安全规范里,有PELV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要采用低压和接地的做法。

实际上,接地的目的是保证二次侧的火线对地电压。举个例子,我在测试一台220V/24V的变压器时,二次侧没接地时,一根对地6V,另一根对地18V,两根之间为24V;将一根接地后,另一根变成了24V。

网友B:
控制回路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其一是起隔离作用。副边共用的零点,与机床接地端接在一起是防止出现过电压,与电流互感器二次端子必须一端接地原理一样。

网友C:
二次侧接地,二次侧绕组电压就不会与地悬浮,可避免一次侧高压点端与二次侧相接或感应高压,造成触电或损坏电器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E:
安全考虑

网友F:
还有一个情况,如果变压器次级绕组有整流全桥负载,不允许 0  点接地。

网友G(2007-04-21):
隔离变压器是不容许接地的吧

网友H:
这是机床电气标准GB5226的要求,主要是防止在控制回路与机床外壳相碰时机床的误动作,保证设备人身的安全

网友I:
同意楼上的我们着的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J:
不错的知识,受教了。感谢楼主提出这个问题!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勃龙工控在 2007-2-13 22:55:00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一个情况,如果变压器次级绕组有整流全桥负载,不允许 0  点接地。
--------------------------------------------------------------------------------------------
这个说法正确吗?高手们为什么不争论一下?

网友K:
  “为什么副边共用的零点,与机床接地端接在一起。为什么是这样的?”

1、不与机床接地端接在一起的话,控制回路的电位就不确定,可能存在危险电压!
2、与机床接地端接在一起,它的电位就确定下来,都是零电位!
3、安全考虑!

网友L:
楼上说得正确!

网友M:
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感谢各位楼上邻居的帮忙!!!感激不尽!!!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N:
那隔离变压器还有隔离的作用吗?

网友(2007-02-08):
   请教各位高手,在机床电器线路中,控制回路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副边共用的零点,与机床接地端接在一起。为什么是这样的?????

网友K(2007-05-19):
  “那隔离变压器还有隔离的作用吗?”

1、控制回路是低压,隔离作用不需要;
2、接地可以防止高压串入低压的危险性;

网友O:
隔离变压器作用是什么?分多少种?应用什么场所?

网友P:
副边接地为什么可以防止高压串入低压的危险啊??想不通

网友Q:
必须注意1:1的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

网友R:
不错,又让我学到了不少.哈哈……

网友S:
正象乡下或地方性变压站一般要求三相四线制二次侧零线接地

网友T:
这个不是叫隔离变压器,叫控制变压器.

网友U:
不与机床接地端接在一起的话,控制回路的电位就不确定,可能存在危险电压!
2、与机床接地端接在一起,它的电位就确定下来,都是零电位!

网友V:
同意刘志斌大师的说法!

网友S(2007-06-26):
我用的是大型设备
220/24用作控制,但副边零点都不接地,采用的是设备直接接大地
为什么?

网友W:
我理解这样做是为安全考虑.

网友X(2007-08-01):
照你们这么说,那是380V变220V的控制变压器就卖不掉啦
你为了不让一次的高电压串入二次而二次接地保护是有道理,可是二次接了地以后那变压器不就是多余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