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救助台达HMI在线模拟

楼主(2007-02-08):
我用台达HMI和台达的PLC(ES)在线模拟运行,通讯正常,HMI的状态指示灯可以根据PLC输出的改变而改变,就是HMI的按钮按下后PLC的相应输入如X11不亮,但是我直接短接PLC的X11,HMI的按钮状态却会发生改变。我第一次用,请教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这个问题是否太幼稚了?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
我将按钮的写入存储器地址改为M,在线模拟PLC还是没有什么反应,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X點需要實際的電壓輸入才會動作,
無法用模擬的!

楼主:
roy.lee:
如果X点无法用模拟的,那么连上HMI是否可以?M呢?模拟状态下M怎么也不行?

网友B:
用屏控制输入点,实际应用上不能这样用吧。屏上的按钮一般都是控制内部继电器的。

楼主:
有人说台达ES PLC不支持X点强制ON,所以用HMI在线模拟时不能控制X点,是否其他能强制ON的PLC就可以如此用了?如果ES PLC只能控制M,我在线模拟试了一下,怎么也没有反应了?

网友C:
一知半解害死人

网友C:
吃透说明书

网友D:
你哪个通讯正常是什么意思?
如果通讯正常,那么设置相应的状态点应该会有动作

楼主:
我没有说明书,第一次使用。我认为通讯正常基于三个原因:
1、在线模拟时,没有报警连接不成功
2、状态指示灯动作正常
3、在线模拟时按下控制X11的按钮,没有反应,但直接短接PLC的X11点按钮状态却会改变。
用HMI监视控制PLC动作应该怎么编程啊?谁能详细介绍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E:
TO fulande:
台达PLC中除了EH以及SA/SX/SC系列的PLC外,其他系列的PLC的输入点(X)是不能通过通讯控制的方式来强制动作的.必须在输入点本身上接入24V的电压信号,才会动作.
所以你用HMI来控制输入点(通讯控制)是不行的,必须在X点接入实际的电压信号. 但你可以用HMI来监控所有输入点的状态,这是没问题的.

网友F(2007-04-01):
x能读不能写

网友G(2007-06-05):
输入能读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