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防雷

楼主(2007-02-08):
现场仪表如何防雷啊?特别是感应雷,05年我司有几台国产变送器,后来打雷烧坏了几台,之后都加了防雷删。今年我司新建门站,变送器都为罗申蒙特的,但没装防雷删,只在控制室那边做了接地,不知能否防住感应雷,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建筑防雷,电源防雷,可靠接地,一般没什么问题了!个人经验,我做了以上3点的地方仪表没被劈掉过,但是没做好的地方就劈掉过

网友B:
打地网,架避雷针,低压架空线最好改铠装电缆埋地下,电缆钢壳妥善接地。这样基本可保平安。我在雷州半岛,也整天为防雷头疼。

网友C:
我公司的设备防雷分为三级:
1.电源防雷  加防雷模块
2.信号线防雷  如压力传感器也可以加信号线防雷模块
3.可靠接地

楼主:
我想我司门站变送器只做了电源防雷,即在电源后安装浪涌保护器,我想要是能可靠接地或加防雷栅更保险了吧,呵呵,不知道要没必要……

楼主:
浪涌保护器与现场可靠接地会不会形成等电位啊???求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B:
地网很重要。所有能够接地的东西比如配电柜等都要妥善接地,避雷针也绝不可少。针头一定要避雷针专用的铜针头,千万不要自己用铁车的。

咱那丽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