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会不会不一个方向?

楼主(2007-02-08):
星-三角启动电机端应怎样接线?如果接线不正确会不会使星形一个转向,三角形一个转向

网友A:
接线不正确,当然会两个方向。

网友B:
很有可能

网友C:
如果接错了 一定会的啦

网友D:
很有可能,不过这样很危险,尽量避免,确保接线正确

网友E:
不会,接错有两种可能:1 .缺相.2 .首尾连接出错---磁场紊乱不能正常运转,但不会出现星-三角两个方向

网友F:
晕,你还想它向两个方向同时运行吗??

网友G:
你想放炮吗??

网友H:
电机会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I:
   保持Y形启动时的电源相序不变,到△接法时,虽有两种△接法,但都不会反转!!!

网友J:
不会,因为我试过,刚毕业时,到一个农村去调试一个类似的设备,当时只有一些理论知识,其他什么都不懂,结果,6个线搞不明白,一个一个的试,但是俺真是胆子大啊,还好那个热保护器比较敏感,切换是,线不对,它就保护了,没有把那个电机烧了,哈哈

哈;

网友:
不会,只会缺相

网友K:
我遇到过,Y型启动后切换时,如果不对,电机声音异常。可能就是前面高人说的磁场紊乱所致吧。的确要避免。

网友L:
肯定不会两个方向

网友M:
有可能  最好试一下 不要忘了在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做星三角切换   小心爆炸哦

网友N:
先穿好防爆服自己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O:
不会的 啊

网友P:
肯定不会的啦

网友Q:
不会的,因为无论星形还是三角形接法的相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R(2007-03-25):
角接与星接必须保证同相,一但接错,电机星启动结束后,转入角运行后,电机会向着星运行方向反转,相当于电机正传后紧接着反转,电机电流会瞬间过大,过流保护会动作,尽量避免。电工基础书上这种电路是非常普遍,建议你彻底弄明白以后,再去接线。
 以上,是我从事电器维修工作十多年遇到过的,不要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网友H:
很大可能会放炮

网友S:
我看除了相间短路之外没别的什么了
服你了!!!!!!!!!!!!!

网友T:
在星/三角转换时只要输入电机的的电源相序不变,就没问题!

网友U:
一不小心就接错了,如果随便乱接,这种可能性大于50%;
    后果轻的话就跳闸,重的话就放炮,炸空开/断路器。

网友V:
老菜鸟和wymym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