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的模拟量信号连接

楼主(2007-02-08):
 这个是我从书上抄下来的,大家一起分享。
(1)连接带隔离的传感器至带隔离的模拟输入
  带隔离的传感器不能与本地接线电线连接(本地连接)。此时传感器应在无电势下运行,不同的传感器之间不会引起电位差。而引起的电位差可能是由于干扰或传感器的本身布置情况造成的。防止在强烈电磁干扰的环境运行时超过UCM的允许值,建议将M-与MANA连接。
  在连接用于电流测量的双线变送器和阻性传感器或没有使用输入的情况下,禁止将M-与MANA连接。
(2)连接不带隔离的传感器至带隔离的模拟输入
  必须将M-与MANA连接。由于本地条件或干扰,在本地分布的各个测量点之间会造成电位差UCM(静态或动态)。如果UCM超过允许值,在测量点之间必须使用等电线连接导线。
  连接不带隔离的传感器至光隔离的模块时,CPU既可以在接地模式也可在未接地模式下运行。
(3)连接不带隔离的传感器至不带隔离的模拟输入
  CPU既可以在接地模式也可在未接地模式下运行。不带隔离的双线变送器和不带隔离的阻性传感器不能与不带隔离的模拟输入一起使用。
  下划线的文字我有点不懂,还有什么叫做电阻型变送器。望赐教

网友A:
你去看看仪表的类型之类的书吧,上面说得很清楚!

网友B(2007-03-12):
我在调试时就遇到这个问题,智能仪表输出的4-20MA信号输入的PLC中,PLC模块设成四线制电流,在程序调试时发现仪表输出的信号是4MA,可是程序调试时发现却是满量程,最后把M-与MANA连接起来就正常了,我估计原因就是仪表输出的4-20MA信号未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