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 仿真问题

楼主(2007-02-08):
小弟用S7-PLCSim时,修改地址的值时,弹出对话框,显示:(D0A1)Functin not permitted in current protection level.看帮助,意思是需要修改保护级别,可是我cpu没有设置保护,而且看cpu属性,显示 the data are read only.哪位大侠遇到过相同的问题,郁闷死了,搞了一下午,重新装step也不行。谢谢!

网友A:
1 背景数据块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更改其中的地址
2 查看你的项目文件属性是否被设置成了只读

网友B:
修改什么地址?

楼主:
下面引用由yuanle在 2007-2-8 20:18:00 发表的内容: 1 背景数据块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更改其中的地址
2 查看你的项目文件属性是否被设置成了只读 -------------------------------------------------------------------------------------------- 项目文件属性是只读,但是我改不了属性,去掉只读属性,回头一看,又变成只读了,文件时我自己建立的。在别的计算机上也这样。请问怎样去掉只读属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