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明伟)的开关电源未接地,外壳带110V电正常不

楼主(2007-02-08):
今天做实验一不小心被触到了24V开关电源的外壳,被电了一下。拿万用表打AC1000V档,一笔接外壳,一笔握手中,测得电压108V,开关电源用的是两相插头接市电,未接地。这种现象正常不?这个电压有怎么称呼?怎样产生的?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漏电电压!电得死人的

网友B:
当然不正常了,安全电压是36V,110V要死人的
开关电源应当接地,你这么做是违反原则的
正常来说,开关电源不接地也不应该带110V电压的
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C:
开关电源应是要接地的.

网友D:
正常,开关电源不接地都会带110V电压

楼主:
要接地很正常的。但是工厂不规范,属于老建筑根本就没地,怎么接呀?有10工龄的建筑有无地线就很难说了,在农村现在大部分房子都没地哦,就两相。
另外如果把24-和地短接,24伏是不是更稳定,有利于系统的抗干扰?
我测量过了不接地,24伏端子对人体都有AC85V的电压,零线对人AC3V,火线对人180V,火对零231V,火对外壳114V,零对外壳113V,怎么解释这些测量数据?
如果这个电属于感应电,怎样产生的?
谢谢!

网友E:
请参考下帖中的解释: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48136 火线和零线间为115v,怎么回事?

网友F:
开关电源内部入口处的滤波电路中有L.N对地的电容器,外壳不接地的时候,外壳电压等于这两个电容串联对220V的分压,即110V。不过由于这个电容直很小,并不对人身构成威胁。

网友G(2007-06-25):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接地的话,是会有电压的,不过应该没有这么高,敏感一点的才会被电到(比如我)。绝对不会死人的。漏电的话也应该是220V。。那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H:
不接地也不该有电,micro2000SB

网友I:
 瞎玩儿: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2-10 8:49:00
    开关电源内部入口处的滤波电路中有L.N对地的电容器,外壳不接地的时候,外壳电压等于这两个电容串联对220V的分压,即110V。不过由于这个电容直很小,并不对人身构成威胁。

现在的DVD机器也是有漏电,就是这个原因
我的办法是减小电容容量

网友J:
我怎么觉得你的开关电源内部有问题,虽然我不懂,但正常的化部会带电,不信你拿个新的量一下!!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6-27 13:50:00 发表的内容:
   瞎玩儿: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2-10 8:49:00&n…
--------------------------------------------------------------------------------------------
这个电容值的大小有国标的强制性规定,具体可以查看你的设备对应的国家标准,只要符合标准没有必要一定减小,因为减小以后可能带来工作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F:
再说一句:使用开关电源的设备,一定要注意可靠接地。

网友K:
没有接地也从来没有被电过啊!

网友F:
接地并不完全是为了安全,还有emc方面的考虑

网友L(2011-08-16):
输入L与N对地有两个电容再接隔离变压器再输出端的L与N分别于地接两个电容。接电源后,地对L   N  有110v电压,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M:
开关电源买到山寨货了吧,正品应该是明纬。

我们做实验都不接大地的,也没触过电

网友N(2011-09-22):
应该是静电,建议适用开关电源的时候务必接地。

电源本身是用L,N对地有接地电容的,也可能是漏多了。

网友O:
楼主 要接地的 不然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