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关于区分白纸和红纸计数器

楼主(2007-02-08):
利用色标传感器区分白纸和红纸,然后把信号传到plc,通过显示屏显示白纸数量,
不知道什么原因色标传感器有时候把红纸错误判断成白纸了,因此白纸数量不对。
现在使用的是日本keyence cz-10色标电眼,我怀疑是它的问题但不敢确定
还有个情况就是红纸的颜色深浅不统一,
请大家帮我出个注意,或加我qq详谈(1119957)
感激不尽

网友A:
请问白色,和红色,在色标传感器上面的指示范围是多少?还要检查一下纸有没有抖动?

网友B(2007-08-06):
主要是传感器的问题,PLC 只接受信号,传感器精度没有达到工艺要求

网友C:
把色标传感器的灵敏度调低

网友D(2007-09-12):
有钱!用基恩室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