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高人!

楼主(2007-02-08):
我司现在有一技术难题:THK导轨上的松下电机在运动到位置停止时会有强烈的振动,且有嗡嗡声。多次维修效果都不理想,偶尔还是会出现,导致设备报警,生产线经常中断生产。目前我们采用过的维修方法有:更换伺服器、更换编码器线、电源线、更换电机安装机座和滑块、保养导轨、重新整定、调整同步带松紧度,从效果来看同步带的松紧度影响最大,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哪位高人可以赐教?谢谢!电机型号是MSM022A1A(松下电机)

网友A:
刚性,可惜我不知道咋整

楼主:
我们也认为如此,但是伺服器自整定有1-9级,1级是刚性最弱的,我们有时连1级也无法整定过去,前天维修两次后现在机器没有异常出现,但是也只能整定1级,因为停下检查就意味着生产线停产,所以现在也是勉勉强强用着,不敢轻易动它,换句话说就是在等它坏。

网友:
传动方式是什么?看样子有同步带,那么刚性肯定高不了。把同步带调得越紧越好,用强度比较大的同步带

网友B:
是啊!同步带就是一个大弹性体。
以前我们也遇到国类似问题,后来客户说只要不震怎么都行,结果就给他换成步进驱动了。
所以,如果你对速度精度加减速等要求不高的话,不妨换成步进,开环工作,保证不震。

网友C:
你可以选择手动调整增益,自整定的效果有时不好.

楼主:
刘:
同步带调得太紧肯定是不行的,我试过N次了,太松或太紧都不行,开始我也有和你相同的想法,但实际上行不通.

楼主:
波恩:
我们是因为精度要求高所以才用的伺服电机的,如果用开环的步进电机肯定是不行的.
手动调整增益我也试过,效果不太好,而且很多参数是改不了的,只有在自整定的时候参数才能自动改变,整体看来效果还不如自动整定.不过我还是会尝试用其它参数进行整定的
我们维修这么多天来还没有再次出现该情况,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不幸.

网友B:
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不幸!
==========================
难说!不过你最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试几组参数,真正找到稳定工作域。

网友:
同步带调得太紧肯定是不行的,我试过N次了,太松或太紧都不行,开始我也有和你相同的想法,但实际上行不通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负载本身是不是动平衡不好?或者,没有动平衡可言?我见过这样的情况,因为辊不圆,造成不铜位置阻力不一样,皮带紧了反而更糟。

网友D:
"以前我们也遇到国类似问题,后来客户说只要不震怎么都行,结果就给他换成步进驱动了。
所以,如果你对速度精度加减速等要求不高的话,不妨换成步进,开环工作,保证不震。"
工控网有这样的斑竹?啊,哈哈。
中国有这样的供应商?啊,哈哈。
马路上的车只要不撞架,怎么都行,于是我们给他换成牛车?
楼主问题,1,机械状态不好。2,伺服参数不对。
解决办法,1,检查机械状态。
2,手动调整伺服参数。如果以前没这个问题,就100%是机械状态变化后,参数不对。如果参数调整还不成,换富士或安川伺服。找能帮你调试的供应商买。

网友B:
能解决问题是最终目的,当时那哥们儿急的要上房,说老板已下了最后通牒,再解决不了,卷铺盖走人。所以才有了只要不震,怎么着都行的需求。 所以说,从应用的角度看,适用就是硬道理,没必要非抱定伺服,或者抱定步进。 做版主不过是提提建议,牵前线而已,既然老宋经验如此丰富!还应多来指导,本版真的很需要老宋这样的大牛人经常光临啊!

网友D:
老宋不是什么牛人,只是喜欢这个行业,喜欢与这里的同仁打打嘴架,与刘邦主等专业人士交流交流思想,给新出道的新人出出主意。顺便(如果可能的话)推销一下我公司代理的产品,啊,哈哈
大名鼎鼎的中国工控网运动控制版版主只是“不过是提提建议,牵前线而已”?真的出乎我的意料,看看那些发贴求救的楼主们,我真的怀疑。不知道刘邦主做如何感想?如果是我,啊,哈哈,可怜刘邦主这么多年为工控网打下的天下。
老刘,“做版主不过是提提建议,牵前线而已”,留在这里还有意思吗?

网友E:
不影响设备,可以就这么用!
建议改变传递方式,试试改进为齿轮传动!

网友:
老宋好久没有出现了,果然不鸣则已。
对于牛车,个人不反感。至少,开牛车不用驾照,不需要修公路。而且,来这里讨论的,应该不是政府的人,不需要“面子工程”,牛车能用,那么用牛车就很好。当然,有高速公路、有赛车驾照,跑车当然比牛车快,但是,如果把修路的时间考虑进去,单次行程的时间,牛车可能还快一点。很多时候,外部条件是不能改变的,至少是改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很高。把指标降低一点,也可以算是个应急的好主意。

网友F:
老宋
给你一句话,做人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有本事你给楼主出个主意啊!

网友B:
老宋果然是江湖高手,有不让别人活着见到自己出招的本事。既然再次放马出山,且放言“喜欢与这里的同仁打打嘴架”,那我这个初出江湖的新版主也就只有奉陪了!七夜说了点让日货觉得不够爽的话,你就急不可耐的跳出横加指着,小日本给老宋你什么好处了?!
另:既然老宋认为:大名鼎鼎的中国工控网运动控制版版主不能只是“不过是提提建议,牵前(牵)线而已”,请问老宋有何高见?!刘斑竹为工控网运控呕心沥血,人所共知,况且刘版主还是刘斑竹啊!运控版的发展,离不开刘斑竹的参与和掌舵!大家都会继续支持刘版主的工作,保持和发扬运控版的风格。
不过今个儿是大年初一,按礼数,还是应该向老宋,刘斑竹,以及参与运控版讨论的所有同仁拜个年!祝大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网友D:
TO:扌丸着真心人:
楼主的问题已经很明显,我也给出答案,只是你没有注意,楼主设备出厂时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否则就是制造厂都又问题拉,设备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如果伺服初期调整在临界值,当外界条件(如轨道润滑,丝母磨损,螺丝松动等等)机械状态变动后,伺服增益不适合原设备,需要重新调整,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关键是楼主对松下伺服调整不熟悉,楼主只知道用自整定,要知道,很多情况,自动调协是不可能满足要求的。尤其是松下伺服,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楼主换富士或安川,富士与安川自动调协相对能简单好用一些。
TO 波恩 关于“小日本”问题,堂堂大汉民族开日本气车,用日本电器,穿日式西装,用日本设备。回头在骂一句:TMD小日本,你不感觉脸红吗?我都替你脸红。小日本不好,美帝国主义就好吗?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又怎么样?
你作为工控版斑竹,你的客户出现伺服调试问题,(伺服电机振动,抛开机械状态问题,100%都是伺服参数调整不对)只要帮助客户重新调试一下就OK的事情,却要客户换结构,负责吗?你的客户我没有见到,我要是见到,他一定会骂你良心不好。以你的技术以及对运控的理解,让你做斑竹,难为你啦,说你几句,你就承受不了拉?你有本事可以辩论啊,凭什么做人身攻击?
你还问我有什么高见,坐在这里你不感觉脸红吗?

网友B:
其实一直以来本人对老宋的技术功底始终是极其钦佩的,觉得老宋不仅在技术上颇有经验和见数,而且在对待技术问题时的出发点和心态也很客观!总之一句话:值得钦佩! 针对老宋所说的:“你有本事可以辩论啊,凭什么做人身攻击?”本版主首先表示完全赞同! 其次如果我曾经在言辞上已经对老宋构成了“人身攻击”的话,在此谨表示深深的歉意,希望老宋不计前嫌,继续为运控论坛出力献策。 其实无论是做版主还是来这里发帖回帖,无非是要解决问题,交流经验,认识同行,交结朋友,绝没有谁是想来此斗气树敌的,所以我希望就此与老宋化干戈为玉帛,交个朋友,共同和大伙一起创造运控论坛的新繁荣。我想,老宋这点儿面子总得给吧! 作为运控版主,替网友出主意,解决问题是关键!提建议,牵牵线是可用的手法。具体怎么做,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必拘泥于形式。这就是本人做为版主的真实想法。就如刘版主所言,不反对开牛车! 其实有宝马谁不想开?!不过只要牛车一样可以解决具体问题又何乐不为呢?

网友G:
楼主用的可是老松下的伺服?松下以前的伺服都有这个问题.换了驱动器能好一阵子,之后又不行了,特别是用皮带传动的场合,调整到头都大.小生修此类故障不下于10台,后来碰到一个直接换了伺服马达和驱动器.换其他品牌也可以,松下最新的伺服也行.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H:
楼主我看你还是直接换别的品牌的伺服算了,富士的就行;如果你用原来的电机,先换驱动,过段时间又是这样,你还是难受,还不如直接就全换了。

楼主:
各位新年好!
感谢各位给出的建议,让我增长了见识.今天第一天上班,回家一直没上网,今天看到这么多同行的回帖,心中万分感激!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money多多,身体倍棒!

楼主:
进入正题: 我们使用的松下电机和伺服器的确都是老式的,现在已经没有生产了. 看了大家的回帖,总体来看得到如下思路,原因是因为长时间的使用导致外部机械条件被改变,原有参数已经超越临界点,不能满足要求.而我们的设备没有售后服务,一切问题自主解决.所以在维修安装时不够专业,很难调到最好的机械状态,只有通过多次调试机械状态和参数来达到要求.如果最终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更换整套伺服系统了.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

网友B:
如果这么说,从后续维护成本和方便程度的角度出发,你还是考虑成套更换吧!

网友I:
小声地说一句,是不是系统整体阻尼不够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加点机械阻尼,例如导轨加大预紧什么的。

楼主:
何必小声呢,只要是有想法都可以说出来啊
不管是对还是错,大家在一起能讨论分享下就很好啊
说实话,我对"系统整体阻尼"这个概念不是很明白,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I:
系统阻尼是笼统指能量消耗环节。泛泛地讲系统有能量不易耗掉,会引起震荡,且震荡不易衰减。摩擦环节是最常见的消耗能量的环节。个人以为楼主调整同步带的松紧有效,同步带紧了,可能影响电机轴承的负荷导致阻尼加大,当然太紧会影响轴承寿命。依据这一思想,可以考虑用其他方式增大系统的阻尼,例如对导轨预紧。阻尼大了会使系统趋于稳定,但会影响系统的快速性,因此需要平衡各种需求综合解决上述问题。
因对控制调节尽知道皮毛,以上纯属臆想,底气不足,小声地说。

楼主:
那么对导轨预紧具体应该怎样做呢?

网友I:
对于滚动直线部件化的导轨组件应当在滑动快上有调整机构;此外还可以调整滚珠丝杠的螺母、丝杠本身的预紧,都可以试试。

楼主:
但是我们所用的滑块没有调整机构啊,也不是用丝杠传动的,全是齿轮和同步带

网友B:
尼古拉斯.凯奇的建议值得一试,这是跨出控制域,从问题的另一个容易被电气工程师忽视的机械域看待此问题的有益提示。

网友J:
“到位置停止时会有强烈的振动,且有嗡嗡声”
1、“嗡嗡声”是缺相的特征,“振动”是瞬间电磁力矩的作用;
2、此现象发生在停机时;
3、我分析主要原因是停电动机的接触器或断路器开关质量问题,三相断电不同期造成;
4、可更换相关接触器或断路器开关!

网友B:
To 刘志斌:作为分析问题的思路,值得考虑,但是针对楼主的具体问题,本人基本上不赞同您所做的判断和分析。我觉得还是参数和负载不匹配引起的。

网友:
“我分析主要原因是停电动机的接触器或断路器开关质量问题,三相断电不同期造成;”
一般来说,伺服在运动中间的停顿是不需要断三相电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大概前面发言的人也根本没有向这个方向想过。

网友K:
这个坛子的大佬还真不少,真是“谈笑有鸿儒”呀!

楼主:
我们使用的是伺服电机,当然是由伺服器控制。所以不存在接触器和断路器不同步一说,只要伺服器电源开了,电机的电源线就会一直有电,运动与不运动都会有,只是相位和占空比不一样。所以这个方面肯定不需要考虑。

网友J:
“伺服电机,当然是由伺服器控制”
1、可考虑参数设置和负载不匹配问题;
2、驱动电路和停机响应不同步;

网友B:
坚持谈:“2、驱动电路和停机响应不同步;” 刘兄够执着!

网友D:
TO:楼主:
总结正确,问题是你怎么解决?这就要看你的啦。哈哈

楼主:
通告大家,最后一次维修是发贴的前一天维修的至今已经使用将近半月(出去放假),没有出现一次故障。

楼主:
除去放假,打错了

网友L:
同步带不是调得越紧越好,同步带的张力需要用重力计测量,与理论计算值再去比较。计算公式可以问同步带供应商要。
另外,你的伺服是十年前的产品了,当是安川的自动调整好象也不怎么样,富士那时候还没做过伺服呢!
我认为可以先调整一下机械,再用手动方式调整增益。

网友M:
嘿嘿,有意思 慢慢调吧。。。。。。。。。。

网友B:
“已经使用将近半月(出去放假),没有出现一次故障”,祝你好运!不过你挖了一个好大的坑!

网友N:
够热闹的.哈哈.工控论坛就这个版块人气旺.

楼主:
挖坑不要紧啊,只要能做好填坑的准备就行了,有时候挖坑也是迫不得已的,哈哈

不会,学习!

网友:
大家说的不错

网友B:
是好坑大家也愿帮着填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