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距离控制接触器

楼主(2007-02-08):
距离泵房1200m处有一水塔,水塔内采用浮球控制1200m处的水泵电机,控制电缆为铜芯3×2.5mm且带铠。安装完后试机却发现水塔内无水时浮球开关能够控制水泵起动,正常向水塔供水,水漫时却不停机,浮球开关是好的。把它拿到泵房处试机控制正常,除掉浮球开关确认线头无短结后水泵照样不停机。用摇表测试控制电缆无任何故障。此电缆似乎有自保持的作用,不知何故?改用液位继电器还是如此,希望各位给予解答。

网友A:
启动后靠时间继电器停!!!

楼主:
水塔内水经常在用,你又如何确定时间什么时候停?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电容?电感?这电缆不应该有自保持的作用呀?2千多元人民币呀?若有合理的答案我会传给你们AUTO CAD2006电工绘图软件。

网友B:
这么长的距离应使用带屏蔽层的控制电缆且屏蔽层要单端接地。

楼主:
又非模拟量的小信号,要屏蔽干什么

网友C:
1--线圈改成直流线圈,防止电缆线路电容影响;2--如果电源端在水塔侧,应就地安装接触器直接切断送往水泵房电机的电源,水泵房加空开作现场隔离。

楼主:
液位继电器输入信号电源应该是直流电源,为什么也不行呢?第二个条件不具备。

网友D:
控制电路用直流电源供电试试

楼主:
 液位继电器输入信号电源应该是直流电源,高中低三根电极是12v的。也不行。

网友E:
用继电器将信号隔离.

楼主:
用继电器试过,不行。继电器一旦吸合始终吸合

网友F:
先生:可以把控制继电器换成电流型的,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

楼主:
望付旦先生给我解示清楚此现象,我十分感谢

网友G:
浮球上的电线走的是220的还是?可能有电压损失吧/

网友H:
交流接触器铁心剩磁未消除短路环断;接触器铁心有赃物粘连.换交流接触器试一下.

网友I:
用浮球控制液位我用过几个,虽然距离没有你的远,但很好用的.当水塔内水位高时,你可以把电机停下,测一下控制回路是否还闭合,若闭合的话,第一,你打开浮球看一下,第二,把电缆的铠接地试一下.

网友J:
改用遥控,价格便宜
不过可靠性一般

网友K:
个人认为,s72000:的方法很有道理,可以值得一试

网友K:
请试过后回复结果

网友L:
问题解决了吗?
怎么也没回复结果啊

楼主:
我的问题说的很清楚,同志们应该看清楚再发表文章.

楼主:
经过我们仔细检查,铠在电缆中途断路

楼主:
不用此电缆,在泵房内用浮球控制和液位继电器控制,十分正常.

楼主:
是否铠装电缆通电以后,螺旋型铠是否会形成感应线圈,而导致另一根导线有感应电压,而形成自保持电路.

楼主:
准备把铠接地,然后再试,试后我再回复结果,经查此电缆价值4500元

楼主:
用液位继电器时,电缆内控制电原应该是直流12伏.用浮球时是380伏.去掉浮球直接短接能够正常起动,断开短接却不能停机.

网友M:
   由于你的线路太长如采用直流底电压控制电压会有衰减,如采用交流电压控制的话线路中会产生感应电压,都会影响设备稳定运行.
   我个人认为:
    1、如水塔是敞开式的可在底部加装一个压变(也有投入式的)
    2、如水塔是密闭的可加装一的平衡罐用差压变送器。
  在控制柜上装一块液位二次表,利用上下限来控制电机,这样的话压变输出的是4--20MA电流信号就不会因为线路长而产生问题了。

楼主:
经过我们实测,发现把电缆的铠接地还是出现此现象,但是却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现象,当把水塔控制电缆的一端短接,水泵电机启动后,用万用表的红表笔测量电缆的一根线的感应电竟然有30多伏,另一根芯线竟然有120伏(黑表笔悬空),用黑表笔和红表笔跨接此两线之间的电压,竟然有650伏。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看来此根长控制电缆的自保持作用完全是由于感应电压迭加以后产生的,感应电压致使接触器线圈有连续微弱电流通过,从而导致电缆的另一端断开,接触器仍然能够吸合不释放的现象。大家认为我的分析正确吗?

楼主:
用压力变送器或液位变送器价格太贵,也不划算。

网友N:
电缆线太长

1、把接触器位置调整到离浮球近一些会有改善,但这样可能由于线损太大无法实施。

2、浮球接点不要直接控制接触器,改控制电流继电器(选型时咨询厂家,如何来控制电流),用电流继电器再去控制主接触器可以解决。

3、浮球的两根控制线之间考虑并上阻容或电容试一下(在接触这一端加),如果你实测电压到680V,那么至少选1KV的无极性电容,容量可以由1UF往上自己测试,一般如果加上电容,两线在断路时电压如果降到了100V以内,估计就不会再产生这种现象了。

网友N:
另外,电工菜鸟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不失为一种简单易行的好主意。按你所说息,主接触器不会自己吸合但是自己保持。你改造一下电路,启动由浮球信号启动,停止由时间继电器停止,这应该可以做到的。

S7200和向蓉说的明白,把接触器的控制改成直流,适当提高电压,也许会有改善。

网友O:
我以前搞过这么远距离的控制(其实跟你一样的),并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认为还是电缆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是不是感应电,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一试,就是在接触器线圈上并一个较大功率的负载,例如一个200W的灯泡,如果电压能拉下来,应该就是感应电。否则,一般情况就是电缆有问题。

网友O:
还有象你这种直接用浮球开关控制接触器,也是不符合工程要求的。必须加中继转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哥提出的宝贵意见!不过有些主意也不是十分合理,诸如加时间继电器,水一边在抽又一边在用又如何确定什么时间停呢?很可能设定时间停机了,但水塔水很快就完了。

楼主:
如果说把控制电缆改为直流电,为什么用此电缆作取样,液位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有不行呢

楼主:
接触器吸合时需要较大的电流,一旦吸合后维持吸合的电流很小,所以断开水塔方向的芯线联接,此电缆的感应电流也能够维持接触器吸合,(开始水塔方向的电缆芯线如果不联接接触器是不能吸合的)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网友N:
根本原因就是你的控制电缆过长,感应电压过大而且没有释放回路。

把你的问题原因搞明白,你可以从每一个环节想办法解决这问题。

要么减少电缆长度,要么释放电压,要么改变控制方案、方式。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N:
你的理解是对的

楼主:
如果这样理解对,那么在水塔水下鞋时,浮球动作启动水泵,启动水泵后通过小型中间继电器退出电缆与控制电路的联系(也即使电缆感应电压消失)浮球内是一常闭一常开,在水上鞋时又如何使水泵停止呢

楼主:
利用触发信号多用几个小继电器行吗

楼主:
老哥:你缺AutoCAD Electrical2006吗?

网友N:
动合触点延时断开

楼主:
老哥我传给你AutoCAD Electrical2006吧

楼主:
很感谢你和我一起分析,谢谢你!我马上重新改装控制电路,再试。

网友N:
延时到时,用延时触点把时间继电器也断掉。
刚又看了一下你的题目,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问题:去水塔的控制线是3X2.5的(挺粗啊),就是说,去1根,回来2根。这两个信号是不是一个上限位一个下限位?哪个是常开哪个是常闭。

网友P:
线路太远了,电阻大!

网友C:
1 用万用表的红表笔测量电缆的一根线的感应电竟然有30多伏,另一根芯线竟然有120伏(黑表笔悬空),用黑表笔和红表笔跨接此两线之间的电压,竟然有650伏---如果是用数字表测量的,因为感应电压影响,结果是不准的;
2 液位继电器虽然是直流,但12V电压太低,线路又长,就不可靠。建议改成直流220V继电器,再用浮球控制,应该可行。

网友Q:
感应电压引起:1、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上阻容吸收器(电阻串电容)即可。2、改用直流电。

网友R:
根据以往的经验,你所说的都是感应电压或静电在作怪,感应电压的危害是很大的,有些都是解释不通的,我们在这些方面吃过的亏很多。如果你确定是屏蔽层断开的话在断的另一端再行接地也是可以解决的,另外我觉得你这个3芯的电缆只用了了两根是吧?将另外一根一端接地也是有一定作用的,记得是一端接地。应该说380V的电压在控制电压上已经是上限了,还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么长的距离当时为什么不考虑用时间继电器和压力表配合呢?我不支持你继续用浮球,你的电缆是单独敷设的还可以,如果线路中还有其他电缆,在检修是迟早会遭静电电击的。

网友S:
用JYB714液位继电器30元一个即经济又实用.

网友S:
用JYB714型液位继电器30元一个即经济又实用

网友T:
1200米不远呀,浮球幵关转一个继电器,继电器触点通过交流220都可以的嘛。再远几千米都沒问题的啦。

网友U:
把图纸发过来看看最好再下结论是最好的,

网友V(2007-04-22):
我能做远距离控制,及恒液位自动控制。夏工13796832986

网友V:
我能做13796832986

网友W:
把图纸发过来看看最好再下结论是最好的

网友X:
是电缆线间的漏电流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