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电机轴承总坏怎么办

楼主(2007-02-08):
伺服电机后边的轴承用了几天就坏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的伺服是和减速机直接连接,厂家说是减速机和伺服的轴不同心造成,但如果不同心应该前边的轴承先坏呀,愁死我了,请各位大峡帮忙,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轴承质量不好也会经常坏,机械方面还是得多检查的

网友B:
为什么不加连轴节呢?这样用很毁电机的。
伺服电机的轴承一般前面的大,后面的小,主要负荷由前端轴承承受,后端轴承只其起到辅助作用。也许是这个原因?
强烈建议你加装连轴节,否则搞不好编码器都难保。

楼主:
哦,连轴节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B:
是啊!刚性连接任何电机轴与负载轴,都是不够稳妥的,这是常识了。
记住:连轴节,万向的。

网友C:
机械的问题(不同轴),好好调一调吧。不用联轴节也不是不行,很多减速机提供的连接方式也都是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