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紧急求助,为什么伺服电机轴承坏

楼主(2007-02-09):
伺服电机后边的轴承用了几天就坏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连换了几台都是一样
我的伺服是和减速机直接连接,厂家说是减速机和伺服的轴不同心造成,但如果不同心应该前边的轴承先坏呀,愁死我了,请各位大峡帮忙,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2008-01-21):
能发张轴承的照片上来么?

网友B:
你的轴承是什么级的,安装的方法对么?我们也经常换的,西门子的,安川的都换过,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C:
你的电机停止后有微微的颤动吗,不对,估计楼主给憋死了,一直没见到人

网友:
是震动问题,和偏心也有关系,以前一个客户也出现这样的情况,维修起来费用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