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紧急求救:是系统还是模式问题,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07-02-09):
急!紧急求救:我用ProTool上载TP170B组态到PC, 报警提示为:“不能下载.该组态和操作系统不兼容,更新操作系统可能有帮助.”, TP170B中我没有退出项目(即没有将TP打到transfer模式),我使用的笔记本电脑系统为Windows XP     请知道的好人帮忙回复!!很急!

网友A:
ProTool的《文件》选项中的某个菜单下有更新OS一项,找到更新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具体是那个菜单我忘了,你自己找吧。

楼主:
在一个资料上,我发现TP170B只有下载,没有上传功能。
不过同样谢谢旷野人的回复。

网友B:
升级一下触摸屏的系统程序

网友C:
设置好通迅方法后,可以拔电源,再进入transfer 并下载啊

XP系统是没问题的,顶多是ProTool软件和TP 有可能不兼容

网友D:
你知道在PROTOOL组态时设置控制器连接,当选择S7-200 V6时没有通讯协议出现是什么原因吗?如何正确组态通讯?我现在想用S7 216PLC和TP170B触模屏构建一套监控系统,该如何建立他们的连接?请指教!谢谢!

网友E:
使用供应商提供的免费的Protool软件,对TP170B来说,应该是只有下载,没有上传功能。我用过MP370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