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子电机调速原理---请教刘志斌及各位同仁

楼主(2007-02-09):
整流子电机是用改变转差率调速还是用什么方法?

网友A:
1、在高级维修电工“电机及拖动知识”中,有“交流换向器电动机”,是否就是你说的整流子电机?
2、这种电机也是异步电机,三相电源通过滑环进入转子三相一次绕组,形成旋转磁场;
3、在转子三相一次绕组外有三相调节绕组,其端头接在转子换向器上;
4、定子三相绕组为二次绕组,其感应电势、电流通过电刷与调节绕组连接;通过改变电刷的张角,从而改变调节绕组的感应电势、电流;这样定子三相绕组做为二次绕组中的感应电势、电流受调节绕组的感应电势、电流的合成而被控制大小;
5、这样旋转磁场对二次感应电流的电磁转矩被控制,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6、从原理看,与转子绕线式异步电机通过改变串联电阻大小调速原理差不多,即为改变转差率、改变机械特性曲线调速;
7、但它的优点是没有电阻的电能损耗。

楼主:
谢谢刘志斌老师。你说的交流换向器电机就是整流子电机。这种电机只有上海先峰电机厂生产。它的调速范围是3:1。工厂里老的需要调速的设备用它。

网友B(2007-11-28):
有一个37KW三相交流整流子电机在,空载调速时电流猛增70-80A,请教是电机坏了吗?

网友C:
50年前的破玩意,性能指标太落后..早该淘汰了..
 十几年前我见过重庆的一个老大纺织厂,电工维修组专门设了一个交流整流子电极维修班,每个月要修理好几台..修理起来也特别费钱和费劲..

网友D:
已经极少用到了。

网友E:
我厂里也有一台,是上海先锋电机厂的,刚买来时用的还好,后来经常要换碳刷,修理整流子。

网友F(2009-05-16):
电流猛升并且烧掉线头的情况应该是修理时线头接错,有知道详细情况的麻烦知一声.

网友G(2009-08-11):
本中心成立于1996年,专业维修国产.进口直流电机,上海先锋整流子电机,起重冶金电机,大.中型高.低压电机.供应各种电机碳刷,电刷,刷架,滑环,铜头,压簧等等厂家直销z2.z4直流电机省市地区 :山东济南 13964037038

网友H(2012-07-15):
本公司专业生产变压器稳压器调压器  为各种国产  进口设备提供电源配套服务  上海田津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15801811892

网友H:
本公司专业生产变压器稳压器调压器  为各种国产  进口设备提供电源配套服务  上海田津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021-31258422小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