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用什么笔记本最适合?现在哪几款本最适合工控人?

楼主(2007-02-09):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可能大家有的想换本的,也可能有的想买本的,不过现在有串口和并口的本不太多了呀,而做工控的没串口和并口是很不方便的,有的人说可以转成USB,不过又花钱不说,可靠性也不好,有的PLC通讯还会有問题,最好是本本自身就带串并口最好。
请大家集思广议,谈谈自己用的什么本,及现在什么本最适合工控人。神州的有人用吗,性能如何呀?是不是故障率很高呀?有人说哪个品牌的低端本,都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为了有利可图,质量不能保证的呀,请大家参谋一下

网友A:
听说XX品牌的 D620 比较流行

网友B:
兄弟是戴尔的D620呀,有串口.

网友C:
我12月买的惠普nx6320,自带串口,感觉不错,以前用的是dell的,质量也不错,就是小毛病很多,建议买dell时买上三年质保

网友D:
LATITUDE D620,目前我用的本本,有串口

网友E:
每一款品牌机都设计的串口,买的时候要问清楚

网友F:
 LATITUDE D620,目前我用的本本,
我使用这个,每次启动的时候,只要风扇转起来,你必须重新启动.同事有同样的问题.大家有吗?

网友G:
神州最便宜!
用不了,扔!

网友H:
联想E680也不错

网友I:
神州承运B730G

网友J:
     工控人用笔记本首先要牢固,因为经常出差,并且一般现场用,所以建议用IBM的,我有一台IBM-T23原装笔记本介绍介绍给大家:
     笔记本尺寸 14寸
     显卡显存容量: 16M以
     硬盘容量: 80G
      内存容量: 128M
      笔记本CPU: Pentium3-M/移动奔腾3
     光驱类型: CD-ROM
     IBM系列型号: T23
    笔记本显卡类型: 独立
     各种接口齐全(工控人用的电脑没有这些接口非常麻烦的) 成色: 9.成新
重要的是,里面有我收集近10年的工控料,有各种工控视频教程/各种软件/各种工控说明书,电脑用了2年......现在换成了IBM-T40了,有用到的给个价就卖了,反正放也是放,价格低点无所谓...QQ425230600

网友K:
神州5个USB接口,但故障率较高而且售后服务太不理想

网友L:
我用的华硕的,还不错!有串口

网友M:
我也是DELL商务机D620,自带串口,4个USB口,酷睿双核CPU1.66G,512M内存,80G硬盘,,感觉还可以,目前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觉得体积大了些出差带不方便,不过是公司配的,由不得自己..!看电影(是宽屏的)到是比较爽...

网友N:
好象那个D510还挺贵。2007年2月还要6000多吧?

网友O:
楼上的:是

网友P:
我用康柏的     估计扔了都没人捡

网友Q:
算了狗屁D620吧,还双核呢,我呸,搞得我三天两头重装系统
温度一低就启动超慢;跟变频通讯还老烧串口
我们以前用的D510都比他强,起码插变频器的时候不会总想着:这下会不会烧

网友Q:
建议买D510或联想的
联想低端三年内很好用,也不容易坏;三年后,想都不用想,当破烂卖掉,不然不用干活了,天天鼓逗修本子玩吧

网友R:
用最便宜最便宜的那种,出门都没人偷
比较放心

网友S:
正在用HP nc6000

网友T:
听说有一款法拉利公司限量版的红色笔记本满拉风的,才4W来快钱.

网友U:
下面引用由P变L频C在 2007-2-13 13:09:00 发表的内容:
  我用康柏的     估计扔了都没人捡
--------------------------------------------------------------------------------------------
康柏的东西是很好的啊。HP有两种笔记本,一种就是原康柏的,贵很多哦。
台式机更是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