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够;点对点无线遥控组件

楼主(2007-02-09):
要求发射端开关量输入,接收端可驱动24V继电器,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联系电话13630930488
陈先生

网友A:
发射端可以通过我们的LZ510A全透明短信猫接受开关量通过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接收端的LZ510A进行开关量的输出,从而很好的实现你要求的功能!

网友B:
请问你的通讯距离?
俩端的现有设备是什么?
共有多少路开关量?

网友B:
建议使用美国军用产品DATA-LINC的DDAA1000或DD1000,具体参数如下:

无线传输开关量和4-20mA模拟量信号最大距离32公里
工作在免许可证的2.4--2.483GHz频段
支持8路输入和8路输出

工作电压:8-18VDC
封装尺寸:17.1*12.1*4.45cm
工作温度:0--60摄氏度

SRM/DD1000:
   通道--8路数字量输入,8路数字量输出
   数字信号--干继电器输入,集电极开路

SRM/DDAA1000:
   通道--8路数字量输入,8路数字量输出,8路模拟量输入,8路模拟量输出
   数字信号--干继电器输入,集电极开路
   模拟信号--4-20mA+ -1%满量程

如果能够满足你方的要求,请与我联系。13701243421-赵

网友C(2008-11-20):
我也在找这种模块,只要开关量输入和继电器输出

网友D:
电子市场多了.去转转吧.

网友E:
菲尼克斯电气提供全面的无限的解决方案,请和当地的办事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