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丢程序,大家分析

楼主(2007-02-09):
我们前两年用的两台S7200-CPU226,一台在陕西,另一台在张家口,最近发现里面的程序不见了,我们对PLC\程序都进行了密码保护,在查看PLC信息时发现出现严重错误,重新输入程序不到一个月,程序又不见了,只好免费更换.请教大家是否遇到过此类现象.

网友A:
怀疑电源问题
以前用过400的300的总是丢程序
后来发现是布线不合理造成干扰引起
建议检查总线及电源

楼主:
我们的应用很简单,而且正常工作已有两年了,涉及不到总线.

网友B:
还没见过程序丢失的问题,只见过数据丢失的情况

网友C:
有密码也可以清掉程序的。

楼主:
现场的操作人员对可编程没有一点概念,也没有相应的电脑\软件等,我咨询西门子售后,他们怀疑现场有氯气,根本不可能,让我在试一次,如果1年不出问题怎摸办,毕竟这是少数.
不知大家有没有怀疑过他的质量、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