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NTOUCH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2-09):
我在安装INTOUCH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提示:内部错误2738.安装其他软件无此问题
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2008-06-18):
我也碰到次问题,正在想办法

网友B:
不大可能,是不是有防火墙的问题?

网友B:
用优化大师清理一下系统。

网友C(2008-12-21):
你 以前安装过INTOUCH 吧,我也是出现2738错误

网友D:
我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不过和你们的不一样的。

我系统重转之后就好了

网友E(2009-01-22):
这有几种可能:
1。与正在运行的某个应用程序有冲突,最好停止所有程序,冷启动安装
2。MicrosoftDataAccessComponents(MDAC)有问题,可以从微软安装最新版本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c/d/f/cdfd58f1-3973-4c51-8851-49ae3777586f/MDAC_TYP.EXE
3、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的描述不够详细